免费赠送伟力通外置胎压监测,有3个传感器没电了。自付邮费

楼主(2023-02-19):
主机太阳能供电。(收到货没有屏幕显示,需要使用microUSB电源激活一下,插进去1秒就行)。

主机完好。

4个胎压传感器,有3个没有电池了。之前一直功能完好,已经使用了5、6年,胎压和温度的测量很准确。一直正常使用,没有维修过。

使用顺丰到付寄出吧。(全国范围18元,广东省内13元,东莞市内9元)。(菜鸟点普通快递也要12元了。)

网友A:
要了,谢谢站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了,谢谢站长。。。

好的,你将收件地址发手机短信到13925800119,说要胎压监测。 争取今天发货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你将收件地址发手机短信到13925800119,说要胎压监测。 争取今天发货给你。 ...

已发信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信息,谢谢。

地址已经收到。

看起来应该是可以拆解的,换电池应该不难:

找到原包装,上锁防盗装置和工具也寄给你。

网友B:
我用的同款,7年左右了。传感器电池自己换过一次,主机电池晒鼓包了也换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同款,7年左右了。传感器电池自己换过一次,主机电池晒鼓包了也换过一次。  ...

我懒得更换,换了全新的了 ????

拆下来的这一套扔了可惜,就给喜欢折腾的坛友玩吧。

另外,你的拆解、更换电池的技巧、电池的购买地方也贴出来吧。

楼主:
我的服务器上找到以前的备份,不知道是否这款产品的:

700配对:开机状态长按接收器上按键10秒,左前轮指示灯快闪,蜂鸣器长“bi“一声,进入轮胎匹配状态,按SET键选择要匹配的轮胎,选中后,对要进行匹配的轮胎安装上传感器,显示器信号后,黄色灯常亮,并显示轮胎压力值,此时短按“SET“键保存:听到"bi”一声松开,自动跳转到另一轮胎匹配,继续对下一个轮胎进行传感器进行安装匹配,匹配完毕,长按“SET”键5秒“bi_bi”两声保存退出,表示轮胎匹配成功。

楼主:
顺丰已经寄出。到付12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丰已经寄出。到付12元。

好的,谢谢。刚看了一下外置款好像很容易更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刚看了一下外置款好像很容易更换电池。

看5楼的图片,是比较容易更换。

希望你仍然可以将它发挥余热。

网友C:
我也用过这款,我那个有高温天气显示屏缺画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过这款,我那个有高温天气显示屏缺画的毛病。

这个我从来没有发现过。

网友D:
佩服站长保存资料和东西的能力,这么多年了包装盒居然还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过这款,我那个有高温天气显示屏缺画的毛病。

我有两辆车都装了这款,一辆高温没问题,一辆温度稍微高点就不显示,凉了又恢复,拆开看了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另外两个都换过主机电池,基本上第四年左右就坏了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辆车都装了这款,一辆高温没问题,一辆温度稍微高点就不显示,凉了又恢复,拆开看了也不知道从何下 ...

我这台主机电池也没有换过。

不过已经感觉到主机电池有点老化。以前停在地下室几天,出来主机仍然有电是。现在一般2天后出来就没电,要激活一下。但其实还能正常使用,主机电池不换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站长保存资料和东西的能力,这么多年了包装盒居然还在

说明书我另外有柜子保存的。

包装盒很多会扔掉,但这个因为有配件并且不大,就放到专门的地方。(仓库够大)

网友F:
我的内置胎压是这个品牌的,显示屏晒得乌黑,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内置胎压是这个品牌的,显示屏晒得乌黑,没法用了。

我使用外置的原因,是更换方便 :) 而且我都懒得使用防盗螺丝,直接手拧上去,方便自己打气。

我新换的一套,液晶屏幕有改良,背光亮度大幅提高,对比度也很高,无论白天或黑夜,看起来都很舒服。

网友:
同款外置,已换了锂电池和传感器电池。以前拧上防盗螺丝,但是过一段时间,防盗螺丝就锈死取不下来,无法补气,只能把它掐断拿下来。新款的的送四个小胶套把气嘴和防盗螺丝包住,能好一些。

网友G:
这套跟风站长买的,用了6年,换过两次电池了。

网友:
同款
用了6年了
左后轮的那个换过2次电池了,。
其他3个电池没换过
内部的电池也鼓包了
换了容量更大的电池

网友H:
同款。

换过一次主机电池。鼓包了。X宝买新的。
传感器坏过一个,刚开始以为电池没电了,但换了电池后仍不工作,就重新买个新的传感器,好像68块。重新配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套跟风站长买的,用了6年,换过两次电池了。

看来我这套电池寿命很好,6年才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款。

换过一次主机电池。鼓包了。X宝买新的。

重新配对的方法贴上来吧。

网友:
同款,5年多的时候换过主机电池,继续服务

网友(2023-07-31):
我也想买个外置的,这个品牌京东自营170元这款,怎么淘宝比京东还贵,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