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轻触开关太低不好按,有按适合的按键帽吗

楼主(2023-02-19):
贴片轻触开关太低,不做凸起佷难按下去,要使点劲,有点费力,如果做凸起又够不到,需要在下面垫东西,有合适垫的这种按键帽吗

楼主:
是不是可以找个合适的塑料垫片

楼主:
或者和这种差不多的,本身按钮就有凸起的

网友:
这种能直接碰到弹片的或者只隔着个塑料膜触弹片的,如果按键帽是硬塑料就死的特别快,
要好就只能是塑料或金属按键帽下面做一个硅胶件,硅胶上有一个小凸起来压这个弹片,
可以找些旧手机拆拆,里面基本都是这样的设计

楼主:
找到了这个,看起来合适

楼主:
就是尺寸有点小,估计和开关一样宽的膜贴不住

网友A:
高度不够,海绵来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不够,海绵来凑。

现在买了2.5mm外径的pvc垫片

网友B:
按键帽有卖的,不过好像都比较高,而且不是针对你这种轻触开关的,如果可以的话,换那种4.5*4.5的,高度可以选,

或者6*6的,有卖的公模的按键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帽有卖的,不过好像都比较高,而且不是针对你这种轻触开关的,如果可以的话,换那种4.5*4.5的,高度可 ...

宽度只有一点点,和7.2的轻触开关一样宽,4.5的胶住更少,更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