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使用时如何放大点阵字体?

楼主(2023-02-19):
LED点阵屏,是否是一套基本的16点阵字库进行放大来适配其它更大字号的字体?本来想把所有大小的字体数据放到外部存储器,但是字号越大,数据量也越大,不知道市面上的LED的控制卡是怎么实现各种大小字体的显示的?

网友A:
目前就3个方案

1. 电脑取字模,然后发到单片机上, 淘宝上20-30元的显示主板都是这个方案,适合循环显示特定内容;
2. 存储芯片上建立字库单片机调用, 16号,24号,宋体,黑体 。。。。 啥字库都存一堆, 这个工控屏常用,使用简单,缺点占FLASH;
3. 矢量字库, 这在linux系统的主板上常见,同一种字体,一个字库即可(矢量字库的容量其实蛮大的),能自动设置字体大小,由于支持对字体放大,这个对比较占CPU 资源及内存,在STM32这些芯片实现比较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就3个方案

1. 电脑取字模,然后发到单片机上, 淘宝上20-30元的显示主板都是这个方案

看来只有选择2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