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AT指令的程序架构

楼主(2023-02-19):
现在要用mcu来控制一个BLE模块,接口方式是AT指令,求一个这方面的MCU参考程序。

网友A:
我以前在stm32用rtos封装,用的是类unix的 poxi接口,write,read函数实现at命令,自己实现应该比较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在stm32用rtos封装,用的是类unix的 poxi接口,write,read函数实现at命令,自己实现应该比较容易吧。 ...

还是想找一个裸机的程序。

网友:
有很多基于裸机的Shell库,参考一下,稍作修改就能实现AT命令的解析。

网友B:
BLE模块接口是AT指令,你MCU是发送方,printf("AT+xx"),不就完了?

回传用dma灵活长度检查一下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E模块接口是AT指令,你MCU是发送方,printf("AT+xx"),不就完了?

回传用dma灵活长度检查一下不就好了? ...

通过at指令来控制,还有很多状态跳转的吧?比如说模块返回值ok或者error应该怎么做,发送命令时携带的参数怎么方便调整,如何传递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at指令来控制,还有很多状态跳转的吧?比如说模块返回值ok或者error应该怎么做,发送命令时携带的参 ...

不同厂家BLE模块之间AT指令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基本都是自定义。

你疑问的,返回ok或者error应该怎么做,这个不就是个if elseif 的问题吗?

发送时候携带的参数,直接用 xxx/100  xxx/10%10  xxx%10 的方式,按顺序填进去串口发送队列也完事了。。

===

都是很初级的C语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厂家BLE模块之间AT指令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基本都是自定义。

你疑问的,返回ok或者error应该怎么做, ...

好吧,是我想偷懒,是想直接复制别人的框架来用。我这个只是一个测试程序而已,并不是用在正式产品上面的

网友:
确实以前在论坛见过at指令交互框架的

网友:
坛里有个babyos 的系统,那里有很多模块,包括AT,都是裸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是我想偷懒,是想直接复制别人的框架来用。我这个只是一个测试程序而已,并不是用在正式产品上面的 ...

让厂家提供测试从程序啊。不同型号的指令和返回会有差别,还是要针对产品进行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厂家提供测试从程序啊。不同型号的指令和返回会有差别,还是要针对产品进行修改的 ...

我能说我就是BLE模块厂家的吗?

开发完BLE程序,现在要准备测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说我就是BLE模块厂家的吗?

开发完BLE程序,现在要准备测试了。 ...

说说是哪家,以后避开

网友:
https://github.com/MaJerle/lwgsm
我参考的这个框架,ST库的作者写的,现在好像弄得复杂了,我参考的时候是基于"Protothreads"做得AT框架,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挺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说我就是BLE模块厂家的吗?

开发完BLE程序,现在要准备测试了。 ...

GitHub上搜“UART AT COMMAND”,挺多的,
下面这个是基于nordic芯片的,串口解析AT command
https://github.com/langxing08/nRF52832-BLE-UART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能说我就是BLE模块厂家的吗?

开发完BLE程序,现在要准备测试了。 ...

那可以尝试用【格西调试精灵】,简单弄个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可以尝试用【格西调试精灵】,简单弄个上位机

谢谢,不过还是用mcu好,测试可能要跑个10天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