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国产有什么替代LM2611这种负压产生芯片的吗?

楼主(2023-02-19):
如题,主要是LM2611太贵,单颗十几块,成本太高。用MC34063做的负压电路,静态电流太大,并且估计电流不到50mA,电压下降严重。国产有什么替代LM2611的吗?或者有什么低成本负压芯片吗?

另外也发现LM2611有个缺点,就是需要两个封装一样的功率电感,这个占用板上位置了。

网友A:
多大电流?电荷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流?电荷泵如何

电流100mA这样,电荷泵肯定不行

网友B:
所有非同步整流的dcdc,把gnd接成-vh,把原out接到gnd,就可以了。耐压需要>vin+abs(vh)以上。所以5v转-22v,耐压最好28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非同步整流的dcdc,把gnd接成-vh,把原out接到gnd,就可以了。耐压需要>vin+abs(vh)以上。所以5v转-2 ...

这个是MT3608,这个应该怎么接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MT3608,这个应该怎么接法?

仔细看我上面的说明。补充一个:必须是降压型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我上面的说明。补充一个:必须是降压型dcdc。

我这个是需要升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需要升压的。

参考34063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34063的接法。

大师是下面这样的接法吗?

那这个输出电压R2R3应该如何计算?

下面这个是MC34063负压输出的接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是下面这样的接法吗?

要用buck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buck芯片。

buck不是降压吗?

网友D:
不能用变压器吗,买一个变压器,整流滤波然后过三端稳压不是想干啥就干啥吗,我一直都搞不明白干啥不用变压器非要折腾滋滋叫的dcdc,一共就几十毫安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buck不是降压吗?

负压不是降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变压器吗,买一个变压器,整流滤波然后过三端稳压不是想干啥就干啥吗,我一直都搞不明白干啥不用变压 ...

这个倒能理解,电池或者USB供电的便携式设备还是要DC-D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变压器吗,买一个变压器,整流滤波然后过三端稳压不是想干啥就干啥吗,我一直都搞不明白干啥不用变压 ...

变压器体积大,成本高,还要去定制,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压不是降压么?

大师推荐个低成本芯片和成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非同步整流的dcdc,把gnd接成-vh,把原out接到gnd,就可以了。耐压需要>vin+abs(vh)以上。所以5v转-2 ...

看了下面大师的回复才知道你说的是buck电路,你说的这个耐压是指哪里的耐压?

网友E:
boost芯片用SEPIC电路形式可以出负电压,但因为采样出来也是负,要再加一点电路变正才能加到芯片的FB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boost芯片用SEPIC电路形式可以出负电压,但因为采样出来也是负,要再加一点电路变正才能加到芯片的FB端。 ...

看到别人是这样子做的:

就是觉得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别人是这样子做的:

这个电路相比LM2611会便宜些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推荐个低成本芯片和成熟电路:)

随便一个耐压大于输入-输出的异步buck芯片都可以做啊,例如BL93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一个耐压大于输入-输出的异步buck芯片都可以做啊,例如BL9342。

感谢大师,电路应该是下面这样 吧:

那分压电阻值应该怎么计算呢?

下面是BL9342两个典型电压的阻值:

它是满足:

Vout = Vref * ( 1 + R1/R2 ) 这个式子的,其中Vref为0.8V,R1手册推荐固定为124K,那么我输入5V,输出-20V,那么,R1R2怎么计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电路应该是下面这样 吧:

BL9342的2脚要接到VOUT,C2改成和R2并联,R2按推荐的124K,此时地是+,VOUT是-,FB分压比按Vout = Vref * ( 1 + R2/R1 ) 计算,R1取5.1k即可得到-20.2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9342的2脚要接到VOUT,C2改成和R2并联,R2按推荐的124K,此时地是+,VOUT是-,FB分压比按Vout = Vref * ...

感谢大师,回头订芯片回来搭个电路试试看

网友F:
用功率电感行吗?L1与L2位置不是要使用耦合功率电感吗,直接使用两个电感也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功率电感行吗?L1与L2位置不是要使用耦合功率电感吗,直接使用两个电感也可以吗? ...

可以用独立电感,效率低几个百分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独立电感,效率低几个百分点而已。

如果要输出-50V的电压,有什么芯片推荐吗?

网友:
进口的也还好吧 有几个价格不是太贵的供参考 TPS65130、TPS65131
价格稍微贵一点的 LT3467 都是正负电压直接都有了

MP2451用过一个方案 也可以用 如下图供参考 输出-15v 电流未实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要输出-50V的电压,有什么芯片推荐吗?

-50V就建议考虑反激了,用boost芯片做。

网友G:
以前采用四楼老师的方法做过TPS5430转+24V至-12V,输出电流200mA,一直稳定运行,就是耐压低了点,贴着芯片的临界值。推荐一个TI的应用文档,专门讲这方面内容,slva257a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V就建议考虑反激了,用boost芯片做。

BOOST又怎么搞出负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采用四楼老师的方法做过TPS5430转+24V至-12V,输出电流200mA,一直稳定运行,就是耐压低了点,贴着芯片 ...

感谢,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ST又怎么搞出负压?变压器?

对,这个变压比适合用变压器(实际上反激属于耦合电感而不是变压器)。

网友:
boost的电感换变压器,就是flyback电路。
flyback是隔离的,当然就可正可负,不过仍旧要增加一些电路将采样的负压变正压加到芯片的FB端子。

网友:
如果想做一个正12V转负12V的电源,不考虑输出电流,是不是只要用buck DCDC,按照上面提到的接法,并且芯片耐压大于24V(放宽一点到30V)即可?

网友:
TI官方应用,讲的很详细。
《Create an Inverting Power Supply From a Step-Down Regulator》

网友H:
有耐压50V或者60V的DCDC  BUCK  IC 推荐吗?12V转-30V用于VFD屏的负压。

楼主:
看了下,基本这种buck耐压到28V左右的,都是4.2-28V输入的,有3.3-28V输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耐压50V或者60V的DCDC  BUCK  IC 推荐吗?12V转-30V用于VFD屏的负压。

BL9366,5-60V,SOT23-6,这个好像合适

楼主:
这结降压型的buck芯片,查了很多,耐压超过18V的,供电电压最小都是4.2V,求个3-28V供电范围的,大佬们有没有推荐 ?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结降压型的buck芯片,查了很多,耐压超过18V的,供电电压最小都是4.2V,求个3-28V供电范围的,大佬们有没 ...

先升压,再变负压。看好几个设计是这么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结降压型的buck芯片,查了很多,耐压超过18V的,供电电压最小都是4.2V,求个3-28V供电范围的,大佬们有没 ...

MOS管的耐压和Vgsth有一定的矛盾关系,高耐压的管子Vgsth通常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升压,再变负压。看好几个设计是这么搞的。

这样增加了电路复杂度,效率也变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的耐压和Vgsth有一定的矛盾关系,高耐压的管子Vgsth通常也高。

嗯,某创翻了一遍,没找到3V输入左右耐压到30V的。

网友(2024-03-11):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能理解,电池或者USB供电的便携式设备还是要DC-DC的。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 ,门槛搞,不会搞, 就限制了使用自由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所有非同步整流的dcdc,把gnd接成-vh,把原out接到gnd,就可以了。耐压需要>vin+abs(vh)以上。所以5v转-2 ...

搞成负电压输出电流小了很多 MT2492产生负压 输入10v 输出--5v 最大电流100ma 再大就保护了,
不知道是否正常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搞成负电压输出电流小了很多 MT2492产生负压 输入10v 输出--5v 最大电流100ma 再大就保护了,
不知道是否 ...

你用错管子了。。负压不能用同步整流。重负载会短路。

网友:
MD7660是国产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用错管子了。。负压不能用同步整流。重负载会短路。

非同步的 价格便宜且用量大的 电流1A 或以内的请列举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非同步的 价格便宜且用量大的 电流1A 或以内的请列举一下

最简单的,你加个肖特基就行了。

同步整流的坑在于,如果下管占空比过高(启动瞬间),输出会被锁死,导致短路失效。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你加个肖特基就行了。

同步整流的坑在于,如果下管占空比过高(启动瞬间),输出会被锁死,导 ...

是图片这样加?  能提高输出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是图片这样加?  能提高输出电流?

加到sw和电感中间,把同步整流变成非同步整流。负压发生器不能用同步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到sw和电感中间,把同步整流变成非同步整流。负压发生器不能用同步整流。 ...

如上图 这个同步dcdc芯片 加了 二极管,输出电流没有增加,非同步芯片不知道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