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mhdd扫描SAS硬盘?

楼主(2023-02-20):
我手上只有阵列卡。只能将sas硬盘,一个硬盘组成一个raid0。

因为阵列卡在dos下不支持,所以无法使用mhdd扫描。

现在只能使用Victoria在Windows或winpe下扫描。总感觉Victoria没有mhdd好用。

另外,组成raid0 后,就看不到硬盘的S.M.A.R.T信息了(要凭这个看硬盘是否即将损坏)。

是要买SAS直通卡吗? 求推荐一款dos下支持的。

楼主:
没有人做过?

网友A:
慢扫没有试过。但是asr的阵列卡在管理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到每个磁盘的smart的,无论组了什么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扫没有试过。但是asr的阵列卡在管理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到每个磁盘的smart的,无论组了什么阵列。 ...

HP P420 看到的参数很少。

楼主:
阵列卡就是英语中的raid卡,直通卡就是HBA卡,HBA卡有两种模式,IT模式和IR模式,IR模式的直通卡不是硬阵列卡!别拿IR模式的直通卡说是硬阵列卡!这是张冠李戴了。

HBA卡就是一个通道卡,它的作用是让计算机能够对磁盘进行存取操作,一般都是针对sas硬盘的,可以看成是sas控制器,类似南桥的SATA控制器。但是HBA卡的芯片也是有通用CPU的,分为IT模式和IR模式,IT模式下所连接的磁盘对系统是透明的,由系统直接识别和管理;而IR模式下磁盘由HBA控制器控制然后模拟磁盘给系统使用,虽然类似阵列卡(和南桥的raid模式比较类似),而且raid0,1的时候系统占用比南桥组阵列或者系统组建的纯软阵列要少一些,但是这不是硬阵列卡。IR模式下的HBA卡可以组建raid0,raid1甚至raid5,但是raid5的写入性能还不如单个硬盘。我一直觉得IR模式的HBA卡就是废物,基本找不到什么用途会特别需要这种卡。后来想想应该是厂商拿来骗钱的。做raid的ROC芯片的残次品丢了多可惜,屏蔽一下作为HBA卡还能卖好多钱的。

硬阵列卡其实可以看做一个微型计算机系统,阵列卡通过一个ROC(raid-on-chip)芯片来完成对存储设备的管理,并按需模拟磁盘给计算机使用,存储设备本身对操作系统不透明,由阵列卡管理。ROC芯片中有通用CPU,一般是mips,powerpc或者arm架构,用来通用计算,还有内存控制器为这个CPU提供内存,还有xor引擎,专门用来加速raid5,raid6等等。硬阵列卡做的raid5,6,50,60才真正具有强大的性能和很好的容灾能力。

简单的识别方式就是没有内存颗粒作为阵列卡缓存的就是HBA卡或者说直通卡,而有内存颗粒作为阵列卡缓存的就是硬阵列卡,做raid5或者raid6速度是有保障的。而IR模式的直通卡,即使能做raid5,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毫无实用价值。

网友A:
忘了一项:asr的管理软件在中文界面下会错位导致看不到smart(还有其它几项数据也看不到),需要把浏览器默认语言改成英文,用英文显示。

网友B:
我迟点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迟点试一下

我想要的是dos下做mhdd扫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的是dos下做mhdd扫描。

我明白您的意思,不过我要明天才能试了,卡和硬盘都在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一项:asr的管理软件在中文界面下会错位导致看不到smart(还有其它几项数据也看不到),需要把浏览器默 ...

你的asr具体什么型号,可否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您的意思,不过我要明天才能试了,卡和硬盘都在公司。

你是直通卡?有dos驱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直通卡?有dos驱动吗

不是直通卡,今天测了三张卡,在DOS下MHDD都认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直通卡,今天测了三张卡,在DOS下MHDD都认不到。

不是直通,你是为每个硬盘将来raid0 ?

网友C:
还兼容mhdd估计得要pc-3000之类当年的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兼容mhdd估计得要pc-3000之类当年的卡才行

pc-3000 支持sas硬盘吗?最大支持多大硬盘?

网友D:
或者把阵列卡的dos驱动写进启动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pc-3000 支持sas硬盘吗?最大支持多大硬盘?

具体我不清楚兼容的是哪一代,但看mhdd界面是有pc3000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把阵列卡的dos驱动写进启动文件,

现在买的阵列卡,都没有dos驱动了

网友:
有一种: sas转SATA 板,
也许可以,但平时没用过,没有sas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