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j-link的仿真器说是可以无限flash断点,要怎么使用?

楼主(2023-02-20):
mdk里下断点,超过3个,就提示断点太多,但segger官网上说flash断点支持不限个数,这个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A: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flash-breakpoints/
RAM中调试是不限制断点数量的,只有在Flash中调试有硬件断点和软件断点之分,软断点就可以设置无数个,在代码中添加 __asm("BKPT 0");即可实现软断点。
可以参考]硬汉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debug-probes/j-link/technology/flash-breakpoints/
RAM中调试是不限制 ...

但具segger的描述,是不需要用户直接书写这样的软件断点的,应该是segger会自动替换的,

网友B:
stlink + stm32H7 Cube IDE 没看到说限制3断点啊,

记得在国产M0+DAPlink+MDK的时候记得有3断点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link + stm32H7 Cube IDE 没看到说限制3断点啊,

记得在国产M0+DAPlink+MDK的时候记得有3断点限制 ...

我用了国产的芯片,打了四个硬件断点,再打,就提示“Mon Feb 20, 2023 13:39:55: Failed to set breakpoint: Driver error.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具segger的描述,是不需要用户直接书写这样的软件断点的,应该是segger会自动替换的, ...

是这种吗?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 ... /Breakpoints-Wind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吗?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101407/0538/Debugging/Debug-Windows-and-Dialogs/ ...

我是在iar里,直接在左边打红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iar里,直接在左边打红点的

iar的断点玩法就更多了,可以参考硬汉大神另外一个帖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light=%B6%CF%B5%E3

网友C:
我试了下我的,正常,支持无线断点,4个断点以前是比较快,点了就生效,第4个断点时,闪过一个类似于下载进度窗口弹出来,一闪而过,
可能是你的J-LINK版本问题吧?我的是V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下我的,正常,支持无线断点,4个断点以前是比较快,点了就生效,第4个断点时,闪过一个类似于下载进 ...

我的edu v10,mcu mindmotion

网友:
iar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