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IO器件,可以切换信号线为入输出状态

楼主(2023-02-20):
就是一般单片机的IO功能,这应该是有对应的数字器件吧,平时用的少,一时难想起来了。
功能像3157单极双投模拟开关,但希望是数字的74系列那种。
三个信号,一个总线IO
输出Dout,输入Din,方向Dir,  控制IO线

网友:
    可以查查74ls4245能否满足需求。

网友A:
74LS245 SN74LVCH8T245 etc. e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LS245 SN74LVCH8T245 etc. etc.

不同于74LS245的逻辑
245是实现双向的通讯入出切换
我需要找的是输入输出是两路独立信号然后合到一根IO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4053
?

这也是模拟开关,想找个数字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模拟开关,想找个数字型的

有什么区别?

https://www.ti.com.cn/cn/lit/ds/ ... 2526usecase%253DGPN

网友:
可以用模拟开关I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模拟开关,想找个数字型的

模拟开关双向的,不是更好用吗?
数字开关是单向,所以很少见这种,一般都是模拟电子开关,

网友:
必应搜索总线驱动器

楼主:
是自己想复杂了,只需要把输出做一个带使能的缓冲器就行了,1G125 或者1G126,方向控制使能
输入是常态接入
发现数字器件的开关速度确实也比模拟spdt器件的速度快,一个3ns,一个6ns.并且spdt有内阻还得考虑阻抗匹配。

网友C:
你这不就是74HC1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就是74HC125?

是的 是的,脑子短路了,一时没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