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H2.54排线,端子簧线能不能压包皮外径1.3的0.3平方的线束?

楼主(2023-02-20):
如题,手头用XH2.54端子簧线压8芯0.3平方(包皮外径约1.3mm)的排线,压了几根线都在线和端子簧线交界处断了,两把不同型号的压线钳都这样,以前没压过这么粗的线没碰上这种事,是被压的线粗了还是怎么?

网友:
目测压线钳不合适

网友:
塑料不行

楼主:
问了问卖钳子的,我操作错了,以前压过线,操作忘了

网友:
我压22awg的硅胶线没问题啊,外径1.7呢

网友:
之前我们用端子机压,也是会压断,后来调了一下刀模就好了。

网友:
参考JST规格书要求的导线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