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速度1MByte/S的便于MCU开发的WiFi模块

楼主(2023-02-20):
求速度1MByte/S的便于MCU开发的WiFi模块:
1.便于开发,能有高速的UART或SPI接口
2.速度 1Mbyte/s

网上搜索了一下:
ESP8266 使用UART模式,只能跑几十K,达不到1M Byte/s

网友A:
先不提串口,普通2.4G的wifi在目前环境想稳定在10Mbps都有点费劲

8266串口最大115200*40 bps

具体是要传什么类型数据

网友B:
8266不行就上ESP32啊
WIFI想长时间稳定1MB/S还是不容易的,总会有丢包,断连,干扰等意外。要做好缓存,重连等容错机制。

网友:
淘宝上面有1MB/S的SPI的wifi模块的,好像是16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66不行就上ESP32啊
WIFI想长时间稳定1MB/S还是不容易的,总会有丢包,断连,干扰等意外。要做好缓存,重 ...

直接做AP会不会更好,一对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提串口,普通2.4G的wifi在目前环境想稳定在10Mbps都有点费劲

8266串口最大115200*40 bps

是的 所以好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所以好难

AIC8800或许可以
还不行就只能正经ARM MPU+ 5G USBWIFI了

网友C:
88w8801   88w8782 应该能达到
以前我们项目用stm32驱动这玩意传图,我这还有一些板子和开发板,全新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88w8801   88w8782 应该能达到
以前我们项目用stm32驱动这玩意传图,我这还有一些板子和开发板,全新的也有 ...

传什么图?如果是压缩的图片,有些压缩后是非常小的
我现在的情况是要稳定的1M Byte/s的传输,要求稳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什么图?如果是压缩的图片,有些压缩后是非常小的
我现在的情况是要稳定的1M Byte/s的传输,要求稳定 ...

我们只用到最多小几百kbytes/s的速率,你能不能发挥它的性能要看你们的设计还有mcu呀
它这个不带内核所以网络部分要mcu实现,一般用lwip。还看你硬件天线和信号,人家极限参数你自己查

网友:
8266 spi 模式可以,不过单片机可能搞不定,得上系统

网友:
以前用过一块atmel的应该可以,后来被收购了就没玩,不知现在如何了

网友:
HI3861 试试,低功耗的IPC用的多

网友D(2023-04-22):
引用 网友C:
88w8801   88w8782 应该能达到
以前我们项目用stm32驱动这玩意传图,我这还有一些板子和开发板,全新的也有 ...

你好 88W8801 WIFI发送时一帧中最大可以发几个字节,不分包一帧最大几个字节。这款芯片驱动复杂么。我用32F407可以驱动么。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88W8801 WIFI发送时一帧中最大可以发几个字节,不分包一帧最大几个字节。这款芯片驱动复杂么。我用3 ...

我们跑的LWIP,按协议一个包最大好像1k5左右,51都能驱动呢,看你速率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跑的LWIP,按协议一个包最大好像1k5左右,51都能驱动呢,看你速率需求 ...

是串口转网口么!需要额外写代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串口转网口么!需要额外写代码吗?

坛友,这贴在说Wifi模块呢,怎么会转网口呢?
何况您想了解这么基本的问题,其它地方一搜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友,这贴在说Wifi模块呢,怎么会转网口呢?
何况您想了解这么基本的问题,其它地方一搜就知道了 ...

嗯,想做一个串口转WIFI的模块。正好看到 就问一下。

网友E(2023-06-06):
引用 网友C:
88w8801   88w8782 应该能达到
以前我们项目用stm32驱动这玩意传图,我这还有一些板子和开发板,全新的也有 ...

开发板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外卖吗? 正好最近需要用WIFI传图,可以出售一片学习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发板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外卖吗? 正好最近需要用WIFI传图,可以出售一片学习下吗

我也是淘宝买的,还有一套基本全新的可以转你,要的话加我v去掉*: blac*kvi*ew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