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老司机们 RF 射频信号线 距离SHAPE 你们间距都整多少的?

楼主(2023-02-20):
如题  类似这样的   RF PA输出  到 RF接插件 这段走线里面

距离外面的 GND  SHAPE 一般大家间距设置在多少以上的?

阻抗 按50 做的,   频率 2.4-5G

网友A:
我的用的是0.6,  2.4G的蓝牙产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的是0.6,  2.4G的蓝牙产品上

0.6mm?  那相当于  23mil 了   感觉 有点大哦  附近的铜皮都要挖空了

网友B:
15mil以上就差别不大了,而且线宽公差一般在10%左右

网友C:
一般5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mil以上就差别不大了,而且线宽公差一般在10%左右

原来如此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5w以上

5个W 有点狠了

网友D:
太近了就要用共面波导算阻抗了,你可以用SI9000试一下距离多远才不会对阻抗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近了就要用共面波导算阻抗了,你可以用SI9000试一下距离多远才不会对阻抗有影响。 ...

我现在计算出来比较尴尬的 ,计算出来7.5mil 阻抗是50, 但是7.5mil 走射频PA信号会不会太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计算出来比较尴尬的 ,计算出来7.5mil 阻抗是50, 但是7.5mil 走射频PA信号会不会太细了 ...

20个dBm问题不大,能粗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个dBm问题不大,能粗最好。

射频我不太懂 ,可以帮我看看下表这样的参数可以用7.5mil 吗?

我第一眼直观的只会去找电流 整个手册就找到这个地方有电流的描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射频我不太懂 ,可以帮我看看下表这样的参数可以用7.5mil 吗?

我第一眼直观的只会去找电流 整个手册就 ...

你用Si9000选Frequency dependent calculation,输入线长1000mil,在2.4G的时候,加起来0.3dB左右。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计算出来比较尴尬的 ,计算出来7.5mil 阻抗是50, 但是7.5mil 走射频PA信号会不会太细了 ...

功率多大,我经常6mil走4G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多大,我经常6mil走4G天线

PA芯片的功率 我在手册上查不到  ,不过芯片的电流 图已经上传 ,不确定圈主的地方是否代表发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Si9000选Frequency dependent calculation,输入线长1000mil,在2.4G的时候,加起来0.3dB左右。个人 ...

你这个有点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我不是很清楚该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Si9000选Frequency dependent calculation,输入线长1000mil,在2.4G的时候,加起来0.3dB左右。个人 ...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  PA 芯片是50欧    然后我的天线是50欧,   那我中间的走线可以走  40欧  或者30欧吗?  还是说一定要也是50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  PA 芯片是50欧    然后我的天线是50欧,   那我中间的走线可以走  40欧  或者30欧吗 ...

PA那个电流不是射频线上的电流,只能算PA芯片消耗输入功率和换算电流
中间线路最好走50欧,PA---传输线---天线是一个系统,尽量都是同一个阻抗,在整个系统里减小阻抗不匹配带来的匹配损耗

你如果想加粗阻抗线但是还保持50欧阻抗,可以把阻抗线参考层从L2换到L3,加大中间介质层距离。有可能L2和L3介质层介电常数有一些区别,但对阻抗影响不大,阻抗线的阻抗在10%误差内不会对你收发性能带来明显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计算出来比较尴尬的 ,计算出来7.5mil 阻抗是50, 但是7.5mil 走射频PA信号会不会太细了 ...

粗细有啥关系?
你以为是在画电源线?越粗越好?
本来微带线就是层间距离越小(薄)走线就越细,我们现在找的很薄的板材,算出来0.2mm左右走线,功率是传输的500瓦,
另外,你这个又没定量的要求,而且那么点点短,说实话随便拉跟线就行了,没必要纠结太多,怎么都会工作的,可能专业的和不专业的会在距离上有点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粗细有啥关系?
你以为是在画电源线?越粗越好?
本来微带线就是层间距离越小(薄)走线就越细,我们现在 ...

哈哈 对的 我现在就是纠结在 功率的问题上  可能我是外行了

我刚查了下  dbm和 功率的换算是    22dbm  大概 158mw

然后 我查了下  工作在22dbm 情况下  芯片输出电压是  0.83V  那电流就是 190ma  这样计算有问题的吗?

也就是我这段的走线 保证 190ma就可以了吗?

我不知道 射频上 是否是这样带入的 ,可能问题比较小白 不过真心想了解一下

网友E:
妳的0.83v怎么算出来的??
为啥不用老师教的P=V*V/R。??
你知道这里R是多少吗。通常是50欧,
至于你查的电压我真不知道是啥,难道是芯片的特殊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妳的0.83v怎么算出来的??
为啥不用老师教的P=V*V/R。??
你知道这里R是多少吗。通常是50欧,

手册里给定的

应该就是对应这个dbm 情况下   ANT振荡的最大电压吧   这块我真的是小白

网友E:
他这个的负载阻抗用的20多K?
那你要仔细看他手册到底是怎么的了,从来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方式,破天荒了

我靠写完了才知道,我才看清楚你这个是检测功率的检波电压吧,晕哦,你把手册先看完看清楚吧,另外,先跟领导说没有涉及到的领域你需要很长时间来入门基础知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的负载阻抗用的20多K?
那你要仔细看他手册到底是怎么的了,从来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方式,破天荒了

不是   是测试条件 用的20k 来测试的 , 相当于20k电阻接地 把电流换算成电压      ,你都不懂了 我就更参不透了

哈哈 领导不会管那么多,只会管layout通了 能不能工作

网友E:
我之前没有看你那个手册截图,所以一直跟你在哪里瞎扯。
我后面才去看了你那个截图,你没有看文字吗?
说的那么清楚,功率检测。。。
就是很简单的,检测脚带上不同的负载后的输出电压情况,你把资料看完看清楚吧……我开始嫌弃了。。。没有耐心了。。。

网友E:
你这个电压是不是你资料里面图一那个框图里面的DET输出?
我总算是去看了下你的东西,就是个发射机是否正常的一个检测脚,就是检波反应输出功率大小的一个指示,压根儿不用去看都可以,和你设计射频通道毫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没有看你那个手册截图,所以一直跟你在哪里瞎扯。
我后面才去看了你那个截图,你没有看文字吗?
说的 ...

好吧 ,囧的  我再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压是不是你资料里面图一那个框图里面的DET输出?
我总算是去看了下你的东西,就是个发射机是否正常 ...

囧  我刚顺着你的思路看明白   这个图是描述的DET脚的

我一直以为是描述的ANT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囧  我刚顺着你的思路看明白   这个图是描述的DET脚的

我一直以为是描述的ANT的 ...

所以说能不能先把资料看清楚再提问,虽然你着急,要赶任务,可是你也得看清楚啊,执拗的给旁人错误的信息,要不是我凭借所谓的几十年的经验,还真被你gei忽悠了……
而且再说一次嘛,你微带线走宽走窄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和你的板子本身的参数有关,算出来是多少就多少,只要你阻抗,衰减值可接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能不能先把资料看清楚再提问,虽然你着急,要赶任务,可是你也得看清楚啊,执拗的给旁人错误的信息 ...

老哥 500W 0.2mm的线不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