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DOS环境怎样安全关机?shutdown关不了机器:(

楼主(2023-02-20):
hdsentinel for dos做的启动盘,
拷了DOS 7.1到根目录
shutdown.com可以重启,但是没法关机,咋办
按电源键关机不安全

网友:
这个时候,不读写磁盘,我都是直接关电源

网友:
dos可以直接关机

网友A:
shutdown -s -f -t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utdown -s -f -t 0

windows命令行这个命令可以的,纯dos不之后后面这些参数

网友:
用过最高版本的DOS 是6.22 。一直直接关机。不读磁盘了。就直接关

网友:
机器太新了,新版本的acpi表他解析不了

直接戳一下开机按钮不就完啦

网友:
flushing SMARTDRV buffer之后直接关机,没毛病。

网友:
DOS和WIN95不支持高级电源管理,都是手动关机的。

网友:
dos直接关

网友:
不是ATX电源,直接拨电源,否则自己又开机了

网友:
电源键4秒

网友:
切回C盘根目录,然后直接拔电就行
或者你去下个《全中文MS-DOS7.10(Win98)启动盘 V2.1 软盘版》
提取里面的关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