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计算50欧阻抗的走线为7.5mil 走PA射频线信号这么细合适吗?

楼主(2023-02-20):
如题 ,用在 PA 和 射频天线之间的
层叠结构是板厂给定的

根据层叠结构计算出来   走线控制在7.5mil 刚好达到50欧阻抗,     但是 这种情况下射频的电流不是无法保证了?

网友:
你可以换一种50欧姆得走线

网友:
换种型号的板材?罗杰斯?

网友A:
4.8mil得H1。 你可以挖空PA线下得GND, 去参考其他得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mil得H1。 你可以挖空PA线下得GND, 去参考其他得层

是的 ,今天打算  更换 其他的层叠结构了,这个 感觉太细了点 有隐患

网友B:
请教一下,射频电流怎么理解?天线有形成回路的?一般阻抗是不是都需要外部RC来矫正的?

网友C:
阻抗匹配 线太细可以调整下叠层结构,其实就是相邻层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射频电流怎么理解?天线有形成回路的?一般阻抗是不是都需要外部RC来矫正的? ...

我只是参考参考设计去走了, 我看手上的板子 都会预留对地电容 但是没有焊接

另外我也不知道射频电流要怎么理解,   不清楚这个之间是否有电流经过 ,所以上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匹配 线太细可以调整下叠层结构,其实就是相邻层间距

是的 想了下 还是打算更换层叠结构  毕竟太细了

网友D:
以前只有双面板的时候也造了400兆对讲的机

网友E(2023-04-17):
引用 网友D:
以前只有双面板的时候也造了400兆对讲的机

双面板可以做平面阻抗,不一定要多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双面板可以做平面阻抗,不一定要多层

才几百兆不走也罢,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才几百兆不走也罢,没什么大不了的

周立功家的lora模块就是这么说的,距离短的情况下直接用粗线拉过去就行了,不用管阻抗。

网友:
距离小于15mm不用考虑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