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PCB,进度到2月19号就停了?

楼主(2023-02-21):
嘉立创PCB,进度到2月19号就停了? 14号下的单,显示19号发货,但19号到21号的进度仍为60%?

停工了? 不应该哇.

网友:
最近进度是慢了好多,每一款都晚了3天左右

网友A:
CNC 现在又贵又慢,已经粉转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NC 现在又贵又慢,已经粉转路了

我一直不建议嘉立创搞CNC的。

因为CNC的成本极高(单独的加工成本只是小头,其它成本可能是无底洞)。

而批量做,大家在当地肯定也能找到小加工店更便宜的....

最后很可能是两头不讨好。

楼主:
问了,说测试不过来,堆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NC 现在又贵又慢,已经粉转路了

非常抱歉,因为节后CNC订单突然爆发式增长,接单这块没有控制好限单量,产能不足造成了比较多的订单延期,目前只能通过限单来控制,交期预计会很快恢复正常,但限单可能成为常态;

产能不足的问题我们去年已经在筹化了,新的生产基地将于3月底投产,到时产能会有一个大的释放,也会缓解目前压单比较多的问题;

价格我们坚持透明化,报价系统也在改造,前面也有坛友的帖子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会把报价各项明细都列出来,嘉立创会坚持保持较高的性价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不建议嘉立创搞CNC的。

因为CNC的成本极高(单独的加工成本只是小头,其它成本可能是无底洞)。

莫大,感谢建议,给我们多一些时间,我们相信能做一条CNC行业的鲶鱼!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说测试不过来,堆单了.

哈哈,楼歪了。。。从pcb歪cnc了。

测试如果选了四线低阻,好像确实得加几天时间。单纯的飞针测通断应该花不了多少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莫大,感谢建议,给我们多一些时间,我们相信能做一条CNC行业的鲶鱼!

哈哈,希望你们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抱歉,因为节后CNC订单突然爆发式增长,接单这块没有控制好限单量,产能不足造成了比较多的订单延期 ...

主要是比较气人的是 系统显示的7天交期,在第6天给我打电话说延期交货4天,我裤子都脱了,给我说不行。2个订单都这样,打样批量价格下不来,跟其他家对比价格悬殊明显。

网友:
订单全面爆单了,可能很快限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抱歉,因为节后CNC订单突然爆发式增长,接单这块没有控制好限单量,产能不足造成了比较多的订单延期 ...

订单多到做不完,愁死了
话说有了CNC,上几台注塑机是不是就可以多个注塑生意了

网友:
工厂超产能运行?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好现象嘛

网友:
怎么形势一片大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