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0磁道损坏,有办法修复硬盘么?

楼主(2023-02-21):
分区表存放在0磁道上,如果0磁道损坏,硬盘是无法初始化的

听说用pctools可以把分区表改到1磁道,
但是试了几个版本pctools,都运行出错,能出来界面,但是进不了操作菜单
有人成功修复过0磁道损坏的硬盘么?

pctools一直停留在Analysing界面

网友A:
以前的软盘0磁道损坏,就只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软盘0磁道损坏,就只能扔了。

网上看到0磁道损坏,可以用pctools修复,但是插没问题的盘,pctools还是进不了菜单
0磁道坏的盘,还能用mhdd扫描,其他块都没问题,就一个坏块

网友B:
pctools依稀记得1999年老师教过

网友:
十万哥,每天哪里来的这些奇怪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tools依稀记得1999年老师教过

你怎么进pctools的?我是用优盘启动,但是运行进不了操作菜单

网友C:
pe系统进去,记得有工具进行测试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系统进去,记得有工具进行测试维修

diskgenius没法修0磁道坏道吧,其他地方坏道是可以建空分区把坏道屏蔽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进pctools的?我是用优盘启动,但是运行进不了操作菜单

那时候都是95,98系统,不是直接软盘进dos的,就是系统带的ms-dos,忘了
那时候老师用它来演示隐藏文件,恢复删除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时候都是95,98系统,不是直接软盘进dos的,就是系统带的ms-dos,忘了
那时候老师用它来演示隐藏文件, ...

95,98都是基于dos下的。先到dos,才到Windows。

网友D:
0磁道坏掉,理论上可以改的。但是一般0磁道坏了,周围的磁道也差不多了。不值得再用了

网友:
记得提前软盘时代是将一个好盘先插进去,然后类似dir命令一下,然后强制取出来再把0磁道坏掉的插进去,就可以继续了。大概思路是差不多这样,太历史了

网友:
如果能插第二块硬盘或u,试试用grub4dos,grub2启动其他盘。
或者修改参数,编译grub4dos,grub2

楼主:
引用 网友D:
0磁道坏掉,理论上可以改的。但是一般0磁道坏了,周围的磁道也差不多了。不值得再用了 ...

其他磁道用mhdd扫过,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0磁道坏掉,理论上可以改的。但是一般0磁道坏了,周围的磁道也差不多了。不值得再用了 ...

0磁道坏掉,理论上可以改的,改的是固件里面的配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