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刻的mini电脑主机有没有人买过,用着稳定吗?

楼主(2023-02-21):
看上去性价比可以,总体设计也很人性化。
就是不知道这个厂家的东西稳定不稳定。

这两天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厂家。

网友:
我觉得神舟的miniPC6更好看一点

网友A:
SER5 5600 非常稳定 2088元  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R5 5600 非常稳定 2088元  香

这个属于主流电脑的性能了,确实可以。

网友:
自组了戴尔5080。非常香

网友B:
看了下挺不错,比华硕的便宜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5 5600 非常稳定 2088元  香

SER5的  5600H停产了,现在的是 5800H

最新的是SER6 7735HS,替代了6800H,比SER5 5800H 要贵1000元。显卡性能好像是提升了非常多。

楼主:
打算买这款了。

网友C:
现在电脑功耗都这么小了吗,这么小的主机风扇都不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ER5的  5600H停产了,现在的是 5800H

最新的是SER6 7735HS,替代了6800H,比SER5 5800H 要贵1000元。显 ...

这台我喜欢,都想买了,接口很完美,还有sata

网友:
最近也关注了...价格有点飘,必进等等还会便宜....今年40系列显卡首发的笔记本就能看出,销量惨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脑功耗都这么小了吗,这么小的主机风扇都不要了?

把它当做是没电池没显示器的笔记本就好

网友D:
dell的小主机更好看,Dell OptiPlex 7060MFF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脑功耗都这么小了吗,这么小的主机风扇都不要了?

看拆解图有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ll的小主机更好看,Dell OptiPlex 7060MFF

还是太大

网友:
我的二手PN62, 十代I7, 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我喜欢,都想买了,接口很完美,还有sata

是的,性价比非常高。就是少了DP和雷电接口,日常办公编程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挺不错,比华硕的便宜太多了

之前对比过,华硕的感觉也很好,接口也丰富,但就是死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对比过,华硕的感觉也很好,接口也丰富,但就是死贵。

同样配置,华硕价钱大概2倍,划不来

网友E:
B站有个,下面评论可以参考下,感觉还有点问题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d0aa60a34dbf891359d

网友A:
引用 网友E:
B站有个,下面评论可以参考下,感觉还有点问题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x4y1c7Dx/?spm_id_f ...

在售后群,看到新机型GTR6?第一批,有一个HDMI接口有设计问题,不过都召回更换了。所以买老款的,新款的让子弹飞一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B站有个,下面评论可以参考下,感觉还有点问题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x4y1c7Dx/?spm_id_f ...

看上去是win10兼容不太好,不过问题也不大。

前面那个USB可以用来插无线键盘鼠标适配器,USB2.0,不遮挡。

电感啸叫的问题就有点坑了,还得等一段时间EC程序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售后群,看到新机型GTR6?第一批,有一个HDMI接口有设计问题,不过都召回更换了。所以买老款的,新款的 ...

电脑厂家也太难了。

召回更换,主板拆下来只能报废处理了,损失惨重。

网友F:
我用dell 7000mff 尺寸也还算可以了,我挂再桌子底下,外接2个屏幕,家里办公用也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dell 7000mff 尺寸也还算可以了,我挂再桌子底下,外接2个屏幕,家里办公用也够了

居家办公时的状态,桌面比较凌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去是win10兼容不太好,不过问题也不大。

前面那个USB可以用来插无线键盘鼠标适配器,USB2.0,不遮挡 ...

win11挺好用啊,我现在基本就win11加虚拟机模式了。原生正版,没必要重装win10

网友G:
搭载6800H(7735是马甲)的笔记本也不过5K左右,二手的4K出头还很新,送块屏幕还能随时带走不香吗?
一直以为这种小主机是伪需求,性能不如台式机,做NAS软路由跑服务又没性价比,便携不如笔记本,照样一堆线整洁不到哪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搭载6800H(7735是马甲)的笔记本也不过5K左右,二手的4K出头还很新,送块屏幕还能随时带走不香吗?
一直以 ...

1、除非必须,我各人不喜欢使用笔记本
2、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如果仅仅是浏览个网页、网购个东西、聊天、处理个office文件、看个电影,其实对计算机的性能要求挺低的
3、我19年春天弄了台小主机,现在还在用,发这个帖子就是用的这个电脑,感觉挺香,显示器是原来家里有的;噪音小省电,我这个还是miniATX电源,如果是适配器,噪声应该会更小;体积小。
总之,各有所需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除非必须,我各人不喜欢使用笔记本
2、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如果仅仅是浏览个网页、网购个东西 ...

跟你一样,桌面上和桌子下不喜欢放大机箱,还有xsx,switch,音箱等东西,大机箱也放不下,而且显示器我喜欢用大的,目前是32寸的4K,
这个笔记本是不满足需求的,NUC是最合适的,我偶尔需要一些显卡的应用,所以买了幻影峡谷,用的美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搭载6800H(7735是马甲)的笔记本也不过5K左右,二手的4K出头还很新,送块屏幕还能随时带走不香吗?
一直以 ...

同感,如果内置电源还好,关键是还要带个板砖大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搭载6800H(7735是马甲)的笔记本也不过5K左右,二手的4K出头还很新,送块屏幕还能随时带走不香吗?
一直以 ...

做软路由的话 这款应该合适的。

网友J:
这个配置太强了,很考验散热设计。散热对稳定影响很大,特别是amd的处理器发热比英特尔高不少,热稳定方面也没英特尔做得好。

在此不推荐购买,如果是买n5105或者j4125这类配置的可以随便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配置太强了,很考验散热设计。散热对稳定影响很大,特别是amd的处理器发热比英特尔高不少,热稳定方面 ...

7735版本的,那个小散热确实压不住。

打算38节看看有没有折扣,入5800H版本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7735版本的,那个小散热确实压不住。

打算38节看看有没有折扣,入5800H版本的。

202106买的外销款式,当时芯片价格稍高。内部做工在minipc方面还是很不错的,网上很多拆机图。但是常爆出设计上会出现一些尴尬瑕疵,比如我这款gk55唯一缺点就是前usb接口外壳太厚挡住usb深入了,所以有些外壳较大的u盘会识别为2.0。除了ddr4用的环保芯片,ssd自己做的smi2258xt加新鲜的海力士f,其它料都很新鲜。相比那些大量环保芯片的要正规很多除了性能当电脑用勉强外,非常稳定,功耗5到15瓦。pc盒子行业受制于上游cpu更新换代极为快,所以做产品都是争分夺秒的,难做的很全面容易出现一些设计瑕疵。连cpu都有设计瑕疵,j4125挑ddr大概率就是u本身有问题,一般也没啥大问题。

不得不说这类soc换代极快,2019出j4125到了2021就n5105了。u集成度太高,一台电脑除了u其它都算是边角料。

基于以上,建议上市后半年没爆出有重大设计缺陷再买,还能买个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2106买的外销款式,当时芯片价格稍高。内部做工在minipc方面还是很不错的,网上很多拆机图。但是常爆 ...

Ser5 pro是去年6月的机器,
现在只是把U从5600升级成5800,
然后加了个硬盘风扇,金属边框换成塑料边框。

价格不变。3楼也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跟你一样,桌面上和桌子下不喜欢放大机箱,还有xsx,switch,音箱等东西,大机箱也放不下,而且显示器我 ...

机子是美滋滋,价格吗就嘿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ll的小主机更好看,Dell OptiPlex 7060MFF

3260  会更香一些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是美滋滋,价格吗就嘿嘿了……

价格准系统只要4999,很不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5 5600 非常稳定 2088元  香

你的SER 5600 硬盘是不是金士顿的  OM8SEP4512N-A0

我从金士顿网站上查到 这款盘是 QLC颗粒

网友J:
引用 楼主:
Ser5 pro是去年6月的机器,
现在只是把U从5600升级成5800,
然后加了个硬盘风扇,金属边框换成塑料边框。 ...

好像ser6pro后usb接口被吹出来热风吹容易u盘或者无线接收器过热,需要用延长线。内部mtk无线网卡在硬盘下面容易过热需要自己用导热垫子把热量导到主板上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ser6pro后usb接口被吹出来热风吹容易u盘或者无线接收器过热,需要用延长线。内部mtk无线网卡在硬盘下 ...

现在无线网卡都是intel的了。

网友K:
我买了个GTR6, 还不错, 主要是小巧。几乎没什么噪声, 比台式机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省体积和噪音小, 一般办公性能足够用。

网友:
ATOM D525用了很多年,办公或看电影一般足够,
现在还有更快速的低功能CPU,如J1900等,

网友L:
引用 楼主:
Ser5 pro是去年6月的机器,
现在只是把U从5600升级成5800,
然后加了个硬盘风扇,金属边框换成塑料边框。 ...

那我不是买亏了,我在JD买的,还是5600,没看到5800,去官网看到的是5800H,一样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我不是买亏了,我在JD买的,还是5600,没看到5800,去官网看到的是5800H,一样的价格 ...

买多久了?最近一直都只看到5800,5600上个月就停产了。

但你也不算买亏,虽然CPU换到了5800,但机器散热能力有限,功耗限制在35w,跑分只高了一点点。而且新的5800H是塑料外壳,而5600H是金属外壳。

网友L:
引用 楼主:
买多久了?最近一直都只看到5800,5600上个月就停产了。

但你也不算买亏,虽然CPU换到了5800,但机器散 ...

刚买不到两周,JD支持30天无理由退货,问了客服说可以退货,退了重新下单
客服也有提到新的不是金属外壳,降功耗提性能还是换新的吧
也是我下单时没注意,我去年就加购物车了,有一段时间显示没货的,最近有货就下单了,没去看有新的5800H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刚买不到两周,JD支持30天无理由退货,问了客服说可以退货,退了重新下单
客服也有提到新的不是金属外壳 ...

买的准系统还是 带硬盘内存的?

我查到那个标配的500G硬盘是QLC颗粒的。

只能买准系统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准系统还是 带硬盘内存的?

我查到那个标配的500G硬盘是QLC颗粒的。

买准系统,我手上刚好有之前笔记本换下来的16G内存和500G硬盘,要不我就买6系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R5 5600 非常稳定 2088元  香

同款在用,画图比我原来的笔记本爽多了

楼主:
已下单 SER5 5800 准系统无硬盘无内存。

自己配了2 x 8GB 英睿达 DDR4 3200 内存条

KIOXIA RC20 1TB 固态硬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下单 SER5 5800 准系统无硬盘无内存。

自己配了2 x 8GB 英睿达 DDR4 3200 内存条

准系统京东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系统京东买?

淘宝京东价格一样。

但京东页面写了30天价格保护。
然后淘宝客服说开专票运费到付,而京东可以直接填专票信息。
所以京东买了。

网友H:
家里一台电脑平均用10年,当然两台电脑之间肯定有一点重合的时间;不然肯定整一个这个零刻的mini主机,看着太诱人了;目前用的也是小主机,小ATX电源的,感觉声音还有有点大,2019年买的,现在还非常流畅,虽然体积已经够小了,比这个零刻的还是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家里一台电脑平均用10年,当然两台电脑之间肯定有一点重合的时间;不然肯定整一个这个零刻的mini主机,看着 ...

除非苹果电脑盒子那样为了散热不计成本堆铜料,有声音从某些方面看来也是好事,说明散热好。
这类高性能盒子特别是amd高性能,都发热很大的。我的j4125与j1900盒子都能听到风扇声音的,主要是温度低24w的适配器这很好。这24w都不够amd塞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除非苹果电脑盒子那样为了散热不计成本堆铜料,有声音从某些方面看来也是好事,说明散热好。
这类高性能 ...

声音是电源风扇+CPU风扇的声音,零刻的这个应该是只有CPU风扇,电源转移到外面来了,零刻也有intel处理器的,只是性价比好像没有amd的高些,这些小主机用的是笔记本的CPU,笔记本不是也只有一个风扇吗,当然我对计算机硬件不太熟悉
我目前正在用的小主机用的是台式机cpu,淘宝那个链接还在卖,只是几大硬件有升级

网友B(2023-03-23):
楼主你这主机平时使用,风扇声音大么?会不会跟笔记本一样,稍微有点负载就CPU快速升温,风扇猛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主机平时使用,风扇声音大么?会不会跟笔记本一样,稍微有点负载就CPU快速升温,风扇猛转? ...

楼主被关小黑屋了。
我来帮楼主回答:

就开机的几秒钟风扇呼一下,其他时间几乎没有声音,安静的一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主机平时使用,风扇声音大么?会不会跟笔记本一样,稍微有点负载就CPU快速升温,风扇猛转? ...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有这么安静?我的beelink gk55 j4125没负载都有风扇声音,温度55度又不高仔细听你这个桌面距离是可以听到风噪声音的,应该是风扇温控调速没做好,处理器29度都明显风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这么安静?我的beelink gk55 j4125没负载都有风扇声音,温度55度又不高仔细听你这个桌面距离是可以听到 ...

我半夜也用的,听不见风扇声音。

SER 5800H

网友(2023-06-02):
引用 网友H:
家里一台电脑平均用10年,当然两台电脑之间肯定有一点重合的时间;不然肯定整一个这个零刻的mini主机,看着 ...

最新发布的零刻GTR7 7840HS 65W高性能迷你主机,京东有290的优惠卷,刚下单了一台带内存和固态的。

网友:
零刻GTR7 7840HS 65W,到手是3675把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我买了个GTR6, 还不错, 主要是小巧。几乎没什么噪声, 比台式机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省体积和噪音小, 一 ...

请问GTR6主机的睡眠功能正常吗?
现在准备入手GTR7,但有网友反映 GTR7无法正常睡眠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8411f7Ym?t=52.5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GTR6主机的睡眠功能正常吗?
现在准备入手GTR7,但有网友反映 GTR7无法正常睡眠 https://www.bilibili ...

所以新出的数码产品最好不要立马买,先观望没毛病。数码产品总有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O(2023-10-04):
我买了 铭凡 UM480 XT 选配16G+512G版本的 花了1500元 估计后天能收到。不知道用来跑Altium Designer 23 画板子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买了 铭凡 UM480 XT 选配16G+512G版本的 花了1500元 估计后天能收到。不知道用来跑Altium Designer 23 画 ...

r7 4800h的处理器还是很厉害的,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