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绕制高频变压器,材料准备

楼主(2023-02-22):
某宝上问了几家做样品变压器(40W左右)的店,选型+5个样品 报价280+,不准备买了。

尝试自己绕制高频变压器,想问下大家,除了要购买磁芯,骨架,漆包线,绝缘胶带, 还有什么需要提前准备的?绕线准备人肉。
有某宝 可以一站式购买这些材料的店家推荐么?

更新:
分享一个某宝6.9购入的变压器计算软件

网友:
有公版还是考虑公版吧。自己绕发热漏磁不好处理。

网友A:
我的15W,差不多价格,我也在淘宝上做了两次,都没成功。拆开看过,我认为做工还可以。
后来,
   公司采购,把别人的电源样品发给另一家做电源的厂家,炒出来一款,性能超出预期(15W)。

我用电桥量过两个变压器,参数有点区别。但前者也在设计要求范围内。

然后,我拆开两个比较。发现有一点可能是问题:
  我找淘宝做的那个变压器商家跟我商量过:EE22的中柱打磨他家做不了,能否改成两边隔绝缘带。说效果一样。我也不懂,就同意了。
  另一款,电源厂家给做成的成品,我也拆了,我看这款变压器是中柱子打磨了一个很深的间距,足有半毫米,两边也是非常的光滑,能很好贴合在一起。

现在懒得动手,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做的性能差。磨中柱/垫绝缘 两种工艺是否影响到了性能。

网友:
需要电桥测试变压器

网友:
之前做板载开关电源的时候,自己绕了n个都不行,主要漏磁大。然后淘宝上随便找了一家打样,一次成功。

网友:
还需要绕线机,电桥,锉刀等,自己经常调试用的话,可以买齐弄,偶尔弄一下建议算了。

网友:
还需要个模具电磨开气隙、电桥测电感。绝缘漆也买上就更好,否则容易有声音,当然有个简易绕线机就更加锦上添花了,但如果不是经常试样,也没必要,手绕一个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我每次做样品都是自己绕,基本上都是一次成功,验证好了就给厂家参数去做批量。

网友:
准备木条,用于支撑骨架

网友B:
不会绕变压器就不用干这玩意了,但一般来说一开始要绕几十个练手,然后就不怕变压器了

网友C:
垫气隙和中柱磨气隙,也没有大的区别,主要是要绕的均匀,不要把线绕成一堆,不要交叉,还有关键的磁芯质量要好,现在手头有点钱的人不少,看过别人做过磁芯,自己也上马做,基本的磁芯理论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绕变压器就不用干这玩意了,但一般来说一开始要绕几十个练手,然后就不怕变压器了 ...

也是有这个目的

网友:
漆包线买成低温的,绕后以后直接浸焊不用去挂漆,变压器焊上样板调试 注意保护措施,防止炸管,必要的监测输入电压电流功率,输出电压电流功率,管漏级反峰波形,电子负载,输入高压直流可调100-400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垫气隙和中柱磨气隙,也没有大的区别,主要是要绕的均匀,不要把线绕成一堆,不要交叉,还有关键的磁芯质量 ...

是的,气隙 也很关键。新手建议用PI的软件和方案  练手比较快

网友:
专业的人做专业事,自己做需要花时间。时间的成本远大于280,专注自己专长才好

网友:
便宜的机械绕线机买一个,记匝数,绕平整,这个值得的,一个打样的钱除了前面的材料余下的还绰绰有余。
一套东西齐了,可以慢慢的去优化调整变压器,上手就来,方便快捷,不用盯着催店家,批量了直接扔出去做,不用老担心参数不好。
后期常温变压器浸漆再买下,变压器防潮和去噪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D:
小功率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体积一般都较小,例如EE25,EE13等骨架,套不进常规绕线机的8mm轴。
除非加接一个套骨架的模具,但骨架模具参差不齐(也可能是绕线机问题),不同轴,绕起来骨架晃动很大。

于是改手绕,但小磁芯的骨架也薄,并且有些是废塑料做的,手用力一下就崩裂了。

网友:
绕制不难,难的是浸漆工艺,在家里,不好办。

网友:
手工打磨过气息。。。。。。很多粉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5W,差不多价格,我也在淘宝上做了两次,都没成功。拆开看过,我认为做工还可以。
后来,
   公司采购 ...

做开发的时候我就是垫青稞纸调间隙的,效果和量产时候的磨中柱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功率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体积一般都较小,例如EE25,EE13等骨架,套不进常规绕线机的8mm轴。
除非加接一个套 ...

把中轴打磨光,套个钻头夹上去就好办了

网友:
鼓励买绕线机的基本没自己玩过变压器,绕线机有一半的工作量是模具工装和压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