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持微型倒角机都是气动的?

楼主(2023-02-22):
金属修边刀在对弯曲金属边缘修边非常难用,想找一个电动的。
搜了一下,微型手持倒角机都是气动的,有电动的体积都非常大,对于小型工件用着很不方便
不知为什么微型倒角机都是气动的?有没有电动款的?

网友:
有软轴的啊。

网友:
量少手工倒角,买那个号称以色列的刮刀就行, 多买几种刀片,加起来十几元就够了。、。、。

还有一个台式的倒角机,叫什么鹰牌好像,1500左右,也挺好用。不过台式的我都是倒的直角

气动我有几把枪式的,带钻夹头的,可调节转速,100出头,装的单刃倒角刀,圆孔倒角,非常好用。

还有一个最初创业时13年买的小台钻,现在也是装的单刃倒角刀,用于倒50mm以上圆孔,倒角刀买90度,单刃的。

网友:
电磨能倒角吗? 电磨和文玩电磨还是挺容易买到的

网友:
这么细小用电机应该扭矩不够,这就像雕刻机的电主轴不能干活一样最多100的直径哪能有什么扭矩。加工中心的通用主轴伺服电机光是电机轴就60多了

楼主:
看来还是转速问题,气动可以容易达到很高转速,电动不行,非得体积大。转速低了倒角效果不好有毛刺。不过要求不高情况下用手电钻加个倒角刀头可能也凑合能用?

网友:
我整天倒角,加工中心的转速经常只有1500转用的6mm的倒角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