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杂波有什么算法可以滤除啊?

楼主(2023-02-23):
采样频率是16k的

网友:
目测直接平均值就可以了。

网友:
计算杂波频率,设计低通滤波器

网友:
你这不是杂波吧,目测频率稳定的,要求响应速度直接硬件滤波,不要求响应速度,有多种滤波算法,简单点就平均值滤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