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的应用的代码的跳转地址,hex或bin文件能修改吗?

楼主(2023-02-23):
貌似都是在源代码里面修改的。 现在BootLoader变大,iap应用的程序也需要修改地址。源码是没有了,请教下应用程序那边还可以修改吗?

网友:
不行吧,所有中断都得基于应用程序的地址进行偏移,要不相应不了中断。

网友:
可以将BootLoader分两部分,一部分还在原来位置,一部分放到后面地址。中间空下来的是应用部分。无法直接改应用程序的吧,链接地址不一样。

网友:
如果大的不多还是考虑压缩bootloader空间吧,比如库改寄存器直接操作,能省不少空间

网友:
不行的,只能在bootloader这边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