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三星S22U/S23U, 电信卡上网,另外一张移动卡只接电话的,请进!

楼主(2023-02-23):
我现在使用三星note10,电信4g上网,移动上网功能关闭(打电话到移动公司要求关闭上网),移动只使用电话。

一直以来有个难言之隐:移动电话偶然打不进来。

能试过的办法都试了。现在只能将移动卡转在另外一部手机上。等于我出门要带2部手机。

不知道S22或S23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我就换机。如果不能解决,换机也没有意思。

网友:
一张移动一张联通的路过,VoLTE打开,貌似没啥问题。

电信的主力B4频段确实和移动的农村主力B39频段很近,不知道会不会没处理好有问题。移动的在城市主力是B40和B41,离电信的频段比较远。如果是在乡下发生问题多,可以往这上面考虑一下。
PS:我通讯知识几乎为零,只是曾经关注非国行的三星才了解了一下这些信息,非国行确实可能会缺频段导致信号有问题。

网友:
S22U 移动接电话,电信打电话上网,电话不多,3个月,目前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我用Note10 plus 貌似成功绕过了楼主的所有问题;
两张卡,只用一张上网,都可以打接电话,5G上网可以关闭,另外plus电池容量比较大,目前用了3年还算耐用。

唯一缺点是任何一个卡在接打电话,另外一张卡就不工作了,要等接打电话完毕才能恢复。

网友:
4G以后通话是走VOLTE,关了上网功能可能导致VOLTE功能不可用。你这个问题比较怪异,手机和手机卡都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目前用S22,一个电信一个联通,目前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我的是S21,一直在用的是移动(通话)+联通(上网)。刚一开始移动关闭了上网功能,只能用2G,通话质量太差并且经常出现未注册的情况,应该会丢电话。打10086客服来人用CellularZ这个app查看了一下信号说没有异常,后面问题依旧,没办法重新开了上网功能用了4G,通话质量好了,再也没出现过未注册的情况,也没发现丢电话的情况。感觉就是移动2G基站的问题。

网友A:
我是S21,移动(公司卡,上网+电话)+
联通(电话),不能关VOLTE,我联通之前家庭号,办了10元套
餐,关闭了网络,然后就经常接不到联通电话,后来开了流量(用多少计多少费用)就没问题了,应该是现在2G网络基本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S21,移动(公司卡,上网+电话)+
联通(电话),不能关VOLTE,我联通之前家庭号,办了10元套
餐,关闭 ...

你的意思,是我如果将移动的上网打开,就没有问题?

为何我的移动卡,放在一台独立的手机上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如果将移动的上网打开,就没有问题?

为何我的移动卡,放在一台独立的手机上就没有问题? ...

是的,我觉得给网络功能打开应该就行,不开固定套餐,打电话流量用不了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