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找一个LDO,低压差,小Iq,可调,小封装

楼主(2023-02-23):
需要找一个LDO,低压差小于500mV,输入电压范围:7.2V~12V,输出需要6.5V,小Iq,可调,小封装,像STO23-5/6之类的,SO8也可以

网友:
没提电流,可以看看 ME6239 ,电流250mA ,供参考

网友A:
SPX3819 sot23-5 16V
340mV@500mA

网友B:
(12-6.5)*0.2a =1.1W     sot23直接 冒烟,时间久了还可能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6.5)*0.2a =1.1W     sot23直接 冒烟,时间久了还可能发光

按你这么说,楼上的产品设计有问题?

楼主:
你是对的,就你懂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X3819 sot23-5 16V
340mV@500mA

谢谢,这个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这么说,楼上的产品设计有问题?

楼上都是对的 ,但是必须要按照你实际压差  和电流来计算

LDO 的降压原理 是把压差转换成热量消耗掉    (比方说 5V输入   3.3V输出 ,那剩下的2V 乘以电流 就转换成热量了)

如果压差低,电流可以大

如果压差高,电流就必须限制小了

发热功率就是  压差 * 实际电流   这个是直接转换成热功耗的

如果你散热给力  没问题 ,但是 一般情况下SOT23芯片再怎么散热  散热效果也就这样了  ,所以安全性就不够了

你如果只要 12V    输入  6.5V输出   1-10ma电流 那没大问题   热功耗只有   60mw左右  , 如果200ma  就 1w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对的,就你懂欧姆定律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 我不是吓唬你  论坛里 问LDO冒烟的太多了  你不妨自己搜索一下,这个是原理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 我不是吓唬你  论坛里 问LDO冒烟的太多了  你不妨自己搜索一下,这个是原理上的问 ...

哥,我只需要用10几mA,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 我不是吓唬你  论坛里 问LDO冒烟的太多了  你不妨自己搜索一下,这个是原理上的问 ...

9V干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只需要用10几mA,谢了哈

  电流那么低   我瞎操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