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开一贴,再讨论下为啥自己的板子就没有Xilinx的高级感呢

楼主(2023-02-23):
如下图,左边是自己的板子,嘉立创做的,右边是Xilinx KR26。Xilinx的板子还没镀金,但就是好看,就是高级。为啥?我分析有几点原因:
1、两个板子都有铺铜,但Xilinx的板子阻焊层油墨颜色很深,使得铺铜和不铺铜的地方颜色差别不明显,几乎是一片色
2、丝印锐利清晰,比左边的清晰了100倍

楼主:
这种哑光的油墨到底是什么色号? 墨绿吗,有类似于嘉立创的价格可以做出来吗?

网友A:
是不是丝印字太大也显得拥挤,
还有可能就是兼顾性能情况下,阻容元件排的成行成列成组,就显得整齐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丝印字太大也显得拥挤,

丝印应该是差不多大的

网友B:
把丝印去掉,油墨换深色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丝印去掉,油墨换深色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

嗯 我感觉也是这样,问题是嘉立创没有这种油墨颜色,麻烦。要换厂,成本也要提高不少

网友:
嘉立创这种油墨颜色应该是行业用的最多了,审美疲劳了,其实深色也不一定就是好看,有些人还是觉得嘉立创这种油墨好看

网友C:
目测左边的板子是用AD之类的画的,右面是用阿里狗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左边的板子是用AD之类的画的,右面是用阿里狗画的。

哈哈,左边是cadence,而且是找一博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左边是cadence,而且是找一博画的

cadence画成这个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左边是cadence,而且是找一博画的

一博多少钱一个pin?

网友:
人类的审美还是挺统一的。。。

网友E:
贴片的数码管有大点的吗,多少钱一个

网友:
右边是多层pcb

网友F:
2层板敷铜后,除了做成黑色,一般都不好看。
国外的很多板子,都是多层板,顶层和底层不敷铜,内层敷铜,就会好看很多,尤其大于4层的板子,颜色自然看着深沉。

网友G:
你用兴森快捷....做一下镀金的试试就知道了!PCB 国内做的很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博多少钱一个pin?

标准价格4块,点数多一般打折 8折7折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2层板敷铜后,除了做成黑色,一般都不好看。
国外的很多板子,都是多层板,顶层和底层不敷铜,内层敷铜,就 ...

您仔细看,右边那板子顶层也有铺铜,但是被阻焊层油墨盖住了,看不怎么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兴森快捷....做一下镀金的试试就知道了!PCB 国内做的很厉害啊!

兴森快捷确实做得可以,什么颜色的油墨都有,不过工程费2000,我在嘉立创做500块以内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片的数码管有大点的吗,多少钱一个

有大的,我这个1块多,淘宝上你搜长圣电子厂

网友H:
其实就是油墨的问题。

这个板 是金百泽 哑光绿

看上去也很有高级感。

网友H:
给你调了一下颜色,你看看是不是有高级感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其实就是油墨的问题。

这个板 是金百泽 哑光绿

金百泽对小批量是不是不友好?比如几百片尺寸10×10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你调了一下颜色,你看看是不是有高级感了。

哈哈哈哈,P的好!

网友:
铜厚可能也是影响因素,当然了,也不是什么板子都适合加厚。
有些铜加厚了的板子,即使阻焊不是特别深的颜色,看着也屌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金百泽对小批量是不是不友好?比如几百片尺寸10×10的板

金百泽这种做小批量才划算,样板不划算。

工程费收几千的。

网友:
除了阻焊和油墨的材质,跟布局也有关的。在顶层不做灌铜,甚至不加丝印都会有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你调了一下颜色,你看看是不是有高级感了。

你这一P,对比效果立马显现了,不是楼主板子画的不好,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大的,我这个1块多,淘宝上你搜长圣电子厂

兄弟没有,有店铺链接吗,用手机和电脑上的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就是油墨的问题。

这个板 是金百泽 哑光绿

这是个无刷电机驱动板?还带CAN通信?这么熟悉的几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没有,有店铺链接吗,用手机和电脑上的都一样

https://shop209688371.taobao.com ... umber_id=3384692433
这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就是油墨的问题。

这个板 是金百泽 哑光绿

对,这个好看。无丝印,颜色调对,走线铺铜感觉不影响这种高级感

网友J:
做这么高级干啥,上电好使就行了。

网友:
就是颜色的事,一般浅色,艳丽的色都不耐看,有廉价感,深色耐看,稳重大气。与是否哑光无关,只是换深色JLC估计能接受,换哑光估计不会考虑,哑光太容易有划痕,焊接后容易有云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这么高级干啥,上电好使就行了。

我们有一些产品,板子会裸露在外,对美观有一定要求

网友K:
楼主能提供右边开发板的资料不?

网友L:
引用 楼主:
标准价格4块,点数多一般打折 8折7折不等

楼主的量很大吗,我在一博都是1pin/4.5的

网友:
要是嘉立创把这种哑光绿搞定了,过一段时间你们又觉得满大街都是这种颜色,马上就说这个显旧不高档了,看人家国外又出来一个新颜色马上就觉得人家高大上。这不就跟买衣服一样,追求流行色一个道理。

网友:
高级感来自 顶层看不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提供右边开发板的资料不?

官网可以下吧,我手边也只有个裸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量很大吗,我在一博都是1pin/4.5的

你是哪个地区?我川渝

网友M:
引用 网友C:
cadence画成这个样子。。。。

只是工具,不要过于迷信。 楼主位的明显是板材和油墨工艺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只是工具,不要过于迷信。 楼主位的明显是板材和油墨工艺不同

我觉得宝马X5和奇瑞QQ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都是工具。

网友:
这个问题我原来也很疑惑,确实不一样不仅仅是油墨不一样

网友:
元器件也是一个方面,对比你的按键和Xilinx的按键。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宝马X5和奇瑞QQ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都是工具。

小学生开X5 和成年人开QQ 也有区别,虽然都是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小学生开X5 和成年人开QQ 也有区别,虽然都是人

你说的对,你咋不和婴儿比呢。

比较工具必然是在同样的熟练程度下面比较哪个好用。

就像测两个电子称准不准,必然要用同样的标准砝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对,你咋不和婴儿比呢。

一博和兴森快捷都都有allegro 和 ad 组,同样的人用不同的工具做出来的板子几乎没有区别,只在画板的时间效率上有所不同。
你硬要拿X5比QQ,那我只能用人来做为类比。日本那边用PADS比大部分国人用ALLEGRO画的好,但ALLEGRO 在效率上却比PADS高不少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对,你咋不和婴儿比呢。

比较工具必然是在同样的熟练程度下面比较哪个好用。

楼主说的是板做出来的的颜色和材质,你拿工具说事...

楼主:
窃以为板子好不好看跟用什么工具画图没有半毛钱关系。阿里狗、PADS、AD我全会,做出来的板子风格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楼主说的是板做出来的的颜色和材质,你拿工具说事...

我就是随便说说是不是工具不同,你那么敏感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随便说说是不是工具不同,你那么敏感干啥。

  我只是说不要过度..  EDA工具各有优缺点,能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窃以为板子好不好看跟用什么工具画图没有半毛钱关系。阿里狗、PADS、AD我全会,做出来的板子风格没有太大的 ...

板厂的选材和油墨工艺对外面视觉感受有很大差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随便说说是不是工具不同,你那么敏感干啥。

因为你的话里话外 可以看出来 有瞧不起ad的意思

网友:
所以现在没在嘉立创做板子了,  给他们提了很多次 啥色都有,这么多年就不支持哑光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因为你的话里话外 可以看出来 有瞧不起ad的意思

我不是在调戏楼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