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焊盘宽度,你们用的多少?

楼主(2023-02-24):
讨论针对的是LQFP,引脚间距0.5mm
STM32数据手册给的是0.3mm的焊盘宽度,这样间隙就只剩0.2mm,也就是约等于8mil

我用0.25mm好多年了(封装是别人那copy的),突然感觉有点窄了。
去翻手册,才发现人家推荐用的是0.3mm

然后又去翻了ti的msp430手册,发现也是推荐用0.3mm

楼主:
另外再问问,你们用的GND铺铜间隙规则设置的多少?
我自己因为用的LQFP的间隙是0.25,所以一直使用0.25mm作为铺铜间隙。
如果LQFP按数据手册那样改成0.3mm,那么为了好看铺铜间隙就得改成0.2mm了

网友:
现代pcb工艺,问题都是不大的,shap距离 top和bot一般>15mil

网友:
0.2mm生产\打样都没有问题,
看你的平时画的板都会顶层铺铜, 估计才会有这问题.

我是99%的线都走顶层,顶层一般不铺铜,最多也就局部铺铜
然后底层是个大面积铺铜,间隙0.4-0.5mm

网友:
一般取值 50%~60%是对的,0.5 一下,取50%或大一点,不要取60%,  也就是0.5   取  0.25~0.28 就非常好,没有问题,
敷铜,看了很多人可能没有设置,使用了,8mil 甚至6mil 敷铜,也就是0.2一下,不太建议设置这么小,普通板子,建议10mil以上,12mil比较好,

网友:
假设使用印刷锡膏的工艺上锡。  0.12mm厚度的激光切割钢网。   0.2毫米间隙,最常见的不良现象就是容易连焊。
如果钢网厚度不变,又能控制不连焊,对上锡量来说确实是多了一些。 这意味着印刷机,激光钢网的品质控制能力要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