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DFPGL22G之FPGA开发指南_V1.0》第四十章

楼主(2023-02-24):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紫光PGL22G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3-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435699340

第四十章 OV7725摄像头HDMI显示实验

在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中,成功地在LCD屏上实时显示出了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本章将使用FPGA开发板实现对OV7725的数字图像采集并在HDMI显示器上实时显示。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40.1简介
40.2实验任务
40.3硬件设计
40.4程序设计
40.5下载验证

40.1简介

在“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中对OV7725的视频传输时序、SCCB协议以及寄存器的配置信息等内容作了详细的介绍,如果大家对这部分内容不是很熟悉的话,请参考“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中的简介部分。
40.2实验任务
本节实验任务是使用ATK-DFPGL22G开发板及OV7725摄像头实现图像采集,通过HDMI接口驱动HDMI显示器,并实时显示出图像。
40.3硬件设计
摄像头扩展接口原理图及OV7725模块说明与“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完全相同,请参考“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硬件设计部分。HDMI接口部分的硬件设计请参考“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的硬件设计部分。
由于OV7725、HDMI接口和DDR3引脚数目较多且在前面相应的章节中已经给出它们的管脚列表,这里不再列出管脚分配。
40.4程序设计
图 40.4.1是根据本章实验任务画出的系统框图。对比“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的系统框图可以发现,本次实验只是把LCD顶层模块替换成了HDMI顶层模块,将图像采集顶层模块中的图像裁剪模块去掉了,其余模块(除时钟模块外)完全相同。之所以在本节实验中把裁剪模块去掉,是因为本次实验所用的HDMI显示器的分辨率大于摄像头的分辨率,所以只需要在HDMI视频显示模块稍微改一下读数据请求即可,改动部分下文会给大家讲解。时钟模块用于为I2C驱动模块、HDMI顶层模块以及DDR3控制模块提供驱动时钟;I2C驱动模块和I2C配置模块用于初始化OV7725图像传感器;摄像头采集模块负责采集摄像头图像数据,并把图像数据写入DDR3控制模块中;DDR3控制模块负责将用户数据写入和读出片外DDR3存储器;HDMI顶层模块负责驱动HDMI显示器。本章使用的HDMI显示器分辨率为1280*720,而OV7725传感器的最大分辨率为640*480,所以HDMI显示器需要填充黑色的像素点。
图 40.4.1顶层系统框图

由上图可知,本节实验中时钟模块pll_clk为DDR3控制模块、I2C驱动模块提供驱动时钟以及为HDMI模块提供像素时钟和5倍像素时钟。I2C配置模块和I2C驱动模块控制着传感器初始化的开始与结束,传感器初始化完成后图像采集模块将采集到的数据写入DDR3控制模块,HDMI顶层模块从DDR3控制模块中读出数据并驱动显示器显示,这时整个系统才完成了数据的采集、缓存与显示。需要注意的是图像数据采集模块是在DDR3和传感器都初始化完成之后才开始输出数据的,避免了在DDR3初始化过程中向里面写入数据。
顶层模块代码如下所示:
1    module ov7725_hdmi(
2        input             sys_clk          ,
3        input             sys_rst_n        ,
5        output            tmds_clk_p       ,  // TMDS 时钟通道
6        output            tmds_clk_n       ,
7        output [2:0]      tmds_data_p      ,  // TMDS 数据通道
8        output [2:0]      tmds_data_n      ,
9        //摄像头接口
10       input             cam_pclk         ,  //cmos 数据像素时钟
11       input             cam_vsync        ,  //cmos 场同步信号
12       input             cam_href         ,  //cmos 行同步信号
13       input  [7:0]      cam_data         ,  //cmos 数据
14       output            cam_rst_n        ,  //cmos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15       output            cam_sgm_ctrl     ,  //cmos 时钟选择信号, 1:使用摄像头自带的晶振
16       output            cam_scl          ,  //cmos SCCB_SCL线
17       inout             cam_sda          ,  //cmos SCCB_SDA线
18       //DDR3接口
19       input             pad_loop_in      ,  //低位温度补偿输入
20       input             pad_loop_in_h    ,  //高位温度补偿输入
21       output            pad_rstn_ch0     ,  //Memory复位
22       output            pad_ddr_clk_w    ,  //Memory差分时钟正
23       output            pad_ddr_clkn_w   ,  //Memory差分时钟负
24       output            pad_csn_ch0      ,  //Memory片选
25       output [15:0]     pad_addr_ch0     ,  //Memory地址总线
26       inout  [16-1:0]   pad_dq_ch0       ,  //数据总线
27       inout  [16/8-1:0] pad_dqs_ch0      ,  //数据时钟正端
28       inout  [16/8-1:0] pad_dqsn_ch0     ,  //数据时钟负端
29       output [16/8-1:0] pad_dm_rdqs_ch0  ,  //数据Mask
30       output            pad_cke_ch0      ,  //Memory差分时钟使
31       output            pad_odt_ch0      ,  //On Die Terminati
32       output            pad_rasn_ch0     ,  //行地址strobe
33       output            pad_casn_ch0     ,  //列地址strobe
34       output            pad_wen_ch0      ,  //写使能
35       output [2:0]      pad_ba_ch0       ,  //Bank地址总线
36       output            pad_loop_out     ,  //低位温度补偿输出
37       output            pad_loop_out_h      //高位温度补偿输出
38      );
40   //parameter define
41   parameter SLAVE_ADDR = 7'h21         ; //OV7725的器件地址7'h21
42   parameter BIT_CTRL   = 1'b0          ; //OV7725的字节地址为8位  0:8位 1:16位
43   parameter CLK_FREQ   = 27'd50_000_000; //i2c_dri模块的驱动时钟频率
44   parameter I2C_FREQ   = 18'd250_000   ; //I2C的SCL时钟频率,不超过400KHz
45   parameter  APP_ADDR_MIN = 28'd0      ; //ddr3读写起始地址,以一个16bit的数据为一个单位
46   parameter  APP_ADDR_MAX = 28'd307200 ; //ddr3读写结束地址,以一个16bit的数据为一个单位
47   parameter  BURST_LENGTH = 8'd80      ; //ddr3读写突发长度,80个128bit的数据
49   //wire define
50   //PLL
51   wire        pixel_clk       ;  //像素时钟75M
52   wire        pixel_clk_5x    ;  //5倍像素时钟375M
53   wire        clk_50m         ;  //output 50M
54   wire        clk_locked      ;
55   //OV7725
56   wire        i2c_dri_clk     ;  //I2C操作时钟
57   wire        i2c_done        ;  //I2C寄存器配置完成信号
58   wire        i2c_exec        ;  //I2C触发执行信号
59   wire [15:0] i2c_data        ;  //I2C要配置的地址与数据(高8位地址,低8位数据)
60   wire        cam_init_done   ;  //摄像头初始化完成
61   wire        cmos_frame_vsync;  //帧有效信号
62   wire        cmos_frame_href ;  //行有效信号
63   wire        cmos_frame_valid;  //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64   wire [15:0] wr_data         ;  //OV7725写入DDR3控制器模块的数据
65   //HDMI
66   wire        video_vs        ;  //场同步信号
67   wire [15:0] rd_data         ;  //DDR3控制器模块读数据给HDMI
68   wire        rdata_req       ;  //DDR3控制器模块读使能
69   //DDR3
70   wire        fram_done       ; //DDR中已经存入一帧画面标志
71   wire        ddr_init_done   ; //ddr3初始化完成
73   //*****************************************************
74   //**                    main code
75   //*****************************************************
76   assign  cam_sgm_ctrl = 1'b1;
77   assign  cam_rst_n    = 1'b1;
第76行代码是选择使用摄像头自带的晶振,第77行代码是不复位摄像头。
79   //例化PLL IP核
80   pll_clk  u_pll_clk(
81       .pll_rst        (~sys_rst_n  ),
82       .clkin1         (sys_clk     ),
83       .clkout0        (pixel_clk   ), //像素时钟75M
84       .clkout1        (pixel_clk_5x), //5倍像素时钟375M
85       .clkout2        (clk_50m     ), //output 50M
86       .pll_lock       (clk_locked  )
87   );
89   //I2C配置模块
90   i2c_ov7725_rgb565_cfg  u_i2c_cfg(
91       .clk            (i2c_dri_clk  ), //in
92       .rst_n          (sys_rst_n    ), //in
93       .i2c_done       (i2c_done     ), //in
94       .i2c_exec       (i2c_exec     ), //out
95       .i2c_data       (i2c_data     ), //out
96       .init_done      (cam_init_done)  //out
97       );
99   //I2C驱动模块
100  i2c_dri
101     #(
102      .SLAVE_ADDR     (SLAVE_ADDR),  //参数传递
103      .CLK_FREQ       (CLK_FREQ  ),
104      .I2C_FREQ       (I2C_FREQ  )
105      )
106     u_i2c_dri(
107      .clk            (clk_50m       ),
108      .rst_n          (sys_rst_n     ),
109      //i2c interface
110      .i2c_exec       (i2c_exec      ),
111      .bit_ctrl       (BIT_CTRL      ),
112      .i2c_rh_wl      (1'b0          ), //固定为0,只用到了IIC驱动的写操作
113      .i2c_addr       (i2c_data[15:8]),
114      .i2c_data_w     (i2c_data[7:0] ),
115      .i2c_data_r     (              ), //out
116      .i2c_done       (i2c_done      ), //out
117      .i2c_ack        (              ), //out
118      .scl            (cam_scl       ), //out
119      .sda            (cam_sda       ), //inout
120      //user interface
121      .dri_clk        (i2c_dri_clk)     //I2C操作时钟//out
122  );
124  //摄像头数据采集模块
125  cmos_capture_data u_cmos_capture_data(
126      .rst_n                 (sys_rst_n & ddr_init_done),
127      .cam_pclk              (cam_pclk                 ),
128      .cam_vsync             (cam_vsync                ),
129      .cam_href              (cam_href                 ),
130      .cam_data              (cam_data                 ),
131      .cmos_frame_vsync      (cmos_frame_vsync         ),//out
132      .cmos_frame_href       (cmos_frame_href          ),//out
133      .cmos_frame_valid      (cmos_frame_valid         ),//out
134      .cmos_frame_data       (wr_data                  ) //out
135      );
137  //ddr3
138  ddr3_top u_ddr3_top(
139      .refclk_in             (clk_50m         ),
140      .rst_n                 (sys_rst_n       ),
141      .app_addr_rd_min       (APP_ADDR_MIN    ),
142      .app_addr_rd_max       (APP_ADDR_MAX    ),
143      .rd_bust_len           (BURST_LENGTH    ),
144      .app_addr_wr_min       (APP_ADDR_MIN    ),
145      .app_addr_wr_max       (APP_ADDR_MAX    ),
146      .wr_bust_len           (BURST_LENGTH    ),
147      .ddr3_read_valid       (1'b1            ),
148      .ddr3_pingpang_en      (1'b1            ),
149      .wr_clk                (cam_pclk        ),
150      .rd_clk                (pixel_clk       ),
151      .datain_valid          (cmos_frame_valid),
152      .datain                (wr_data         ),
153      .rdata_req             (rdata_req       ),
154      .rd_load               (video_vs        ),
155      .wr_load               (cmos_frame_vsync),
156      .fram_done             (fram_done       ),
157      .dataout               (rd_data         ),
158      .pll_lock              (pll_lock        ),
159      .ddr_init_done         (ddr_init_done   ),
160      .ddrphy_rst_done       (                ),
161      .pad_loop_in           (pad_loop_in     ),
162      .pad_loop_in_h         (pad_loop_in_h   ),
163      .pad_rstn_ch0          (pad_rstn_ch0    ),
164      .pad_ddr_clk_w         (pad_ddr_clk_w   ),
165      .pad_ddr_clkn_w        (pad_ddr_clkn_w  ),
166      .pad_csn_ch0           (pad_csn_ch0     ),
167      .pad_addr_ch0          (pad_addr_ch0    ),
168      .pad_dq_ch0            (pad_dq_ch0      ),
169      .pad_dqs_ch0           (pad_dqs_ch0     ),
170      .pad_dqsn_ch0          (pad_dqsn_ch0    ),
171      .pad_dm_rdqs_ch0       (pad_dm_rdqs_ch0 ),
172      .pad_cke_ch0           (pad_cke_ch0     ),
173      .pad_odt_ch0           (pad_odt_ch0     ),
174      .pad_rasn_ch0          (pad_rasn_ch0    ),
175      .pad_casn_ch0          (pad_casn_ch0    ),
176      .pad_wen_ch0           (pad_wen_ch0     ),
177      .pad_ba_ch0            (pad_ba_ch0      ),
178      .pad_loop_out          (pad_loop_out    ),
179      .pad_loop_out_h        (pad_loop_out_h  )
180      );
182  //HDMI顶层模块
183  hdmi_top u_hdmi_top(
184      .hdmi_clk       (pixel_clk    ),
185      .hdmi_clk_5     (pixel_clk_5x ),
186      .sys_rst_n      (sys_rst_n    ),
187      .fram_done      (fram_done    ),
188      .clk_locked     (clk_locked   ),
189      .rd_data        (rd_data      ),
190      .rd_en          (rdata_req    ),
191      .video_vs       (video_vs     ),
192      .h_disp         (             ),
193      .v_disp         (             ),
194      .pixel_xpos     (             ),
195      .pixel_ypos     (             ),
196      .tmds_clk_p     (tmds_clk_p   ),
197      .tmds_clk_n     (tmds_clk_n   ),
198      .tmds_data_p    (tmds_data_p  ),
199      .tmds_data_n    (tmds_data_n  )
200      );
202  endmodule
从上面顶层模块代码中可以看出本节实验就是在原本的“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的基础上修改过来的,这里主要就是将原本的LCD顶层模块替换成了HDMI顶层模块,时钟模块为DDR3控制模块、I2C驱动模块提供驱动时钟以及为HDMI模块提供像素时钟和5倍像素时钟。
HDMI顶层模块代码如下:
1   module hdmi_top(
2       input          hdmi_clk     ,
3       input          hdmi_clk_5   ,
4       input          sys_rst_n    ,
5       input          fram_done    ,
6       input          clk_locked   ,
8       input  [15:0]  rd_data      ,
9       output         rd_en        ,
10      output         video_vs     ,  //场同步信号
11      output [10:0 ] pixel_xpos   ,  //像素点横坐标
12      output [10:0 ] pixel_ypos   ,  //像素点纵坐标
13      output [12:0]  h_disp       ,  //HDMI屏水平分辨率
14      output [12:0]  v_disp       ,  //HDMI屏垂直分辨率
15      //HDMI接口
16      output         tmds_clk_p   ,  // TMDS 时钟通道
17      output         tmds_clk_n   ,
18      output [2:0]   tmds_data_p  ,  // TMDS 数据通道
19      output [2:0]   tmds_data_n
21  );
23  //wire define
24  wire        video_hs        ;  //行同步信号
25  wire        video_de        ;  //数据使能
26  wire [15:0] video_rgb_565   ;  //RGB565颜色数据
27  wire [15:0] pixel_data_w    ;  //像素点数据
28  wire [23:0] video_rgb       ;  ////RGB888颜色数据
30  //reg define
31  reg    fram_done_t0    ;
32  reg    fram_done_t1    ;
33  reg    fram_done_t2    ;
35  //*****************************************************
36  //**                    main code
37  //*****************************************************
39  assign video_rgb = {video_rgb_565[15:11],3'b000,video_rgb_565[10:5],2'b00,
40                      video_rgb_565[4:0],3'b000};
第39~40行代码是将采集到的RGB565格式的数据转换为HDMI显示的RGB888格式的数据。
42  always @(posedge hdmi_clk) begin
43      fram_done_t0 <= fram_done    ;
44      fram_done_t1 <= fram_done_t0 ;
45      fram_done_t2 <= fram_done_t1 ;
46  end
48  //例化视频显示驱动模块
49  video_driver  u_video_driver(
50      .pixel_clk             (hdmi_clk               ),
51      .sys_rst_n             (sys_rst_n&&fram_done_t2),
52      .video_hs              (video_hs               ),
53      .video_vs              (video_vs               ),
54      .video_de              (video_de               ),
55      .video_rgb             (video_rgb_565          ),
56      .data_req              (                       ),
57      .h_disp                (h_disp                 ),
58      .v_disp                (v_disp                 ),
59      .pixel_xpos            (pixel_xpos             ),
60      .pixel_ypos            (pixel_ypos             ),
61      .pixel_data            (pixel_data_w           )
62      );
64  //例化视频显示模块
65  video_display  u_video_display(
66      .pixel_clk             (hdmi_clk               ),
67      .sys_rst_n             (sys_rst_n&&fram_done_t2),
68      .pixel_xpos            (pixel_xpos             ),
69      .pixel_ypos            (pixel_ypos             ),
70      .h_disp                (h_disp                 ),
71      .v_disp                (v_disp                 ),
72      .cmos_data             (rd_data                ),
73      .video_data            (pixel_data_w           ),
74      .data_req              (rd_en                  )
75      );
77  //例化HDMI驱动模块
78  dvi_transmitter_top  u_rgb2dvi_0(
79      .pclk                  (hdmi_clk            ),
80      .pclk_x5               (hdmi_clk_5          ),
81      .reset_n               (sys_rst_n&clk_locked),
82      .video_din             (video_rgb           ),
83      .video_hsync           (video_hs            ),
84      .video_vsync           (video_vs            ),
85      .video_de              (video_de            ),
86      .tmds_clk_p            (tmds_clk_p          ),
87      .tmds_clk_n            (tmds_clk_n          ),
88      .tmds_data_p           (tmds_data_p         ),
89      .tmds_data_n           (tmds_data_n         )
90      );
92  endmodule
HDMI顶层模块例化了三个模块,分别是视频显示驱动模块(video_driver)、视频显示模块(video_display)和HDMI驱动模块(dvi_transmitter_top)。
HDMI驱动模块(dvi_transmitter_top):HDMI驱动模块主要就是进行串并转换和TMDS编码,这部分内容在前面的HDMI彩条实验中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赘述了。
视频显示驱动模块(video_driver):显示驱动模块的作用就是生成HDMI显示器的驱动时序,用来驱动HDMI显示器,其中包括行场同步信号和DE像素有效信号。这里的显示驱动模块(video_driver)跟HDMI彩条显示实验的驱动模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将HDMI的分辨率信息也作为了模块的输出,代码是没有改动的,详细的讲解可以查看前面的HDMI彩条实验,这里不再重复赘述了。
视频显示模块(video_display):该模块用于控制HDMI显示器显示的像素值,即摄像头采集的图像及黑边填充。因为OV7725摄像头的分辨率小于显示器的分辨率,所以我们需要配合当前的像素点坐标来进行判断是否向DDR3控制器发出读数据请求信号。在摄像头有效显示范围内,将摄像头采集的数据赋值给hdmi像素点数据,否则将黑色所对应的数据赋值给hdmi像素点数据(即填充黑边),其代码如下:
1   module video_display(
2       input             pixel_clk , //驱动时钟
3       input             sys_rst_n , //复位信号
5       input      [10:0] pixel_xpos, //像素点横坐标
6       input      [10:0] pixel_ypos, //像素点纵坐标
7       input      [15:0] cmos_data , //CMOS传感器像素点数据
8       input      [10:0] h_disp    , //水平分辨率
9       input      [10:0] v_disp    , //垂直分辨率
11      output     [15:0] video_data, //像素点数据
12      output            data_req    //请求像素点颜色数据输入
13      );
15  //parameter define
16  parameter  V_CMOS_DISP = 11'd480;                //CMOS分辨率——行
17  parameter  H_CMOS_DISP = 11'd640;                //CMOS分辨率——列
18  localparam BLACK  = 16'b00000_000000_00000;      //RGB565 黑色
20  //reg define
21  reg             data_val            ;            //数据有效信号
23  //wire define
24  wire    [10:0]  display_border_pos_l;            //左侧边界的横坐标
25  wire    [10:0]  display_border_pos_r;            //右侧边界的横坐标
26  wire    [10:0]  display_border_pos_t;            //上端边界的纵坐标
27  wire    [10:0]  display_border_pos_b;            //下端边界的纵坐标
29  //*****************************************************
30  //**                    main code
31  //*****************************************************
33  //左侧边界的横坐标计算
34  assign display_border_pos_l  = (h_disp - H_CMOS_DISP)/2-1;
35  //右侧边界的横坐标计算
36  assign display_border_pos_r = H_CMOS_DISP + (h_disp - H_CMOS_DISP)/2-1;
38  //上端边界的纵坐标计算
39  assign display_border_pos_t  = (v_disp - V_CMOS_DISP)/2;
41  //下端边界的纵坐标计算
42  assign display_border_pos_b = V_CMOS_DISP + (v_disp - V_CMOS_DISP)/2;
44  //请求像素点颜色数据输入 范围:79~718,共640个时钟周期
45  assign data_req = ((pixel_xpos >= display_border_pos_l ) &&
46                    (pixel_xpos < display_border_pos_r) &&
47                    (pixel_ypos > display_border_pos_t) &&
48                    (pixel_ypos <= display_border_pos_b)
49                    ) ? 1'b1 : 1'b0;
51  //在数据有效范围内,将摄像头采集的数据赋值给hdmi像素点数据
52  assign video_data = data_val ? cmos_data : BLACK;
54  //有效数据滞后于请求信号一个时钟周期,所以数据有效信号在此延时一拍
55  always @(posedge pixel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56      if(!sys_rst_n)
57          data_val <= 1'b0;
58      else
59          data_val <= data_req;
60  end
62  endmodule
在代码的第33至42行,计算了摄像头存入DDR3的边界坐标,上边界坐标(display_border_pos_t)是HDMI屏幕的场分辨率(720)减去摄像头的场分辨率(480)再除以2得到的,其他的边界也是以类似的计算方法得到,裁剪原理与lcd屏裁剪相同(可参考图 39.4.5)。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读数据请求发送给DDR3控制器后实际上是发送给读FIFO,而读FIFO接收到数据请求到数据出来是需要一个时钟周期的延迟的,也就是说有效数据实际上比读数据请求晚了一个时钟(如果FIFO用的是另外一种数据提前模式则有效数据和读数据请求是同步的,本节实验采用的是普通模式),因此代码的55~60行对读数据请求作了一个打拍处理,生成数据有效使能信号(data_val)。如代码第52行所示,当data_val信号拉高代表数据有效,data_val信号为低时代表数据无效,此时给HDMI显示屏填充黑边,到这里OV7725 HDMI显示实验的代码就讲完了。
因为本节实验例程的所有代码在“DDR3读写实验”、“ov7725_lcd显示实验”和“HDMI彩条显示实验”都有过详细的讲解,我们在本节实验只不过是将这些模块拿过来重新拼接一下,所以就不再重复的去详细讲解代码了,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可以翻看前面的例程。
40.5下载验证
编译完工程之后就可以开始下载程序了。将OV7725摄像头模块插在ATK-DFPGL22G开发板的“OLED/CAMERA”插座上,并将HDMI电缆一端连接到开发板上的HDMI插座、另一端连接到显示器。将下载器一端连电脑,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JTAG端口连接,连接电源线并打开电源开关。接下来我们下载程序,验证OV7725 HDMI实时显示功能。下载完成后观察HDMI显示器显示的图案如下图所示,说明OV7725 HDMI实时显示程序下载验证成功。
图 40.5.1 HDMI实时显示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