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相电漏保中取一相电加零线会不会误动作

楼主(2023-02-24):
如题,同时如图,准备安装充电桩。新能源的三相电已安装好,只准备用其中的单相电,但是发现电表的最后是一个:3P+N的漏电保护器,比较担心:如果只取其中的一相电+零线,会导致漏电保护器动作。

网友:
不会,放心用

网友A:
他测的是4根线总的剩余电流是否为0,并不检测三相之间是否平衡。

网友:
四线漏保不会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测的是4根线总的剩余电流是否为0,并不检测三相之间是否平衡。

好的,那我周日就施工,自己安装充电桩。

网友:
不会的,放心。只要从漏保下面接线如何组合接都不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