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关不了机,点关机变成重启

楼主(2023-02-24):
Win11,昨天自动更新了,然后出现了比较诡异的事情。
昨天下班关机,看进入关机界面,黑屏了就装包里。下班有事情,回家快9点,打开电脑包,一摸整个笔记本发烫,开机发现开不了。
插上电源,开机,显示电量1%,充到10%,赶紧给小孩打印作业。
打印完,我点关机,发现关了后自动重启了,试了好几次都是这个结果,后面睡觉没管,一直充着电。
早上起床忘了,直接把电源又装包里,结果回到公司,又是一个发烫的笔记本。
然后搜了一圈,取消故障自动重启按钮,还是没用。
搞不懂是哪里出问题了,之前没有遇到。

网友A:
我的win10有一次也这样,直接强制关机,再开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10有一次也这样,直接强制关机,再开机就好了。

刚试了一下,不行,还是关机就重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不行,还是关机就重启

拔电池,在重新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电池,在重新试试了。。。。

这笔记本没法拔电池。

楼主:
试了个把小时,终于找到了问题在哪儿。
控制面板---电源选项---选择电源按钮的功能---更改当前不可用的功能,把启用快速启动这个选项的勾去掉就好了。
我试了几次,去掉可以正常关机,不去掉关机就重启。
我也纳闷,之前没这个问题,也是昨天开始的...

网友C:
快速启动可能相当于win7的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速启动可能相当于win7的休眠

之前一直没问题,就从昨天开始的。
估计是系统更新造成的,前天出现过开机笔记本的键盘没反应,鼠标点击重启后,键盘就好了。遇到好几次都是重启后键盘才能用。
但是卸载最近安装的更新,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D:
我这小米笔记本最近半年都是无法关机,关机就是重启......重启还是重启......完全瘫痪,现在一直是手动强制关机,升级系统根本没有用啊!下次没法买小米了......

网友E:
感觉从win10就不稳定。  我的机器装win7 几年了,开关机都正常,从来没有重启、蓝屏的现象。 刚在这台机器上装win10没几天,已经蓝屏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小米笔记本最近半年都是无法关机,关机就是重启......重启还是重启......完全瘫痪,现在一直是手动强制 ...

会不会是巧合?我的也是redmibook 锐龙版。
卧室按照上面的设置才避免重启了。但是容易出现开机蓝屏,之前没蓝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从win10就不稳定。  我的机器装win7 几年了,开关机都正常,从来没有重启、蓝屏的现象。 刚在这台机器 ...

取消了快速重启后,经常容易出现开机蓝屏。

网友(2023-08-14):
引用 网友D:
我这小米笔记本最近半年都是无法关机,关机就是重启......重启还是重启......完全瘫痪,现在一直是手动强制 ...

可能是硬件故障了,以前遇到过非系统问题也不是bios与ec问题的电脑主板点击关机后会自动重启,换了处理器还有ec芯片都没有修好报废处理了。

你可以把硬盘拆掉用优盘pe系统,如果还是这样就是主板出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