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openai帐号突然不让登陆了?

楼主(2023-02-24):
我的是用自己的微软帐号自行注册的,注册后一直能用,昨天发现,不让登陆了?
登陆时,提示如下

楼主:
昨天一直不行,今天再试了几次,又可以了

网友:
看起来是梯子的问题。

楼主:
昨天还以为是微软帐号的地区原因,马上去微软修改了地区为美国,改完再试,还是不行。。
今天,开始还是不行,换了几个梯子,再试了几次,重新登陆,刚刚可以了,但经常问一,二句就没反应,要重新刷新再问

网友:
正常的,我用个几十分钟就要换换路径,否则不是网络出错,就是被限制使用。

估计是因为太多人从同一条路上走,被误判定涉嫌违规使用 ChatGPT。

网友:
我的bing终于通过了

网友A:
我的必应也通过了,但是bing版本现在限制对话回合,不好玩

楼主:
我的bing还未通过,有十多天了

网友:
感觉bing体验不好

网友:
网络问题,我的很稳

楼主:
应该网络问题了,免费的梯子
用虚拟机搭的梯子都是能翻,但不能用chatGPT,只好用免费的

网友B:
梯子问题
我用自己搭的没有问题
用买的机场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必应也通过了,但是bing版本现在限制对话回合,不好玩

我也通过了,刚好10天,但体验上感觉还不如chatGP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梯子问题
我用自己搭的没有问题
用买的机场也是这个问题

兄弟,是买虚拟机搭的吗?那买的?我买的搭了能翻,但不能用chatGPT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是买虚拟机搭的吗?那买的?我买的搭了能翻,但不能用chatGPT

从鹅厂买的
选的东京的服务器

网友:
梯子ip最好跟你注册时的电话号码匹配,实在登不上的话就清cookie重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