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震荡严重,啥子原因导致的,有没有遇到过的

楼主(2023-02-24):
绿色是电源波形,黄色是mcu的驱动波形,这种情况一般是啥导致的。
静态时波形都很稳,电机转起来,波形就变这样了

网友:
所以才有了干扰这个词呗 ?

网友:
反向电动势

网友A:
可能从线路耦合(共用电源),也可能从空间耦合(电磁干扰)。

另找个独立电池给电机供电,看下干扰就知道了是哪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从线路耦合(共用电源),也可能从空间耦合(电磁干扰)。

另找个独立电池给电机供电,看下干扰就知道 ...

无刷驱动板,两张板子,下面那张板子放mos管,逆变桥

上板放mcu,驱动ic,运放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上板,我用另外的上板(以前画的)带下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B:
量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测问题

不是测量的问题,是波形真的有问题,电机转起来的声音都不对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刷驱动板,两张板子,下面那张板子放mos管,逆变桥

上板放mcu,驱动ic,运放

3.3V电源线那么随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电源线那么随意的吗?

是的,画得比较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电源线那么随意的吗?

自己做着玩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着玩

大家可以给一些建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