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PCB,一直认为用黑色的阻焊油,要么是遮丑...

楼主(2023-02-24):
对于普通PCB,一直认为用黑色的阻焊油,要么是遮丑,要么是装逼,还有少数是怕别人肉眼抄板,
真正把黑色作为功能色的是极少极少的。

黑色阻焊油肉眼检查线路来说,真的是一种灾难,看起来黑乎乎一片,检查起来太困难了。
即使上了显微镜,也没有那么直观。

(像苹果主板全黑,连元件、风扇、铜管都涂成黑色,那是工业设计一致性的需要,不在讨论之列,只谈常规PCB)

网友A:
颜色这玩意就是萝卜白菜的问题,根据实际需求 来选就行,装不装的就扯远了,我们有款半透外壳的产品,经过工业设计的配色后 就是黑色的比较协调,就用了黑色,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这玩意就是萝卜白菜的问题,根据实际需求 来选就行,装不装的就扯远了,我们有款半透外壳的产品,经过 ...

这是配色需求,跟苹果主板用黑色是一个性质。

网友B:
楼主没做过影像产品吧?

传感器SENSOR板很多时候必须用黑色板子,避免透光。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主要看产品,装逼遮丑感觉谈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做过影像产品吧?

传感器SENSOR板很多时候必须用黑色板子,避免透光。

做过。
这里用黑色是楼主位提到的功能色用途。

我讨论的是普通pcb,非必要的情况。

网友:
没什么装不装的,觉得黑色好看就用黑色,要这么说的话,只要不是绿色,都是装

网友:
我只有一个产品为了散热用的黑色,其他全部绿色

网友C:
凭什么苹果的就是需求,别人的就是装逼?苹果也是装逼好么?苹果能装别人就不能装了?

网友:
为了防止按键卡壳,于是将外壳开孔偏大了一圈。
黑色电路板就算你开灯照,也看不清电路板了。绿色的不行,能看见。

网友:
一个颜色有啥可以装的?这玩意就跟穿搭一样,你觉得穿起来好看,别人可能觉得丑。PCB颜色也是同理,审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凭什么苹果的就是需求,别人的就是装逼?苹果也是装逼好么?苹果能装别人就不能装了? ...

仔细想想,也对。

网友D:
肉眼可见楼主被人说服了

网友E:
哑光黑色主要是功能色,亮光黑是为了配色。
JLC刚出哑光黑的时候,做了块传感器的板,效果挺好,后来有人反应贴片机检测不到板,改成了反光的亚光黑,失去了功能色的作用,配色使用亚光又容易脏,很难看,在那之后除了公司要求做黑色,没再做过能反光的亚光黑。
亚光黑就是为了不反光,贴片机的光线传感器检测不到很正常,为了适应贴片机,jlc把亚光黑弄的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肉眼可见楼主被人说服了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都选的黑色,当时要加钱,花的不是自己钱,所以不心疼。因为以前黑色加价,会让人觉得黑色是高端,绿色是低端。

后来自己干,用了8年常规绿色。如果走线画的丑,一目了然可以看出来走线丑,有问题也会很容易发现,然后做一些改版备忘录,下次改进。

最近偶尔用了2次黑色,黑色一用,走线丑不丑、哪里存在瑕疵,就都完全看不出来了。检查线路就完全没法检查了。即使用显微镜也是很费劲。

====

现在想法是,如果不是出于特殊的目的,绝不会选择黑色了。浅色系检查线路是真的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都选的黑色,当时要加钱,花的不是自己钱,所以不心疼。因为以前黑色加价,会让人觉得黑 ...

前面几版用绿色,等成熟稳定了就换黑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都选的黑色,当时要加钱,花的不是自己钱,所以不心疼。因为以前黑色加价,会让人觉得黑 ...

研发和量产是两回事,量产为了好看用黑色就是需求不是装逼,研发阶段用黑色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哑光黑色主要是功能色,亮光黑是为了配色。
JLC刚出哑光黑的时候,做了块传感器的板,效果挺好,后来有人反 ...

在贴片机检测位置放一片白色丝印不就是了,一般都是在工艺边上的啊,怎么会影响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贴片机检测位置放一片白色丝印不就是了,一般都是在工艺边上的啊,怎么会影响贴片? ...

在jlc出了亚光黑后不久的事件,记得好像是个大客户,贴片机检测不到,还有人反应亚光黑洗不干净,最终导致jlc换了亚光黑的油墨,变为了能反光,能被红外传感器检测到的“亚光黑”,现在要做亚光黑的板只能去隔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