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PC3250 这个芯片好不好捣鼓哇 ?

楼主(2023-02-24):
请教下,LPC3250 这个芯片好不好捣鼓哇 ?

关于这个 LPC 相关的芯片产品,以前没有捣鼓过,以前只捣鼓果 stm, avr, 51, 松翰 等

网友:
上linux ?   如果第一次玩系统,还是看看淘宝 什么 开发板多用什么吧。 比如imx6ull的

网友A:
看了一下手册,手册写着2014,都快十年,还有必要这么恋旧吗?如果是做产品,到时买不到芯片,那不是欲哭无泪?如果手上有芯片,测试玩玩另当别论,但是时间也是宝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手册,手册写着2014,都快十年,还有必要这么恋旧吗?如果是做产品,到时买不到芯片,那不是欲哭无 ...

看来还是搞搞国产的  研旭 的 开发板哟比较有前途哟

现在貌似 lpc 的产品, 在 nxp 里面下载东东都下载不了, 以前注册的现在都登陆不上,唉

网友B:
放弃lpc系列吧,自从缺货切换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lpc系列吧,自从缺货切换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是的,一旦切换成功替换,而且供货,价格也比较稳定,也没有必要再切换回去了

网友(2023-04-04):
还是换国产吧  国外的供货太不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