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疑惑,JLC为什么要提供过孔盖油还是开窗的选项

楼主(2023-02-24):
十几年前第一次学习画板,就知道如何在PCB设计上给过孔选择盖油还是开窗。

即使发出去的板给的源文件,上面也能清楚的提现出来哪些过孔要盖油,哪些特殊过孔要开窗。用3D显示一目了然。

====

那提供这个选项的意义是什么?难道有画板软件不支持过孔盖油?

如果所有画板软件都可以用户自主选择过孔盖油还是开窗,那为什么还要留着这个选项,给自己惹麻烦呢?

假如某个客户发的是源文件做板,但他板上90%的过孔设计盖了油,另外10%的过孔开了窗。
那么他下单时候如果选择了过孔盖油,那么全部过孔都会被盖油,
如果下单时候选择了过孔开窗,那么全部过孔都会被开窗,
无论哪个选项,都会违背了他设计的初衷。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去掉这个选项,直接按原稿生产

网友A:
还是学会自己出gerber吧

网友:
历史遗留问题,JLC不是第一家做PCB的,所以以前那些不正规的设计毛病就只能迁就,不然就会说为什么我在别家可以,你家的不行。现在JLC的规模大了,应该可以改改这些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学会自己出gerber吧

并不是所有的画板人都会出gerber,
但所有的画板人一定都懂得如何看3D

所以让给源文件的客户重新选择过孔盖油还是开窗就变得无意义了。

网友:
同样疑问好多年,绿油不是阻焊层吗,为什么过孔要单独选?

网友:
过孔开窗有时候方遍测试,省了弄测试点

网友:
99%的原文件对于过孔不会单独设置属性,提供原文件的占订单绝大多数,如果全按原文件做,则所有的板过孔开窗,过孔开窗直接影响焊接短路,除非嘉立创不做pcb,否则也不敢动绝大多数客户设计习惯,而对于过孔vla是否盖油或开窗也很好区分,via过孔,pad为焊盘,在转gerber时直接处理到也不麻烦,所以这个本不是问题,gerber直接按文件生产,传统工厂你提供gerber文件都通过孔大小给你猜出那是过孔,嘉立创则没那个精力做区分,时不时也有客户找我们麻烦的,只能解释,gerber文件没有属性,无法区分!

网友B:
因为 AD 钙奶软件默认过孔就是不盖油,所以PCB厂家也是跟随。 窃以为软件里面默认应该盖油,毕竟要开窗的情况相对来说不多,需要开窗的过孔手动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C:
不是有得选择按gerber来制作?难道打样PCB就发个PCB文件给嘉立创?最起码导出Gerbe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得选择按gerber来制作?难道打样PCB就发个PCB文件给嘉立创?最起码导出Gerber吧 ...

你觉得 连过孔盖油怎么盖都不知道的人,导gerber他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觉得 连过孔盖油怎么盖都不知道的人,导gerber他会吗?

大厂做法我不懂,这些人可能就是负责布几条线。在小公司得我,觉得会PCB,是要知道PCB绘了几层,每层含义和光绘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厂做法我不懂,这些人可能就是负责布几条线。在小公司得我,觉得会PCB,是要知道PCB绘了几层,每层含义 ...

应该是学生用户吧。

进公司打工的,不可能连怎么盖油都不知道。

网友D:
应该是历史遗留问题。有没有可能,古老的EDA软件无法设置开窗还是盖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历史遗留问题。有没有可能,古老的EDA软件无法设置开窗还是盖油?

应该是8楼说的原因。

AD创建新pcbdoc后,放置过孔,默认是开窗的。需要按tab键勾选盖油,后续才是盖油。

嘉立创接待学生用户数量庞大,多数画板功夫不到家,所以就产生了这个选项。

网友:
是不是KICAD的via默认盖油的,用KICAD导出的光绘文件,via一直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我就用比较笨的办法,过孔盖油,不想盖油的改成焊盘,这样浸锡时加强孔点导通

网友E:
不是什么软件都有3D的,用的最多的Allegro和PADS,基本上就没人切到3D下去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什么软件都有3D的,用的最多的Allegro和PADS,基本上就没人切到3D下去检查。 ...

allegro 3d鸡肋,被ad完爆,但是其它方面完爆ad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学生用户吧。

进公司打工的,不可能连怎么盖油都不知道。

呃,惭愧,我就是那种画了很多年pcb却不知道过孔要盖油的人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历史遗留问题。有没有可能,古老的EDA软件无法设置开窗还是盖油?

应该是开窗还是盖油、并没有什么影响(那种喜欢过孔靠近焊盘的当我没说)

网友F:
via不是默认盖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via不是默认盖油吗?

第一种是有的人需要过孔来测试一下信号,比如usb,ddr什么的,还有一些是拿via当做pad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 AD 钙奶软件默认过孔就是不盖油,所以PCB厂家也是跟随。 窃以为软件里面默认应该盖油,毕竟要开窗的情 ...

放过孔时,一个TAB键的事,后面全部自动盖油。就算3D里发现没有盖油,一个全局修改完事。
我记得cadence里焊盘和过孔是否盖油也是做焊盘和过孔文件里单独设置的,某个规格的过孔没在最开始设置盖油,放到板子上也是没盖油。

网友:
以前的AD过孔默认不盖油而且发源文件做板子,如果直接生成Gerber 过孔里全是小锡球

网友:
谁说过孔就一定要盖油啊,有些板子,为了加强过孔寿命和过孔过电流能力,过孔故意设置成焊盘模式就是不盖油, 要么刷锡膏,要么插件时过锡时,过孔塞锡。这个在很多工控板上都可以看到的(国外居多,国内有些人也学用)
所以过孔也是有盖油和不盖油需求的。

所以嘉立创最好设置成默认过孔盖油就行

可能你会说,过孔要开窗,用pad焊盘就好,你布线就会发现,过孔布线方便吧,不能每个都过孔都用pad孔替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