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观惠普暗影精灵通病有感:正常工作的mos管也存在隐患?

楼主(2023-02-24):
【疑似发现惠普暗影精灵通病,无故消失的RTX显卡】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故障表现:显卡在高负载情况下3~5分钟会掉显卡
故障定位:显卡供电mos管
故障处理:这些mos管表面上看着都是正常的,示波器测也都有正确的波形,但是更换一批新的mos管上去就能排除掉显卡的问题

那原来那些mos管到底算不算正常? 类似的问题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A:
过载了吗?然后高温保护?

网友B:
暗影精灵没听说过有这问题,当时矿最火的时候,这机器掀开后盖不压其他辅助散热就可以连续跑几百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暗影精灵没听说过有这问题,当时矿最火的时候,这机器掀开后盖不压其他辅助散热就可以连续跑几百个小时 ...

矿机是30系为主的吧
视频里说问题主要出在16和20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载了吗?然后高温保护?

高温保护的话怎么解释换了mos管之后故障消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温保护的话怎么解释换了mos管之后故障消失呢

是那款mps的电源芯片出问题MPxxx,并不是单纯的mos管

这个确实在其他维修电脑的人那里也说过这个料不耐操,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温保护的话怎么解释换了mos管之后故障消失呢

维修主板的说MOS管你不能默认那就是MOS管,就像修手机的到现在还管eMMC叫“字库”,“硬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维修主板的说MOS管你不能默认那就是MOS管,就像修手机的到现在还管eMMC叫“字库”,“硬盘”。 {:titter: ...

原来他们说的“字库”就是eMMC 呀,看那些维修视频,很多说更好字库,我以为是类似存储汉字库的字库呢,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
我说MOS管这种故障我是没见过,我用的MOS坏的很彻底,要么烧短路要么炸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他们说的“字库”就是eMMC 呀,看那些维修视频,很多说更好字库,我以为是类似存储汉字库的字库呢, ...

因为最早的GSM中文手机里面就是外挂了一颗储存芯片作为中文字库,结果手机维修行业就几十年一代传一代地把Flash叫做字库了。

网友:
现在的游戏本都卖不动了....暗影真心暗了,Yxxxx的配置也拉跨了,只有机械革命一致在进行....40XX系列火爆的5999...2.5K液晶,哈哈!

网友:
这个芯片实际型号是MP86941,这个是PWM驱动内置MOS管的芯片,另有PWM芯片提供PWM给它,这个芯片在很多机型上大量使用。在华为MateBook D14 D15 2020版就大量使用,一般华为上就是这个芯片烧了,导致CPU烧。不过这个算是华为设计的问题,其他机型也是用这个芯片的,没见有烧这么多。不过华为这个板子,也是广达代工的,不懂这个算是哪个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