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牛推荐控制电池开关的PMOS,10A

楼主(2023-02-25):
常用的,大牌厂家,质量靠谱。
具体参数要求:Vgs=4.5v, 电流10A以上,封装不限。
3.3v可以稳定打开。内阻越低越好。

楼主:
CJU40P04A      CJ(江苏长电/长晶)
场效应管(MOSFET)
类型        P沟道
漏源电压(Vdss)        40V
连续漏极电流(Id)        40A
功率(Pd)        74W
导通电阻(RDS(on)@Vgs,Id)        10.5mΩ@10V,10A
阈值电压(Vgs(th)@Id)        1.5V@250uA
栅极电荷(Qg@Vgs)        23nC@4.5V
输入电容(Ciss@Vds)        2.8nF@25V
反向传输电容(Crss@Vds)        150pF@25V
工作温度        -55℃~+150℃@(Tj)

楼主:
CJ(江苏长电/长晶)
厂家型号: CJQ13P04

类型        P沟道
漏源电压(Vdss)        40V
连续漏极电流(Id)        13A
功率(Pd)        4W
导通电阻(RDS(on)@Vgs,Id)        11mΩ@10V,10A
阈值电压(Vgs(th)@Id)        1.5V@250uA
栅极电荷(Qg@Vgs)        22.2nC@4.5V
输入电容(Ciss@Vds)        2.626nF@25V
反向传输电容(Crss@Vds)        176pF@25V
工作温度        -55℃~+150℃@(Tj)

楼主:
CJAB25P03
类型        P沟道
漏源电压(Vdss)        30V
连续漏极电流(Id)        25A
功率(Pd)        3W
导通电阻(RDS(on)@Vgs,Id)        20mΩ@10V,10A
阈值电压(Vgs(th)@Id)        3V@250uA

楼主:
品  牌: TOSHIBA(东芝)
厂家型号: SSM6J511NU,LF
类型        P沟道
漏源电压(Vdss)        12V
连续漏极电流(Id)        14A
功率(Pd)        1.25W
导通电阻(RDS(on)@Vgs,Id)        9.1mΩ@8V,4A
阈值电压(Vgs(th)@Id)        1V@1mA

楼主:
品  牌: BL(上海贝岭)
厂家型号: BLM4407
类型        P沟道
漏源电压(Vdss)        30V
连续漏极电流(Id)        12A
功率(Pd)        3W
导通电阻(RDS(on)@Vgs,Id)        11.5mΩ@10V,6A
阈值电压(Vgs(th)@Id)        1.5V@250uA
栅极电荷(Qg@Vgs)        55.3nC@10V
输入电容(Ciss@Vds)        2.628nF@15V
反向传输电容(Crss@Vds)        271pF@15V
工作温度        -55℃~+150℃@(Tj)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品  牌: TOSHIBA(东芝)
厂家型号: SSM6J511NU,LF
类型        P沟道

10A以上的电流,按你推荐的最低内阻的那款,10*10*9.1/1000=0.91W,
PDFN-6的封装,应该烫的化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以上的电流,按你推荐的最低内阻的那款,10*10*9.1/1000=0.91W,
PDFN-6的封装,应该烫的化锡了。 ...

持续电流应该是5,6A

网友A:
不考虑并联,加散热片的话,用  TLP3906+Nmos,内阻有很低的

网友B:
ME50P06   60V50A  VGS4.5V时RDS小于等于20豪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并联,加散热片的话,用  TLP3906+Nmos,内阻有很低的

还是想简单一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50P06   60V50A  VGS4.5V时RDS小于等于20豪欧。

这个参数太猛了,电流够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50P06   60V50A  VGS4.5V时RDS小于等于20豪欧。

这个品牌是台湾的吧,质量如何。之前没用过

网友C:
我今天刚好也看上了一个PMOS,AONR21357,30V 34A,Rds(on) (at Vgs=4.5V)为< 12.3m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刚好也看上了一个PMOS,AONR21357,30V 34A,Rds(on) (at Vgs=4.5V)为< 12.3mΩ

体积小巧,不错。, 加入购物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体积小巧,不错。, 加入购物车了

请教下,内阻多少合适,是根据什么来定

网友E:
课代表来了,
AON6411  4.5V时2mR,2.5V时3.6mR
东芝 TPH1R712MD    2.5V时 2.7mR
当时为了给强光手电找个MOS,翻遍了几大网站。就这俩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内阻多少合适,是根据什么来定

封装小的话 散热功率也小,但是内阻足够小的情况下,看正常工作电流,算一下发热功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课代表来了,
AON6411  4.5V时2mR,2.5V时3.6mR
东芝 TPH1R712MD    2.5V时 2.7mR

TPH1R712MD,L1Q  东芝
类型        P沟道
漏源电压(Vdss)        20V
连续漏极电流(Id)        60A
功率(Pd)        78W
导通电阻(RDS(on)@Vgs,Id)        1.7mΩ@4.5V,30A
阈值电压(Vgs(th)@Id)        1.2V@1mA

大牌,性能强悍。 对得起8元的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TPH1R712MD,L1Q  东芝
类型        P沟道
漏源电压(Vdss)        20V

我一般喜欢用A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