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频多模GPS报文解析问题咨询

楼主(2023-02-26):
用的一个双频L1 & L5 多模GPS模块,价格30+, 天线也是用的L1&L5多模天线,价格50+。模块手册上声称能做到亚米级精度,但是实际中测试效果跟普通十几块的GPS没啥差距。
手册上的技术指标:

目前就软硬件方面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每秒钟输出GPS报文里有不同的卫星系统(GPS、BD、GLONASS等)数据, 这些不同卫星系统里报文数据出来的经纬度结果是一样的,这个是正常的吗?

2.用测试软件测试出来的结果跟设备中解析的结果有区别,主要体现在测试软件中经度、纬度数据小点数后位数最多时有9位,设备中解析出来只有6位。不知道上位机软件这个小数点后有9位是怎么弄出来的。

3.有双频多模解析的C语言程序可以参考么?
4.有没有gps一些提高精度的一些数据处理方法。

网友A:
亚米是什么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米是什么单位?

亚米就是分米

网友:
我觉得首先你的设备要是标准0183语句的话,不存在解析或者怎么解析的问题,
如果你的设备是非标准输出语句,那就折腾吧,
然后你说几个模式输出的经纬度完全一样,这个我觉得有点悬,当然了也的看你输出了小数点后几位,正常情况下几种星系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的值,就害怕你这个设备太高级了,所有的定位结果完全一丝不差,
最后你说上位机可以显示的多少位,这个嘛,它显示到纳米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说的是差分定位?那个可以到亚厘米

网友B:
天线也是用的L1&L5多模天线,可以看到陶瓷体吗?拍看看,我们公司是专业做车载天线的。

网友:
原始数据是度分,换算成度,是有除法运算的,所以小数位几位数没意义,要看原始数据是ddmm.mmmmm,还是ddmm.mmmmmm,就是分后面有几位小数。
是不是双频的看星数就可以,双频好像是能到四十多颗星,记不太清了。
可以用谷歌地球测gps,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也是用的L1&L5多模天线,可以看到陶瓷体吗?拍看看,我们公司是专业做车载天线的。 ...

改天解剖一个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