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我的五羊本田U-BE电单车的电池容量不足,刚才送去检测了【29楼:换了一个全新的】

楼主(2023-02-26):
其实新车就感觉容量不足。

我是24AH(48V)的电池,之前以为4、500元,想到时自己换一个无所谓。

昨天一查,靠!这电池要1500元。趁着还有2个月才过1年,送到销售商去检测。估计要几天才有结果。

合格证上说可以续航80公里,但实际我感觉20、30公里就没电了。 我这里都基本是平路,10个月我才开了300公里。

网友A:
或许是翻新电池?

网友B:
刚买了个NineBot A35+,电池才48V, 15Ah,标称40公里,实际只能跑28公里吧,因为有上坡,刹车等,我觉得差不多吧。
如果是在平路上测试,并用效率最高的速度去测试,应该可以40公里。
不知道放电次数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翻新电池?

肯定不是翻新。五羊本田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

网友C:
48V的锂电应该是13芯的,也就是充满电电压=4.2*13=54.6V. 充满电可以量一下电压。我以前买的台铃就是这样子,电压不够,后来拿回去换了个新的,怀疑是店家搞鬼,因为台铃的说明书上有写充满电就是54V的。

不是五羊本田搞鬼,是五羊本田专卖店的人搞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V的锂电应该是13芯的,也就是充满电电压=4.2*13=54.6V. 充满电可以量一下电压。我以前买的台铃就是这样子 ...

你故障时充满电的电压多少?

另外,台铃店造假不奇怪。五羊本田店应该不可能造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故障时充满电的电压多少?

另外,台铃店造假不奇怪。五羊本田店应该不可能造假。 ...

很久了,记不太清,好像才50V,当时就觉得奇怪,因为当时是有张厂家的纸上说是54V的,然后算了一下充满怎么也不可能是50V,所以拿回去强烈要求他们换了个新的。新的充满就是54V的

网友:
这些店如果不是直营店,以次充好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另外,实测台铃 48V 10AH的可以走25公里左右。 24AH才2,30公里肯定不正常。

网友:
一年我也是  新大洲,我开了 4000km 左右

网友D:
我的新车买来电池电量显示100%,骑了30公里多一点,现在还有20%的电,跟80公里完全靠不上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新车买来电池电量显示100%,骑了30公里多一点,现在还有20%的电,跟80公里完全靠不上边。 ...

如果电动汽车写500公里,结果只能开250公里,肯定被要求退货了。

电动汽车学写500公里,普通人肯定能开400公里以上

网友E:
经检测,电池容量符合设计容量,未见明显衰减,产品合格~~~~

网友F:
刚买了一辆雅迪电瓶车,48V/24Ah,锂电池,标称充满电可以骑80公里,我这两天一共骑了10多公里,每次骑3公里,大概每3公里掉4%-5%的电,骑行时温度大概6度,感觉充满电应该可以骑60公里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检测,电池容量符合设计容量,未见明显衰减,产品合格~~~~

我估计我的电池就是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买了一辆雅迪电瓶车,48V/24Ah,锂电池,标称充满电可以骑80公里,我这两天一共骑了10多公里,每次骑3公 ...

找个时间,你充满电,然后一直开到没电为止。

注意:速度在25km以内。

网友:
一般距离大概是容量数值2-3倍。
可能库仑计记录一次充放才知道电池容量有没有作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个时间,你充满电,然后一直开到没电为止。

注意:速度在25km以内。

不过我一直都是以最快速度骑行的,暴走爆刹。

店家在未征询我意见的情况下已经帮我接触25km限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个时间,你充满电,然后一直开到没电为止。

注意:速度在25km以内。

我下次充满电记下里程,然后累计看看能骑多远的距离,一次尽量跑远点,目前用电瓶车最远的来回距离不会超过10公里,平时几乎不怎么用电瓶车,我用导航看了来回30公里要骑2个多小时。电瓶车目前还没有解速,最高限速25km/h,超过15km/h就会滴滴响。

网友:
两周前问了一下本地的五羊店,跟我说他们只有20AH的电池,我就奇怪了,官方不是标配24AH吗?难道经销商还可以定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过我一直都是以最快速度骑行的,暴走爆刹。

店家在未征询我意见的情况下已经帮我接触25km限速了。 ...

这店家这么好,我好说歹说店家也不给解除限速,说怕被举报导致关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故障时充满电的电压多少?

另外,台铃店造假不奇怪。五羊本田店应该不可能造假。 ...

我们这边的无论品牌 电池一半以上都是翻新,老板说不做翻新不可能有利润,厂家返点太少不足以养活店子。去店上,老板都会和气地问你要什么样的电池,让你决定。虽然新旧电池差价很大,但是大部分老板不会用旧电池骗你,因为他们也卷得非常厉害,怕失去客户。上次问一个老板,他们家的旧电池要比其它家的便宜些,原因是他弟弟在收电池,他们哥俩一起翻新,赚辛苦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店家这么好,我好说歹说店家也不给解除限速,说怕被举报导致关店

可能你的型号比较难解锁。

五羊本田这款车,有个80元的遥控器,一按,就速度解锁。再一按,又速度限制了。

雅迪的解锁要拆开车子,接上一个硬件,然后一番操作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的型号比较难解锁。

五羊本田这款车,有个80元的遥控器,一按,就速度解锁。再一按,又速度限制了 ...

是的,我的就是雅迪,想跟老板借这个硬件都不给,店家很敏感,估计之前被举报过,现在某宝上也不好搜到了

网友:
我的淘宝买的72V电池(40A左右,2500人民币左右),我估计实际电池没有40A,可以骑行80KM+以上,总骑行里程差不多有15000km了,已经旧车车架老化,去年底买了个新的杂牌电动车,拆了铅酸电池,换上旧的电池,又骑行2k多公里
还是买个锂电池划得来,天天骑车来回15-20公里半个小时,比坐车方便多了,随叫随到

5-6天充一次电,外面充电桩冲一次5-6块,充12小时

网友H:
也准备买辆小电驴,坛友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判断或者检测是真的新电池还是翻新电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准备买辆小电驴,坛友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判断或者检测是真的新电池还是翻新电池呢? ...

估计测量内阻事简单方便的方法,但是你得有新的内阻值好参考

网友:
我的48V16AH,   现在充一次可以骑78公里左右。 绿源的, 最高时速25KM/H. 冬天只能40KM,  后边轮胎加了一次气后, 明显能多走10公里以上。

网友D: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UB E目前剩余电量18%,骑行42公里。这两天把电充满再试试。

楼主:
刚才收到五羊本田电话,说给我换了一个电池!

楼主:
尺寸也有不同。

厂家都不一样了。

下面对比的旧电池,是另外一个客户的,也是同样问题。看来五羊本田的旧款电池问题很多。

网友I:
这个电池1152WH ,1度多一点的电,电动自行车来讲,不算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池1152WH ,1度多一点的电,电动自行车来讲,不算小了

外面充电5毛一次,岂不亏本?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外面充电5毛一次,岂不亏本?

家用电好象一档一度要6毛多,三档要9毛多,要是外面充电一次只要5毛,确实实亏本了,还未算效率损耗。 但实际上,充电桩的用电不是商业电价吧。

还有,不会用0才去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家用电好象一档一度要6毛多,三档要9毛多,要是外面充电一次只要5毛,确实实亏本了,还未算效率损耗。 但 ...

外面的充电(微信扫描支付的)是否有定时和限制电流?

如果没有限制时间和限制电流,会亏本的。

我的出租公寓来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的充电(微信扫描支付的)是否有定时和限制电流?

如果没有限制时间和限制电流,会亏本的。

有限制电流

楼主:
安装到车上,新电池有大概75%电量。

出去买饭盒,回来3公里,正在充电。充满后,出去开到没电,看看能开多少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UB E目前剩余电量18%,骑行42公里。这两天把电充满再试试。 ...

你的电池是新款还是老款的?

18%电量? 我的好像只有5个LED灯。没有百分比显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的充电(微信扫描支付的)是否有定时和限制电流?

如果没有限制时间和限制电流,会亏本的。

有时间和功率的限制。
比如100W以内2小时/次,小于100W也只有2小时,        我试过最大能到500W限制 ,我用450W左右充半个小时左右就提示已用完。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外面的充电(微信扫描支付的)是否有定时和限制电流?

如果没有限制时间和限制电流,会亏本的。

深圳这边0.85~1块多一个小时都有,还限制充电功率,功率大了会缩短充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深圳这边0.85~1块多一个小时都有,还限制充电功率,功率大了会缩短充电时间。 ...

每小时1元?太贵了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每小时1元?太贵了吧!

正常得很,电单车不能进屋充电也不让拉线充。外面搭个掤子装几十个插座,城中村跟工业园都是这样弄,不充的话就没地方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到车上,新电池有大概75%电量。

出去买饭盒,回来3公里,正在充电。充满后,出去开到没电,看看能开多 ...

等充放十次后,再测里程准一点。 因为锂电池存放长期不用,需要几次充放循环“激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常得很,电单车不能进屋充电也不让拉线充。外面搭个掤子装几十个插座,城中村跟工业园都是这样弄,不充 ...

停车费怎么收?月保多少钱一个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池是新款还是老款的?

18%电量? 我的好像只有5个LED灯。没有百分比显示的。 ...

18%的电量是电瓶车中控液晶屏上的提示。

我的电池是30楼照片里左边这种样式的,应该是新款的吧?

我已经充满一次电了,地下车库扫码1元充8个小时(还是6个小时的),早上去看的时候已经断电了,开启电瓶车,液晶屏提示100%电量。

但是感觉有点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充电时间不够长,没有涓流充得很充分,我现在又骑了6公里,电量用掉10%了。

网友:
电动自行车不知道多少,但我的电动汽车充电桩,晚上谷电只要0..26一度,我的60度标Y,一般余30%充电,40度左右充满,11KW充电功率,4~5小时充满,10 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车费怎么收?月保多少钱一个月?

没有停车费,不包月,按小时计费。因为充电的地方有限,有人会把充好电的车移出来自己再充电。

网友:
深圳外面小绿人充是0.3元/半小时,每次封顶3.6元。电池容量越大越划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的电量是电瓶车中控液晶屏上的提示。

我的电池是30楼照片里左边这种样式的,应该是新款的吧?

左边的是新款的。

看来你的车的仪表盘升级的。我的没有百分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左边的是新款的。

看来你的车的仪表盘升级的。我的没有百分比:

我的仪表盘就是53.1V这里显示得是电量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仪表盘就是53.1V这里显示得是电量百分比。

这个地方估计可以设置。

但感觉电压好像更加符合电工习惯 :)

你的百分比图片能发一张给我? 我问一下五羊本田。

网友:
售后还是不错的,给换新,若有里程焦虑,买个定位器查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1

加装一个这个,我给家里电三轮都装了,能看出轨迹,公里数,定位,

物联网卡买的3年5元一张的, 平台费早前是10元一年,现在据说涨到30了,我续费还是1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估计可以设置。

但感觉电压好像更加符合电工习惯 :)

好的,我等下拍了发上来。再有1个多小时就是周末了。

网友K:
楼主的新电池和我的九号4825的外形一样,也是东莞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新电池和我的九号4825的外形一样,也是东莞生产的。

4825 ? 25AH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的充电(微信扫描支付的)是否有定时和限制电流?

如果没有限制时间和限制电流,会亏本的。

小区的电动摩托车充电桩是定时的,好像低消是2元2小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估计可以设置。

但感觉电压好像更加符合电工习惯 :)

充满跑了7公里,只剩8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满跑了7公里,只剩88%了

我看了一下,我的V是做死在屏幕上的,无法切换成%

所以,估计两种模式无法转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我的V是做死在屏幕上的,无法切换成%

所以,估计两种模式无法转换的。 ...

你那样挺好的,更真实,不像百分比是二手信息了。

楼主:
今天下午从4个格电骑到2格,走了26km。

今晚充10小时,明天满电可以再测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从4个格电骑到2格,走了26km。

今晚充10小时,明天满电可以再测试。 ...

看来新电池非常给力。

我的电车是72v的。买来新电池能开80km 实测。

开了1.5年只剩20km的续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来新电池非常给力。

明天我将电池用尽测试一次。

今天的测试,感觉肯定有40km。之前的电池感觉20km就没电了。

网友M:
听人说电动车都是欢乐表,所以我买了个自行车用的码表和库仑计,这样电池剩多少自己心里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听人说电动车都是欢乐表,所以我买了个自行车用的码表和库仑计,这样电池剩多少自己心里有数 ...

雅迪的续航都说很长,是欢乐表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雅迪的续航都说很长,是欢乐表吗?

之前有人拿着手机导航和雅迪比较,车速和里程都差异很大的,特别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之前有人拿着手机导航和雅迪比较,车速和里程都差异很大的,特别夸张。 ...

怎样比较?

我今天也试一下。

使用高德?高德怎样看行驶过的里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样比较?

我今天也试一下。

1、打开高德地图,点击右下角【我的】,选择【我的足迹】。

2、点击【开始轨迹记录】,然后高德地图就会开始记录你的行动轨迹,完成后点击左下角【停止】。

3、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刚刚出行的轨迹数据,点击右上角【关闭】返回【我的足迹】页面,刚才的出行轨迹已经记录起来了。

我怎么找不到“我的足迹” 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1、打开高德地图,点击右下角【我的】,选择【我的足迹】。

2、点击【开始轨迹记录】,然后高德地图就会 ...

找到了,是“记录足迹”,不是“我的足迹”

楼主:
时速和里程都能显示。

一会去买个手机机架固定手机在车上

楼主:
不对啊!时速152km/h ? 我汽车40km/h。

楼主:
行程公里数还是相当准确的。

那就可以了。我只对比电单车的公里数和高德记录的数据,看差多少。

我的日产SUV汽车公里数肯定很准确的,基本100%跟高德一致。

楼主:
重启手机,高德足迹记录的速度还是不正常。

升级到高德最新版本,速度准确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雅迪的续航都说很长,是欢乐表吗?

上周刚买的雅迪DG6,4块电池48V/24AH,每天通勤20km,一个星期了昨天还有2格电,应该是带了动能回收,市内走走停停比较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上周刚买的雅迪DG6,4块电池48V/24AH,每天通勤20km,一个星期了昨天还有2格电,应该是带了动能回收,市 ...

24AH 可以开150km?厉害!!

网友O:
引用 楼主:
24AH 可以开150km?厉害!!

问过车商,说是一直跑就60-70Km,电车能利用没拧油门滑行和刹车回收电能,市内跑的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O:
问过车商,说是一直跑就60-70Km,电车能利用没拧油门滑行和刹车回收电能,市内跑的远一些 ...

电能回收是否会降低驾驶体验?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电能回收是否会降低驾驶体验?

不会,是被动的轻度回收,跟汽车的主动刹车回收不一样;当然回收时肯定有涩涩感,滑行距离会短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会,是被动的轻度回收,跟汽车的主动刹车回收不一样;当然回收时肯定有涩涩感,滑行距离会短 ...

就算没有回收的车型,雅迪的驾驶体验跟五羊本田也有天和地的区别。

我之前买过雅迪。雅迪就是一电动车,玩具的感觉。

五羊本田开起来有人车一体的感觉。驾驶体验非常好

楼主:
工地的活提前干完。现在开车出去找东西吃。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将电池用完,看看能开多少公里。

昨晚定时了10小时,充满电。

53.4V,   766KM

网友:
引用 楼主:
4825 ? 25AH ?

是的,电池接口不一样,外形一样。我的九号F90,单人可以跑70公里,本人180斤

楼主:
买了一个手机支架。

楼主:
774km,52.5V,  已经开了8km。

现在开始使用高德轨迹记录,看看电动车的里程是否正确。

楼主:
开到全亚洲最大的纸厂:九龙纸厂。也在我们镇上。

楼主:
现在里程786km,已经开了20km。
还有3格电(总共5格),电压:51.5V

楼主:
引用 楼主:
774km,52.5V,  已经开了8km。

现在开始使用高德轨迹记录,看看电动车的里程是否正确。 ...

786-774=12 km

高德轨迹记录到11.3。因为电动车的行程公里是整数,我是随意切入对比,所以,误差1km以内是正常的。

楼主:
九龙纸厂这里是靠近广州开发区,我以前没有来过。竟然发现了一家超级巨型的工厂:超盈纺织厂。大型得站在高处看,一望无际都是。

还看到一家应该是日本厂:YAMAMOTO 山本电子

楼主:
799km,49.8V

已经开了33km,还有3格电。

电动车的里程我使用高德卫星监测了23km,100%对应得上,电动车行程没有造假。

但高德速度17km的时候,电动车显示的速度是20km。当然,也有可能是高德不准。

这台电动车我使用高德测得最高速度43km/h。破解限速后,超过25km/h也是显示25km,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最高速度。

楼主:
810km,48.9V,

算起来已经开了44km,还有三格电。

太夜了,下次再测试余下的电量。

感觉这电池可以连续使用60k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个NineBot A35+,电池才48V, 15Ah,标称40公里,实际只能跑28公里吧,因为有上坡,刹车等,我觉得差 ...

你也买了老大同款电动车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799km,49.8V

已经开了33km,还有3格电。

但高德速度17km的时候,电动车显示的速度是20km。当然,也有可能是高德不准。

------------------------

按照经验, 高德是准的。

欢乐表的原理是这样的:

电动车 开启开关,  表头mcu开始供电,然后不要断电,   一直开  里程越高, 误差越大。

比如 开了10km 。 误差只有 几百米。      重点是 不要断电,   继续开 10km。  误差就会有  2km左右,   反正就是  mcu 不要断电的情况下,  开的距离越长  ,误差越大。  而这个误差越大 数据越好看,是程序中设定的。而不是机械测量误差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810km,48.9V,

算起来已经开了44km,还有三格电。

我感觉我的肯定骑不了这么远,有必要好好测试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但高德速度17km的时候,电动车显示的速度是20km。当然,也有可能是高德不准。

昨天我核对了40km的里程,高德和电动车任何时候都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我的肯定骑不了这么远,有必要好好测试一下了。

是的。我之前的电池就是一直感觉续航不够,但一直没有认真测。

你可以彻底充满电,然后找个时间一口气将电池用完。看看能开多少公里。

我的新电池可以跟你互相验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之前的电池就是一直感觉续航不够,但一直没有认真测。

你可以彻底充满电,然后找个时间一口气将 ...

跟骑行习惯也有关系吧,提速、刹车快慢什么的,你一般是怎么样的,比较稳当还是极限驾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骑行习惯也有关系吧,提速、刹车快慢什么的,你一般是怎么样的,比较稳当还是极限驾驶? ...

综合路况下,能开多快就多快。但很多人多车多的路,开不了多快。

我整个镇区兜风,能开到43km的路很少,需要非常平直、有几百米的长度、没有其它人车。

应该大部分时间能超过25公里。

测试了44公里,估计有10km是在单车道上测试的。这种路弯弯曲曲,如果直线可以开到43km。

我晚上9点没有路灯,靠车头灯,在这些路上也能开到20km/h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路况下,能开多快就多快。但很多人多车多的路,开不了多快。

我整个镇区兜风,能开到43km的路很少, ...

好的,我找个时间用相同的骑行方式把我周边转一下。

楼主:
刚才出去转了一下,电池很快用完了。目前行程818km。

818-766=52km。

这电池可以连续开52km,综合路况。

网友D:
我的电池又只剩下20%电量了,我又在充电了(刚才确认了一下,是1元钱充8小时)。

骑行时间2周,行驶里程42公里。基本每天都会短距离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池又只剩下20%电量了,我又在充电了(刚才确认了一下,是1元钱充8小时)。

骑行时间2周,行驶里程42 ...

剩下20%电(2格)估计2-3公里就没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个时间,你充满电,然后一直开到没电为止。

注意:速度在25km以内。

更新我的测试结果--
骑行前电池电量为 92%,温度大概20℃,到达目的地后电瓶车显示单趟里程19.5KM,高德地图显示单趟里程为17KM,电瓶车有限速25KM,单趟大概骑行1小时,来回电瓶车显示的里程数为39KM,回来后电量正好显示是43%,一共用了50%电量,按照电瓶车的里程计数充满电大概是可以骑行80KM,按照高德地图的里程计数充满电大概可以骑行70KM。
不知道为啥电瓶车的里程跟高德地图相差这么大。同时注意到电量在55%以上时大概2KM(电瓶车里程计数)掉3%,电量55%-43%之间大概1KM掉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更新我的测试结果--
骑行前电池电量为 92%,温度大概20℃,到达目的地后电瓶车显示单趟里程19.5KM,高德 ...

不能这样计算的。

必须全部电放完,才能知道总里程。

前面50%电可能可以开40km,后面50%可能只能开10km。

网友:
雅迪铅酸20AH,25时速以内能开40公里以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能这样计算的。

必须全部电放完,才能知道总里程。

继续更新里程测试--
今天下午还是去往上次相同的目的地,单程电瓶车显示19KM,今天风比较大,出发时电量67%,到达目的地后电量34%,回来时晚上,风稍微小一点,回来后电量剩余7%。本次测试出发时电量是67%来回38KM耗了60%的电量,上次测试出发时电量是93%,来回38KM耗了50%电量,上次测试几乎没有风。如果按照本次所有的测试条件预估充满电大概可以跑65KM,按照上次所有测试条件预估充满电大概可以跑75KM.
电瓶车限速25KM,单程19公里大概一个小时,这是我目前需要跑的最远距离,顺便做了里程测试预估。如果充满电一直跑预计要4个小时才能把电耗光,没有精力专门做满电耗完的里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续更新里程测试--
今天下午还是去往上次相同的目的地,单程电瓶车显示19KM,今天风比较大,出发时电量6 ...

这样测试没有意义。
必须充满电,然后用完。这个数据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