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EDA有一些器件的封装朝向不统一,造成一些困扰

楼主(2023-02-26):
嘉立创EDA封装库,大概99%以上的器件,
都遵循
如果左边或者左下角为1脚原则,并且器件居中。

但也碰到了一些例外,望有空调整一下。

楼主:
SOT23
SOT23-5
SOT23-6是重灾区

不满足左下角为1脚原则

楼主位的,只有图3是正常的。

楼主:
SOT23 情况好一些,都是居中的,而且都是一致的朝向,没有像SOT23-5那样,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一会儿又朝上朝下的。

但不满足左下角为1脚原则。

楼主:
我说的困扰是指,

我之前自己做的封装库都是按照左上角为1脚原则做的。导入SMT下单界面的时候,几乎每个器件都要旋转90°才能按照正常方向贴片。

现在我已经按照嘉立创EDA的左下角为1脚全部调了一遍。

然后发现一些EDA库里面的器件并不满足这个原则,还得调,或者同一个封装有多个方向。乱七八糟。

如果有空整顿一下就好了。

楼主:
按照左下角为1脚原则整理的,

导入SMT后,这2个SOT23-5 异常,画面中一共有3个SOT23-5,只有一个正常。

网友:
我记得他们的封装0°方向是根据器件在编带上的方向来的,方便坐标文件对接SMT机器。

网友A:
不居中是问题。
方向应该不是问题,跟咕大师说的一样,详情参照https://www.jlcsmt.com/help_document/id/q3i4074.html

网友:
如果根据编带上的方向来定方向,可能不同厂家的产品方向都不一样,开发者也没条件知道器件的编带方向,还有不同器件封装一样对应起来有的可能跟编带方向一致,有的不一致,封装库太混乱了。
当然从SMT方来说,可能方便一点,可是STM处于下游,无法引导上游的设计,只会使这个问题变的更混乱。

本来好好用的封装,在JLC贴片时方向也对,可是后来不对的越来越多了,而以前只要选择是按照JLC库的标准建的就可以,现在多了收费选项,要么自己调整,要么贴错是你的原因,所以我一直以为是JLC故意而为之,以便收费,没想到竟然是上面说的问题

网友B:
还是 kicad 好记,都是左上角是 1 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 kicad 好记,都是左上角是 1 脚

我以前全部的封装也都是左上角为1脚。。

为了容易校对3d封装,才改成跟嘉立创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居中是问题。
方向应该不是问题,跟咕大师说的一样,详情参照https://www.jlcsmt.com/help_document/id/q ...

这样看来,SOT-23是对的。

SOT-23-5 很多都是错的,方向五花八门,我查看了我的库存器件的编带,确实都是这个方向。

但这个图 没有居中。。。 又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 kicad 好记,都是左上角是 1 脚

IPC规范里面都是要求左上角为PIN1

网友C:
编带方向等于库方向,有利于贴片机对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带方向等于库方向,有利于贴片机对方向。

嗯,知道这个原则了。

但楼主位的3个器件,有2个方向是错的,且没居中。我已经看过编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