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n137能在3.3v工作吗?看手册是4.5-5.5v。

楼主(2023-02-26):
如题,因为隔离的两端都是3.3v。谢谢!

网友A:
6N137s 貌似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37s 貌似可以

谢谢,找到了

网友B:
其他高速光耦蛮多,
体积小,频率响应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他高速光耦蛮多,
体积小,频率响应高。

那直接用数字隔离芯片更合适咯
标准SOP8,150Mbps TR各一通道,就一块多

网友:
TLP2362 支持3.3V

网友:
严格按照手册执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直接用数字隔离芯片更合适咯
标准SOP8,150Mbps TR各一通道,就一块多

什么型号那么卷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那么卷呀?

CA-IS3722HS

不过国产数字隔离我只用过2pai的

楼主:
找了一下,国产的6N137有支持3.3V的,目前来说,6N137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不到1元的价格,其他的小封装的都要贵7毛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IS3722HS

不过国产数字隔离我只用过2pai的

之前也了解过2pai的,样品都买回来了,但是还是没敢用,稳妥起见还是用了常用的光耦来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