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水器隔一段时间会不工作,过几天又好怎么回事

楼主(2023-02-27):
家里美的的净水器,净水速度可以,滤芯除了RO其它全换过了,还是会隔一段时间就不制水,关机重启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一般都是拔掉电源等第二天,不行就重复,有时候这样连续试好几天才能又恢复正常制水的周期,请问群里大神可能是什么原因,之前上一个净水器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A:
带桶的?
检查桶的水位开关。

网友B:
可能是压力开关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美的的净水器,同样存在一样的情况。昨天不能出水,今天早上又可以了。估计用一段时间后又会不出水。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机堵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桶的?
检查桶的水位开关。

带桶,没找到有水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机堵转了

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吧,怎么看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压力开关坏了

压力开关坏了会有时候正常工作一个月,有时候又连续几天不行吗,这个症状都一年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桶,没找到有水位开关

带桶的必须有水位开关啊,要不然桶满了咋知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开关坏了会有时候正常工作一个月,有时候又连续几天不行吗,这个症状都一年多 ...

有试过长按按键复位滤芯使用寿命计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力开关坏了会有时候正常工作一个月,有时候又连续几天不行吗,这个症状都一年多 ...

你如果是常见的普通RO净水器,压力开关是串在压力泵电源里的,如果压力开关时稳时不稳的,制水机不就时不时工作了么,买个换了试试,不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桶,没找到有水位开关

一般没有水位开关,就是压力开关来控制通断,压力泵不断往桶里压水,当桶内的压力大于水泵的水压时,压力开关就动作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桶的必须有水位开关啊,要不然桶满了咋知道呢!

不是水位开关,是靠压力开关来通断的。桶这一侧是高压开关,进水缺水检测是靠低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常见的普通RO净水器,压力开关是串在压力泵电源里的,如果压力开关时稳时不稳的,制水机不就时不 ...

多谢,感觉这个可能性挺高的。

网友D:
很多年之前,我的美的净水器也有这个问题。

我彻底解决了。当时还写了帖子。

是里面的浸水检测潮湿了,系统误以为浸水了,所以停止工作。

打开盖子,找到底部有一张细长的pcb,里面基本没有零件的,有一条线连接主板。将这块pcb板剪掉不要,以后就彻底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这个功能没有用的,家里怎么可能浸水? 这功能像阑尾一样,割掉不用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年之前,我的美的净水器也有这个问题。

我彻底解决了。当时还写了帖子。

是高压开关的问题,短接高压开关就能工作了,准备换一个高压开关,另外没看到您说的浸水检测的零件,估计型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