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系统里面的功率因数补偿一般如何设计?

楼主(2023-02-27):
报废奥迪车里拆了几个喇叭想放我车里用,做汽车音响的说需要装如图这种补偿器,就几个线圈一个电容一千多,不想做这个冤大头。我理解这个应该就是功率因数补偿遂拆了电脑音箱研究,但电脑音箱喇叭是8欧,奥迪车喇叭4欧如何确定原件参数?

网友A:
这个叫分频器,就是LC高通和低通将不同频率的信号分配到高音和低音喇叭。

网友:
这个老板很会赚钱,发明个词汇就能多赚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分频器,就是LC高通和低通将不同频率的信号分配到高音和低音喇叭。 ...

我去!果然一搜分频器就搜出来了太坑了

网友:
直流电源工作要啥功率因数补偿呀

网友:
B&W, Bowers & Wilkins, 1966, England.

B&O, Bang & Olufsen, 1925, Denmark.

Ummmmm....

网友:
做生意的心都黑啊

网友:
这不是补偿器。。。这是分频器。

把高音和低音分开。。或者避开一定的频率段,让喇叭发声更好!

网友:
又一个赚钱的好门路,改好名字,可以赚多十倍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