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70s i7 6600 有没有办法安装WIN7 32BIT 系统

楼主(2023-02-27):
由于某些原因需要WIN7 32BIT 系统,所以搞了一台T470S i7 6600的电脑,据说6代U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按照网上的教程 怎么也安装不好

有人说是因为硬盘没法设置为 ACHI 模式,所以没法安装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六代的u应该可以吧,7代的都行。

网友A:
做个虚拟机吧,不对就删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虚拟机吧,不对就删文件

请教一下,如果在WIN10系统下,想FT232之类的驱动安装不成功,那么在虚拟机内WIN7可以重新安装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在WIN10系统下,想FT232之类的驱动安装不成功,那么在虚拟机内WIN7可以重新安装驱动吗? ...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先注入usb3.0驱动然后正常装就行吧

网友:
是什么上古软件还需要用32bit系统,难道是ti的CCS3.3

网友C:
achi摸索开启不了
按照完毕启动就蓝屏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hi摸索开启不了
按照完毕启动就蓝屏妆

花了一天时间 终于搞定了WIN7 32

不需要开启 achi模式 可以忽略

安装技嘉官网的一个usb tool 工具 把 usb3.0 和nvme的驱动集成到映像文件即可。

记得安装前先把 磁盘引导改成MB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在WIN10系统下,想FT232之类的驱动安装不成功,那么在虚拟机内WIN7可以重新安装驱动吗? ...

可以的,但是要注意设备是连接到虚拟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一天时间 终于搞定了WIN7 32

不需要开启 achi模式 可以忽略

这个得记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