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当热插拔到底是如何损坏电路的?

楼主(2023-02-27):
是瞬时电流过大, 还是电压过高? 还是设备间接口对地短路?
或是因为静电的原因?

我看现在的接口一般都能保障双方地线先连接上,再连接其他导线
但论坛里还是有很多热插拔导致设备烧坏的例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055304-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768693-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599244-1-1.html

背后要注意的机理是什么?

网友:
造成的原因非常的多,例如一些简单的例子:

1、储能电容造成的反压,参考老版本 7805 线性稳压器必须要一个反向二极管的说明;

2、电路中的电感效应,在开路的瞬间,电阻无限大就意味着电压无限高(当然不会无限高,但是足够击穿 MOS 晶体管);

3、金手指接触上的抖动,会造成多次上面两种状态的切换,等等 ...

PS:

还有 “高/低” 电平的不确定造成的半导体 “阀锁” 效应导致元器件烧毁。

网友A:
楼主,你可以试一下

两根一米长的电缆,末端接1uF的陶瓷电容,示波器测量电容两端。

电缆的另外一端,在24V电源上面摩擦

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试一下

两根一米长的电缆,末端接1uF的陶瓷电容,示波器测量电容两端。

等效于电感加电容的升压电路了,尖峰脉冲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