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app录音可以完全取代录音笔么?

楼主(2023-02-27):
用手机app录音,生成的文件是否通常比录音笔文件大很多?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网友A:
没有里程焦虑的话,手机录音传文件,转字,分享等比录音笔要方便。追求音质的话专业录音笔肯定是秒杀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里程焦虑的话,手机录音传文件,转字,分享等比录音笔要方便。追求音质的话专业录音笔肯定是秒杀手机。 ...

专业录音笔,比如哪种?

网友:
不嫌贵的话,找Sony不会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录音笔,比如哪种?

入门专业也要几k起底
音频类产品,靠谱打牌高价。
玩的都是高大上。

网友B:
不能代替的。录音笔在麦克风和音频上做了很多优化,可以滤除很多背景噪音,录音人声比较清晰。
手机录音背景噪音比较大

网友:
手机app录音哪一款效果最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里程焦虑的话,手机录音传文件,转字,分享等比录音笔要方便。追求音质的话专业录音笔肯定是秒杀手机。 ...

专业录音笔 大牌的 如 ZOOM, SONY 确实很棒,但SONY的价格差不多可以买一部苹果了。 对外观没有过多要求可以考虑二手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不过几百的录音笔不太推荐,比手机的效果并没有好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录音笔,比如哪种?

ZOOM H4N  我目前用的这款,人声非常清晰 灵敏度高,底躁低 拾音效果非常好,专业录音棚用的。唯一 缺点是耗电比较高。

网友:
科大讯飞的智能本是真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录音笔,比如哪种?

专业录音笔  zoom  tascam   个人使用买个入门型号就行

网友:
手机APP的话你用啥软件基本都没区别,随便买个录音笔都比手机强,一两百的也比手机要好用,音质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代替的。录音笔在麦克风和音频上做了很多优化,可以滤除很多背景噪音,录音人声比较清晰。
手机录音背 ...

背景噪音滤除是用ASIC做的么?

网友:
不能取代,录音过程种拍照的话,相机开起来会占用麦克风,拍照期间的录音是空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