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DFPGL22G之FPGA开发指南_V1.0》第四十三章

楼主(2023-02-28):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紫光PGL22G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3-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435699340

第四十三章 MT9V034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
MT9V034是ON Semiconductor(安森美半导体)公司生产的一颗CMOS图像传感器,该传感器功耗低、可靠性高以及采集速率快,主要应用于机器视觉,双目视觉,宽温度工业场合等领域。本章我们将使用FPGA开发板实现对MT9V034的数字图像采集并通过LCD实时显示。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43.1简介
43.2实验任务
43.3硬件设计
43.4软件设计
43.5下载验证

43.1简介

MT9V034是一款1/3英寸单芯片图像传感器,其感光阵列最大可达到752*480,能实现最快60fps VGA分辨率的图像采集,具有全局曝光和高动态范围(HDR)操作。这款CMOS图像传感器具有安森美半导体的突破性功能,实现了CCD图像质量的低噪声和CMOS成像技术(基于信噪比和低光灵敏度),同时保持固有尺寸、成本和CMOS的集成优势。下表为几个摄像头的功能对比。
表 43.1.1 摄像头对比

通过上述的对比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2款摄像头MT9V034的优势在于HDR模式和全局曝光。HDR模式的原理是根据不同的曝光时间的LDR(Low-Dynamic Range)图像,利用每个曝光时间相对应最佳细节的LDR图像来合成最终HDR图像,与普通的图像相比,可以提供更多的动态范围和图像细节。下图是线性模式和HDR模式的对比图。
图 43.1.1 HDR模式

图 43.1.2 线性模式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开启了HDR,会使拍到的图像亮度比较高的地方变暗,亮度比较低的地方变亮,总的来说就是使图像显示的更均衡。
卷帘曝光的原理是通过Sensor逐行曝光的方式实现的。在曝光开始的时候,Sensor逐行扫描逐行进行曝光,直至所有像素点都被曝光。与卷帘曝光不同,全局曝光整幅场景在同一时间曝光实现的,Sensor所有像素点同时收集光线,同时曝光。下面为两种模式的对比图。
图 43.1.3 全局曝光拍摄图

图 43.1.4 卷帘曝光拍摄图

当拍摄快速移动的物体时,全局曝光拍摄到的物体比较清晰,不会发生形变,而卷帘曝光拍摄的图片会出现部分曝光(partial exposure)、斜坡图形(skew)、晃动(wobble) 等现象,也就是传说中的果冻了。这是全局曝光其优势的一面,相对于卷帘曝光也有其劣势的一面。当全局曝光的曝光时间长(如大于500μs)时,其噪点情况严重,而运用卷帘曝光后,图片会有更低的噪声和更快的帧速。
下图为MT9V034的功能框图:
图 43.1.5 MT9V034功能框图

由上图可知,除了传统的并行逻辑输出,MT9V034还具有串行低压差分信号(LVDS)输出。该传感器可以在立体声相机中操作,并且该传感器被指定为立体声主机时,可以合并来自本身的立体声,还可以将从属传感器的数据合并为一个串行LVDS流。本次实验只采用传统的并行逻辑输出。
MT9V034通过两线串行接口将寄存器写入MT9V034和从中读取,以此来配置窗口大小和行场分辨率等寄存器。MT9V034是具有四个可能ID(0x90、0x98、0xB0和0xB8)由S_CTRL_ADR0和S_CTRL_ADR1输入引脚确定,本次实验所用的MT9V034的写器件ID是0x90。下图是器件ID的相关内容。
图 43.1.6器件地址

MT9V034使用的是两线式接口总线,该接口总线包括SCLK串行时钟输入线和SDATA串行双向数据线,分别相当于IIC协议的SCL信号线和SDA信号线。本次实验所用的两线式接口总线兼容IIC协议,所以不对相关协议详细介绍,有关IIC协议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EEPROM读写实验”章节。
两线式接口总线的写传输协议如下图所示:
图 43.1.7 写传输协议

上图中的ADDR是由7位器件地址和1位读写控制位构成(0:写 1:读),MT9V034的器件地址为7’h5c,所以在写传输协议中,ID Address(W)= 8’hb8(器件地址左移1位,低位补0);R0x09为8位寄存器地址,在MT9V034的数据手册中有些寄存器是可改写的,有些是只读的,只有可改写的寄存器才能正确写入;Write Data为16位写数据,每一个寄存器地址对应16位的配置数据。上图中的第9位ACK表示从机应答,该位是由从机(此处指MT9V034)发出应答信号来响应主机表示当前器件地址、寄存器地址和写数据是否传输完成,但是从机有可能不发出应答信号,因此主机(此处指FPGA)在此必须判断此处是否有应答,有应答即说明当前传输完成,无应答表示传输未完成。
我们可以发现,MT9V034的两线式接口总线和IIC写传输协议是极为相似的,只是在两线式接口总线写传输协议中,一个寄存器地址写入16位数据,而IIC写传输协议一个地址只写入8位数据。两线式接口总线的读传输协议和IIC有些差异,在IIC读传输协议中,一个寄存器地址只读出8位数据;而两线式接口总线传输协议中一个寄存器地址只读出16位数据,下图为两线式接口总线的读传输协议。
图 43.1.8 SCCB写传输协议

由上图可知,两线式接口总线读传输协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写器件地址和寄存器地址,即先进行一次虚写操作,通过这种虚写操作使地址指针指向虚写操作中寄存器地址的位置,当然虚写操作也可以通过前面介绍的写传输协议来完成。第二部分是读器件地址和读数据,此时读取到的数据才是寄存器地址对应的数据,注意ID Address(R) = 8’hB9(器件地址左移1位,低位补1)。上图中的NACK位由主机(这里指FPGA)产生,由于两线式接口总线不支持连续读写,因此NACK位必须为高电平。
MT9V034在上电后是存在默认寄存器的,即上电后就可以输出752x480分辨率的图像,如果大家需要其他的分辨率或模式就必须先对传感器进行初始化,可通过配置寄存器使其工作在预期的工作模式,以得到较好画质的图像。因为两线式接口总线的写传输协议和IIC几乎相同,因此我们可以直接使用IIC的驱动程序来配置摄像头。当然这么多寄存器也并非都需要配置,很多寄存器可以采用默认的值。ON Semiconductor公司提供了MT9V034的数据手册(位于开发板所随附的资料“7_硬件资料/7_MT9V034资料/MT9V034数据手册.pdf”),如果某些寄存器不知道如何配置可以参考此手册,下表是本程序用到的关键寄存器的配置说明。
表 43.1.2 MT9V034关键寄存器配置说明

MT9V034的寄存器较多,对于其它寄存器的描述可以参MT9V034的寄存器配置手册(位于开发板所随附的资料“7_硬件资料/7_MT9V034资料/MT9V034寄存器配置说明手册.pdf”)。
下图为MT9V034的一些特性。
图 43.1.9 MT9V034的特性

从上图可以看出,MT9V034的输入时钟频率的范围是13Mhz~27Mhz;本次实验摄像头的输入时钟为24Mhz,是由外部晶振提供的;两线式接口总线的SCLK的时钟频率最大为400KHz。
图 43.1.10 PIXCLK和SYSCLK的关系

结合图 43.1.10和图 43.1.9可知,PIXCLK和SYSCLK是同频不同相的2个时钟,本次实验摄像头的输入时钟为24Mhz,所以摄像头的输出时钟也为24Mhz。
MT9V034在并行逻辑输出的模式下仅支持10bit的YUV(亮度参量和色度参量分开表示的像素格式),不支持其他格式。由于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最终要在LCD上显示,且ATK-DFPGL22G开发板上的数据接口为RGB888格式(详情请参考“LCD彩条显示实验”章节),因此必须将MT9V034摄像头输出的YUV格式的图像像素数据转换为RGB888格式。下图为摄像头输出的行时序图。
图 43.1.11 行时序图

LINE_VALID:数据有效使能。当其为高时,输出的数据为有效数据。
PIXCLK:像素时钟。由MT9V034产生的对外输出的时钟信号。
DOUT:有效数据。摄像头采集得到的像素数据,本次实验取其高8位。
图 43.1.12 场时序图

图 43.1.13 信号含义

INE_VALID:数据有效使能。当其为高时,输出的数据为有效数据。
FRAME_VALID:帧(场)同步信号。当此信号有效的时候就表示开始显示新的一帧数据。
43.2实验任务
本节实验任务是使用ATK-DFPGL22G开发板及MT9V034摄像头实现图像采集,并通过RGB-LCD接口驱动RGB-LCD液晶屏(支持目前正点原子推出的所有RGB-LCD屏),并实时显示出图像。
43.3硬件设计
ATK-DFPGL22G开发板上有一个摄像头扩展接口,该接口可以用来连接MT9V034/OV5640等摄像头模块,摄像头扩展接口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3.3.1 摄像头扩展接口原理图

ATK-MT9V034是正点原子推出的一款高性能36W像素高清摄像头模块。该模块通过2*9排针(2.54mm间距)同外部连接,我们将摄像头的排针直接插在开发板上的摄像头接口即可。
前面说过,MT9V034在YUV模式中有效数据是D[9:0],而我们的摄像头排针上数据引脚的个数是8位,而摄像头排针上的8位数据连接的就是MT9V034传感器的D[9:2],所以我们直接使用摄像头排针上的8位数据引脚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由图 43.3.1可知,摄像头扩展口的第18个引脚定义为CMOS_PWDN,而我们的MT9V034摄像头模块的STB(CMOS_PWDN)引脚固定为低电平,也就是一直处于正常工作模式。MT9V034摄像头接口的第18个引脚定义为EXP,这个引脚是摄像头外部触发脉冲的引脚,只在快照模式下启用它。MT9V034摄像头模块内部自带24M晶振的,所以不需要FPGA输出时钟给摄像头。
由于LCD接口和DDR3引脚数目较多且在前面相应的章节中已经给出它们的管脚列表,这里只列出摄像头相关管脚分配,如下表所示:
表 43.3.1 MT9V034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管脚分配

MT9V034摄像头与OV7725摄像头的约束几乎相同,只是C2引脚的cam_sgm_ctrl信号改为cam_stb信号,除了信号名改变了,其余约束没有任何改变,所以这里不再赘述约束文件。
43.4程序设计
对比“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的系统框图可以发现,本次实验只是把外设OV7725模块替换成了MT9V034模块,替换了图像采集模块和IIC配置模块,修改了IIC驱动模块,其余模块基本相同。
替换图像采集模块和修改图像采集顶层模块的原因在于OV7725摄像头输出的是RGB565格式16bit数据,而MT9V034输出的是YUV格式的8bit数据;替换IIC配置模块和修改IIC驱动模块的原因在于OV7725的一个寄存器地址只写8bit数据,而MT9V034的一个寄存器地址可以写16bit数据。
下图是根据本章实验任务画出的系统框图:
图 43.4.1 顶层系统框图

由上图可知,时钟模块(pll_clk)为LCD顶层模块、DDR3控制模块以及I2C驱动模块提供驱动时钟。I2C配置模块和I2C驱动模块控制着传感器初始化的开始与结束,传感器初始化完成后图像采集模块将采集到的数据写入DDR3控制模块,LCD顶层模块从DDR3控制模块中读出数据,完成了数据的采集、缓存与显示。需要注意的是图像数据采集模块是在DDR3和传感器都初始化完成之后才开始输出数据的,避免了在DDR3初始化过程中向里面写入数据。
MT9V034虽然在上电后不配置寄存器也能正常工作,但是此时输出的分辨率可能不是实验需要的分辨率,所以必须通过配置寄存器的值来达到实验所需要的分辨率。配置寄存器的协议和I2C协议在写操作时几乎一样,所以需要一个I2C驱动模块。为了使MT9V034在期望的模式下运行并且提高图像显示效果,需要配置较多的寄存器,这么多寄存器的地址与参数需要单独放在一个模块,因此还需要一个寄存配置信息的I2C配置模块。在摄像头配置完成后,开始输出图像数据,因此需要一个摄像头图像采集模块来采集图像;采集到的图像先进入DDR3存储器进行缓存,最后LCD顶层模块读取DDR3缓存的数据以达到最终实时显示的效果。
顶层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mt9v034_lcd(
2        input             sys_clk          ,
3        input             sys_rst_n        ,
4        //lcd接口
5        output            lcd_hs           ,  //LCD 行同步信号
6        output            lcd_vs           ,  //LCD 场同步信号
7        output            lcd_de           ,  //LCD 数据输入使能
8        inout  [23:0]     lcd_rgb          ,  //LCD 颜色数据
9        output            lcd_bl           ,  //LCD 背光控制信号
10       output            lcd_rst          ,  //LCD 复位信号
11       output            lcd_pclk         ,  //LCD 采样时钟
12       //摄像头接口
13       input             cam_pclk         ,  //cmos 数据像素时钟
14       input             cam_vsync        ,  //cmos 场同步信号
15       input             cam_href         ,  //cmos 行同步信号
16       input  [7:0]      cam_data         ,  //cmos 数据
17       output            cam_rst_n        ,  //cmos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18       output            cam_stb          ,  //cmos pwer down
19       output            cam_scl          ,  //cmos SCCB_SCL线
20       inout             cam_sda          ,  //cmos SCCB_SDA线
21       //DDR3接口
22       input             pad_loop_in      ,  //低位温度补偿输入
23       input             pad_loop_in_h    ,  //高位温度补偿输入
24       output            pad_rstn_ch0     ,  //Memory复位
25       output            pad_ddr_clk_w    ,  //Memory差分时钟正
26       output            pad_ddr_clkn_w   ,  //Memory差分时钟负
27       output            pad_csn_ch0      ,  //Memory片选
28       output [15:0]     pad_addr_ch0     ,  //Memory地址总线
29       inout  [16-1:0]   pad_dq_ch0       ,  //数据总线
30       inout  [16/8-1:0] pad_dqs_ch0      ,  //数据时钟正端
31       inout  [16/8-1:0] pad_dqsn_ch0     ,  //数据时钟负端
32       output [16/8-1:0] pad_dm_rdqs_ch0  ,  //数据Mask
33       output            pad_cke_ch0      ,  //Memory差分时钟使
34       output            pad_odt_ch0      ,  //On Die Terminati
35       output            pad_rasn_ch0     ,  //行地址strobe
36       output            pad_casn_ch0     ,  //列地址strobe
37       output            pad_wen_ch0      ,  //写使能
38       output [2:0]      pad_ba_ch0       ,  //Bank地址总线
39       output            pad_loop_out     ,  //低位温度补偿输出
40       output            pad_loop_out_h      //高位温度补偿输出
41      );
43   //parameter define
44   parameter SLAVE_ADDR = 7'b1001_000   ; //OV7725的器件地址7'h90
45   parameter BIT_CTRL   = 1'b0          ; //mt9v034的字节地址为8位  0:8位 1:16位
46   parameter DATA_CTRL  = 1'b1          ;  //mt9v034的数据为8位  0:8位 1:16位
47   parameter CLK_FREQ   = 27'd50_000_000; //i2c_dri模块的驱动时钟频率
48   parameter I2C_FREQ   = 18'd250_000   ; //I2C的SCL时钟频率,不超过400KHz
49   parameter APP_ADDR_MIN = 28'd0       ; //ddr3读写起始地址,以一个16bit的数据为一个单位
50   parameter BURST_LENGTH = 8'd64       ; //ddr3读写突发长度,64个128bit的数据
程序的第44行,修改了器件的地址。
程序的第46行,添加了参数DATA_CTRL,用以区分一个寄存器地址是写16位数据还是8位数据。
顶层模块中第47至第48行定义了两个变量: CLK_FREQ(i2c_dri模块的驱动时钟频率)和I2C_FREQ(I2C的SCL时钟频率),I2C_FREQ的时钟频率不能超过400KHz,否则有可能导致摄像头配置不成功
52   //wire define
53   wire        sys_init_done   ;  //系统初始化完成(DDR3初始化+摄像头初始化)
54   wire        rst_n           ;  //全局复位
55   //PLL
56   wire        clk_50m         ;  //output 50M
57   wire        clk_100m        ;  //output 100M
58   wire        clk_locked      ;
59   //MT9V034
60   wire        i2c_dri_clk     ;  //I2C操作时钟
61   wire        i2c_done        ;  //I2C寄存器配置完成信号
62   wire        i2c_exec        ;  //I2C触发执行信号
63   wire [7:0 ] i2c_addr        ;  //I2C要配置的地址
64   wire [15:0] i2c_wr_data     ;  //I2C要配置的数据
65   wire        cam_init_done   ;  //摄像头初始化完成
66   wire        cmos_frame_vsync;  //帧有效信号
67   wire        cmos_frame_href ;  //行有效信号
68   wire        cmos_frame_valid;  //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69   wire [15:0] wr_data         ;  //OV7725写入DDR3控制器模块的数据
70   wire [27:0] ddr3_addr_max   ;  //存入DDR3的最大读写地址
71   //LCD
72   wire        lcd_clk         ;  //分频产生的LCD 采样时钟
73   wire [10:0] h_disp          ;  //LCD屏水平分辨率
74   wire [10:0] v_disp          ;  //LCD屏垂直分辨率
75   wire [15:0] lcd_id          ;  //LCD屏的ID号
76   wire        out_vsync       ;  //LCD场信号
77   wire        rdata_req       ;  //读数据请求
78   //DDR3
79   wire [15:0] rd_data         ;  //DDR3控制器模块输出的数据
80   wire        fram_done       ;  //DDR中已经存入一帧画面标志
81   wire        ddr_init_done   ;  //ddr3初始化完成
83   //*****************************************************
84   //**                    main code
85   //*****************************************************
87   //待时钟锁定后产生结束复位信号
88   assign  rst_n = sys_rst_n & clk_locked;
90   //系统初始化完成:DDR3和摄像头都初始化完成
91   //避免了在DDR3初始化过程中向里面写入数据
92   assign  sys_init_done = ddr_init_done & cam_init_done;
94   //电源休眠模式选择 0:正常模式 1:电源休眠模式
95   assign  cam_stb = 1'b0;
97   //不对摄像头硬件复位,固定高电平
98   assign  cam_rst_n = 1'b1;
100  //例化PLL IP核
101  pll_clk  u_pll_clk(
102      .pll_rst        (~sys_rst_n  ),
103      .clkin1         (sys_clk     ),
104      .clkout0        (clk_50m     ),
105      .clkout1        (clk_100m    ),
106      .pll_lock       (clk_locked  )
107  );
109  //I2C配置模块
110  i2c_cfg  u_i2c_cfg(
111      .clk          (i2c_dri_clk  ),
112      .rst_n        (rst_n        ),
113      .i2c_done     (i2c_done     ),
114      .i2c_exec     (i2c_exec     ),
115      .i2c_addr     (i2c_addr     ),
116      .i2c_wr_data  (i2c_wr_data  ),
117      .cfg_done     (cam_init_done)
118  );
120  //I2C驱动模块
121  i2c_dri
122    #(
123      .SLAVE_ADDR         (SLAVE_ADDR),    //参数传递
124      .CLK_FREQ           (CLK_FREQ  ),
125      .I2C_FREQ           (I2C_FREQ  )
126      )
127    u_i2c_dr(
128      .clk                (clk_50m        ),
129      .rst_n              (sys_rst_n      ),
130      .i2c_exec           (i2c_exec       ),
131      .bit_ctrl           (BIT_CTRL       ),
132      .data_ctrl          (DATA_CTRL      ),
133      .i2c_rh_wl          (0              ), //固定为0,只用到了IIC驱动的写操作
134      .i2c_addr           ({8'b0,i2c_addr}),
135      .i2c_data_w         (i2c_wr_data    ),
136      .i2c_data_r         (               ),
137      .i2c_done           (i2c_done       ),
138      .scl                (cam_scl        ),
139      .sda                (cam_sda        ),
140      .dri_clk            (i2c_dri_clk    )  //I2C操作时钟
141  );
143  //图像采集顶层模块
144  cmos_data_top u_cmos_data_top(
145      .rst_n                 (rst_n & sys_init_done), //系统初始化完成之后再开始采集数据
146      .cam_pclk              (cam_pclk             ),
147      .cam_vsync             (cam_vsync            ),
148      .cam_href              (cam_href             ),
149      .cam_data              (cam_data             ),
150      .lcd_id                (lcd_id               ),
151      .h_disp                (h_disp               ),
152      .v_disp                (v_disp               ),
153      .h_pixel               (                     ),
154      .v_pixel               (                     ),
155      .ddr3_addr_max         (ddr3_addr_max        ),
156      .cmos_frame_vsync      (cmos_frame_vsync     ),
157      .cmos_frame_href       (cmos_frame_href      ),
158      .cmos_frame_valid      (cmos_frame_valid     ), //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159      .cmos_frame_data       (wr_data              )  //有效数据
160      );
162  //ddr3
163  ddr3_top u_ddr3_top(
164      .refclk_in             (clk_50m         ),
165      .rst_n                 (rst_n           ),
166      .app_addr_rd_min       (APP_ADDR_MIN    ),
167      .app_addr_rd_max       (ddr3_addr_max   ),
168      .rd_bust_len           (BURST_LENGTH    ),
169      .app_addr_wr_min       (APP_ADDR_MIN    ),
170      .app_addr_wr_max       (ddr3_addr_max   ),
171      .wr_bust_len           (BURST_LENGTH    ),
172      .ddr3_read_valid       (1'b1            ),
173      .ddr3_pingpang_en      (1'b1            ),
174      .wr_clk                (cam_pclk        ),
175      .rd_clk                (lcd_clk         ),
176      .datain_valid          (cmos_frame_valid),
177      .datain                (wr_data         ),
178      .rdata_req             (rdata_req       ),
179      .rd_load               (out_vsync       ),
180      .wr_load               (cmos_frame_vsync),
181      .fram_done             (fram_done       ),
182      .dataout               (rd_data         ),
183      .pll_lock              (pll_lock        ),
184      .ddr_init_done         (ddr_init_done   ),
185      .ddrphy_rst_done       (                ),
186      .pad_loop_in           (pad_loop_in     ),
187      .pad_loop_in_h         (pad_loop_in_h   ),
188      .pad_rstn_ch0          (pad_rstn_ch0    ),
189      .pad_ddr_clk_w         (pad_ddr_clk_w   ),
190      .pad_ddr_clkn_w        (pad_ddr_clkn_w  ),
191      .pad_csn_ch0           (pad_csn_ch0     ),
192      .pad_addr_ch0          (pad_addr_ch0    ),
193      .pad_dq_ch0            (pad_dq_ch0      ),
194      .pad_dqs_ch0           (pad_dqs_ch0     ),
195      .pad_dqsn_ch0          (pad_dqsn_ch0    ),
196      .pad_dm_rdqs_ch0       (pad_dm_rdqs_ch0 ),
197      .pad_cke_ch0           (pad_cke_ch0     ),
198      .pad_odt_ch0           (pad_odt_ch0     ),
199      .pad_rasn_ch0          (pad_rasn_ch0    ),
200      .pad_casn_ch0          (pad_casn_ch0    ),
201      .pad_wen_ch0           (pad_wen_ch0     ),
202      .pad_ba_ch0            (pad_ba_ch0      ),
203      .pad_loop_out          (pad_loop_out    ),
204      .pad_loop_out_h        (pad_loop_out_h  )
206      );
208  //LCD驱动显示模块
209  lcd_rgb_top  u_lcd_rgb_top(
210      .sys_clk               (clk_50m             ),
211      .clk_100m              (clk_100m            ),
212      .sys_rst_n             (rst_n && clk_locked ),
213      .sys_init_done         (sys_init_done       ),
214      //lcd接口
215      .lcd_id                (lcd_id              ), //LCD屏的ID号
216      .lcd_hs                (lcd_hs              ), //LCD 行同步信号
217      .lcd_vs                (lcd_vs              ), //LCD 场同步信号
218      .lcd_de                (lcd_de              ), //LCD 数据输入使能
219      .lcd_rgb               (lcd_rgb             ), //LCD 颜色数据
220      .lcd_bl                (lcd_bl              ), //LCD 背光控制信号
221      .lcd_rst               (lcd_rst             ), //LCD 复位信号
222      .lcd_pclk              (lcd_pclk            ), //LCD 采样时钟
223      .lcd_clk               (lcd_clk             ), //LCD 驱动时钟
224      //用户接口
225      .h_disp                (h_disp              ), //行分辨率
226      .v_disp                (v_disp              ), //场分辨率
227      .pixel_xpos            (                    ),
228      .pixel_ypos            (                    ),
229      .out_vsync             (out_vsync           ),
230      .data_in               (rd_data             ), //rfifo输出数据
231      .data_req              (rdata_req           )  //请求数据输入
232      );
234  endmodule
FPGA顶层模块(mt9v034_lcd)例化了以下六个模块: 时钟模块(pll_clk)、 I2C驱动模块(i2c_dri)、I2C配置模块(i2c_cfg)、图像采集顶层模块(cmos_data_top)、DDR3控制顶层模块(ddr3_top)和LCD顶层模块(lcd_rgb_top)。
时钟模块(pll_clk):时钟模块通过调用PLL IP核实现,共输出2个时钟,频率分别为50Mhz时钟和100Mhz时钟。100Mhz时钟作为LCD顶层模块输出时钟的源时钟;50Mhz时钟作为I2C驱动模块、DDR控制模块和LCD顶层模块的驱动时钟。
I2C驱动模块(i2c_dri):I2C驱动模块负责驱动MT9V034的两线式接口总线,用户根据该模块提供的用户接口可以很方便的对MT9V034的寄存器进行配置,该模块和“EEPROM 读写实验”章节中用到的I2C 驱动模块为同一个模块,有关该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EEPROM 读写实验”章节。
I2C配置模块(i2c_cfg):I2C配置模块的驱动时钟是由I2C驱动模块输出的时钟提供的,这样方便了I2C驱动模块和I2C配置模块之间的数据交互。该模块寄存需要配置的寄存器地址、数据以及控制初始化的开始与结束,同时该模块输出MT9V034的寄存器地址和数据以及控制I2C驱动模块开始执行的控制信号,直接连接到I2C驱动模块的用户接口,从而完成对MT9V034传感器的初始化。
图像采集顶层模块(cmos_data_top):摄像头采集模块在像素时钟的驱动下将传感器输出的场同步信号、行同步信号以及8位数据转换成DDR3控制模块的写使能信号和16位写数据信号,完成对MT9V034传感器图像的采集。如果LCD屏的分辨率小于MT9V034的分辨率,还要对MT9V034采集的数据进行裁剪,以匹配LCD屏的分辨率。
DDR3控制顶层模块(ddr3_top):DDR3读写控制器模块负责驱动DDR3片外存储器,缓存图像传感器输出的图像数据。该模块将DDR3 IP核复杂的读写操作封装成类似FIFO的用户接口,非常方便用户的使用。有关DDR3控制顶层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章节。
LCD顶层模块(lcd_rgb_top):LCD 顶层模块负责驱动LCD屏的驱动信号的输出,同时为其他模块提供屏体参数、场同步信号和数据请求信号。有关LCD驱动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章节。
I2C配置模块代码如下所示:
1   module i2c_cfg(
2                  input                clk         ,
3                  input                rst_n       ,
4                  input                i2c_done    ,
5                  output  reg          i2c_exec    ,
6                  output  reg  [7:0 ]  i2c_addr    ,
7                  output  reg  [15:0]  i2c_wr_data ,
8                  output  reg          cfg_done       //配置寄存器结束
9                  );
10  //parameter define
11  parameter  DELAY_MAX = 8'hff ;
12  parameter  ROW_NUM = 16'd480;  //行数
13  parameter  COL_NUM = 16'd640;  //列数
在程序的第11行,定义了一个DELAY_MAX参数,用以保证在上电的时候不会立即配置寄存器,而是等待一段时间后再配置。
在程序的第12和13行定义了2个参数,即本次实验所需要的摄像头的分辨率。
15  //reg define
16  reg   [7:0]  delay_cnt   ;
17  reg          delay_done  ;
18  reg   [3:0]  cfg_cnt     ;
20  //*****************************************************
21  //**                    main code
22  //*****************************************************
24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25    begin
26      if(rst_n==1'b0) begin
27          delay_cnt <= 1'b0 ;
28          delay_done <= 1'b0 ;
29      end
30      else begin
31          delay_done <= 1'b0 ;
32          if(i2c_done) begin
33              delay_cnt <= 1'b0 ;
34          end
35          else if(delay_cnt<DELAY_MAX) begin
36              delay_cnt <= delay_cnt +1'b1 ;
37              if(delay_cnt==DELAY_MAX-1'b1) begin
38                  delay_done <= 1'b1 ;
39              end
40          end
41      end
42    end
44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45    begin
46      if(rst_n==1'b0) begin
47          i2c_exec <= 1'b0;
48          i2c_addr <= 1'b0;
49          i2c_wr_data <= 1'b0;
50          cfg_done <= 1'b0;
51          cfg_cnt <= 1'b0;
52      end
53      else begin
54          i2c_exec <= 1'b0;
55          if(cfg_done==1'b0) begin
56              if(delay_done) begin
57                  cfg_cnt <= cfg_cnt + 1'b1;
58                  if(cfg_cnt=='d2) begin
59                      cfg_done <= 1'b1;
60                  end
61                  case(cfg_cnt)
62                      4'd0 : begin
63                                 i2c_exec <= 1'b1;
64                                 i2c_addr <= 8'h03;//03
65                                 i2c_wr_data <= ROW_NUM;
66                               end
67                      4'd1 : begin
68                                 i2c_exec <= 1'b1;
69                                 i2c_addr <= 8'h04;
70                                 i2c_wr_data <= COL_NUM;
71                               end
72                      default : ;
73                  endcase
74              end
75          end
76      end
77    end
79  endmodule
在程序的第24至第42行,是用来对延时的计数器进行计数和清零。
在程序的第44至第77行,是对摄像头的行场分辨率进行配置。在第58行是设置需要配置寄存器的个数。
I2C 驱动模块做了以下修改:
116          st_addr8: begin                         //8位字地址
117              if(st_done) begin
118                  if(wr_flag==1'b0)               //读写判断
119                      if(!data_ctrl)
120                           next_state = st_data_wr_8;
121                      else
122                           next_state = st_data_wr_16;
123                  else
124                      next_state = st_addr_rd;
125              end
126              else begin
127                  next_state = st_addr8;
128              end
129          end
130          st_data_wr_16: begin                       //写数据(8 bit)
131              if(st_done)
132                  next_state = st_data_wr_8;
133              else
134                  next_state = st_data_wr_16;
135          end
136          st_data_wr_8: begin                       //写数据(8 bit)
137              if(st_done)
138                  next_state = st_stop;
139              else
140                  next_state = st_data_wr_8;
141          end
代码116行至129行表示当状态发生跳转并且data_ctrl为1的时候,将状态跳转到st_data_wr_16,否则跳转到其他状态。
代码130行至135行表示当状态发生跳转时,将状态跳转到st_data_wr_8。
337              st_data_wr_16: begin                        //写高数据(8 bit)
338                  case(cnt)
339                      7'd0: begin
340                          sda_out <= data_wr_t[15];     //I2C写高8位数据
341                          sda_dir <= 1'b1;
342                      end
343                      7'd1 : scl <= 1'b1;
344                      7'd3 : scl <= 1'b0;
345                      7'd4 : sda_out <= data_wr_t[14];
346                      7'd5 : scl <= 1'b1;
347                      7'd7 : scl <= 1'b0;
348                      7'd8 : sda_out <= data_wr_t[13];
349                      7'd9 : scl <= 1'b1;
350                      7'd11: scl <= 1'b0;
351                      7'd12: sda_out <= data_wr_t[12];
352                      7'd13: scl <= 1'b1;
353                      7'd15: scl <= 1'b0;
354                      7'd16: sda_out <= data_wr_t[11];
355                      7'd17: scl <= 1'b1;
356                      7'd19: scl <= 1'b0;
357                      7'd20: sda_out <= data_wr_t[10];
358                      7'd21: scl <= 1'b1;
359                      7'd23: scl <= 1'b0;
360                      7'd24: sda_out <= data_wr_t[9];
361                      7'd25: scl <= 1'b1;
362                      7'd27: scl <= 1'b0;
363                      7'd28: sda_out <= data_wr_t[8];
364                      7'd29: scl <= 1'b1;
365                      7'd31: scl <= 1'b0;
366                      7'd32: begin
367                          sda_dir <= 1'b0;
368                          sda_out <= 1'b1;
369                      end
370                      7'd33: scl <= 1'b1;
371                      7'd34: begin                     //从机应答
372                          st_done <= 1'b1;
373                          if(sda_in == 1'b1)           //高电平表示未应答
374                              i2c_ack <= 1'b1;         //拉高应答标志位
375                      end
376                      7'd35: begin
377                          scl  <= 1'b0;
378                          cnt  <= 1'b0;
379                      end
380                      default  :  ;
381                  endcase
382              end
383              st_data_wr_8: begin                        //写数据(8 bit)
384                  case(cnt)
385                      7'd0: begin
386                          sda_out <= data_wr_t[7];     //I2C写低8位数据
387                          sda_dir <= 1'b1;
388                      end
389                      7'd1 : scl <= 1'b1;
390                      7'd3 : scl <= 1'b0;
391                      7'd4 : sda_out <= data_wr_t[6];
392                      7'd5 : scl <= 1'b1;
393                      7'd7 : scl <= 1'b0;
394                      7'd8 : sda_out <= data_wr_t[5];
395                      7'd9 : scl <= 1'b1;
396                      7'd11: scl <= 1'b0;
397                      7'd12: sda_out <= data_wr_t[4];
398                      7'd13: scl <= 1'b1;
399                      7'd15: scl <= 1'b0;
400                      7'd16: sda_out <= data_wr_t[3];
401                      7'd17: scl <= 1'b1;
402                      7'd19: scl <= 1'b0;
403                      7'd20: sda_out <= data_wr_t[2];
404                      7'd21: scl <= 1'b1;
405                      7'd23: scl <= 1'b0;
406                      7'd24: sda_out <= data_wr_t[1];
407                      7'd25: scl <= 1'b1;
408                      7'd27: scl <= 1'b0;
409                      7'd28: sda_out <= data_wr_t[0];
410                      7'd29: scl <= 1'b1;
411                      7'd31: scl <= 1'b0;
412                      7'd32: begin
413                          sda_dir <= 1'b0;
414                          sda_out <= 1'b1;
415                      end
416                      7'd33: scl <= 1'b1;
417                      7'd34: begin                     //从机应答
418                          st_done <= 1'b1;
419                          if(sda_in == 1'b1)           //高电平表示未应答
420                              i2c_ack <= 1'b1;         //拉高应答标志位
421                      end
422                      7'd35: begin
423                          scl  <= 1'b0;
424                          cnt  <= 1'b0;
425                      end
426                      default  :  ;
427                  endcase
428              end
代码337行至382行,表示写入数据的高8位。
代码383行至428行,表示写入数据的低8位。
图像采集顶层模块(cmos_data_top)例化了以下两个模块:图像采集模块(cmos_capture_raw_gray)和图像裁剪模块(cmos_tailor)。有关图像采集顶层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章节。
图像采集模块(cmos_capture_raw_gray)为其他模块提供摄像头8bit输入数据和数据使能以及摄像头稳定后的行场信号。图像裁剪模块(cmos_tailor)只有在LCD的器件ID为16’h4342时起作用,即摄像头的分辨率大于LCD屏的分辨率,起到裁剪图像数据,使图像的有效数据达到匹配LCD屏的尺寸。有关图像裁剪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OV7725摄像头RGB-LCD 显示实验”章节。
图像采集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cmos_capture_raw_gray
2    #(
3        parameter   CMOS_FRAME_WAITCNT = 4'd10  //等待数据稳定所需要的帧数
5    )
6    (
7        //global clock
8        input       clk_cmos        , //锁相环分频时钟
9        input       rst_n           , //复位信号,低有效
10       //CMOS Sensor Interface
11       input       cmos_pclk       , //摄像头输入时钟
12       output      cmos_xclk       , //摄像头驱动时钟
13       input       cmos_vsync      , //摄像头场信号
14       input       cmos_href       , //摄像头行信号
15       input [7:0] cmos_data       , //摄像头数据
16       //CMOS SYNC Data output
17       output      cmos_frame_vsync, //摄像头场有效信号
18       output      cmos_frame_href , //摄像头行有效信号
19       output[15:0]wr_data         , //摄像头有效数据
20       output      cmos_frame_clken, //摄像头数据有效使能
21       //user interface
22       output[7:0] cmos_fps_rate     //摄像头帧率
23   );
25   //parameter define
26   localparam  DELAY_TOP = 2 * 24_000000;  //2s delay
28   //reg define
29   reg [27:0]  delay_cnt      ;
30   reg         frame_sync_flag;
31   reg [3:0]   cmos_fps_cnt   ;
32   reg [8:0]   cmos_fps_cnt2  ;
33   reg [7:0]   cmos_fps_rate  ;
34   reg [1:0]   cmos_vsync_r, cmos_href_r ;
35   reg [7:0]   cmos_data_r0, cmos_data_r1;
37   //wire define
38   wire        cmos_vsync_end ;
39   wire        delay_2s       ;
40   wire [7:0]  cmos_frame_data;
42   //*****************************************************
43   //**                    main code
44   //*****************************************************
46   assign  cmos_vsync_end      =   (cmos_vsync_r[1] & ~cmos_vsync_r[0]) ? 1'b1 : 1'b0;
47   assign  cmos_xclk = clk_cmos;   //24MHz CMOS XCLK output
48   assign  cmos_frame_clken = frame_sync_flag  ? cmos_href_r[1] : 1'b0;
49   assign  cmos_frame_vsync = frame_sync_flag  ? cmos_vsync_r[1] : 1'b0;//DFF 2 clocks
50   assign  cmos_frame_href  = frame_sync_flag ? cmos_href_r[1] : 1'b0;  //DFF 2 clocks
51   assign  cmos_frame_data  = frame_sync_flag  ? cmos_data_r1 : 8'd0;   //DFF 2 clocks
52   assign  delay_2s = (delay_cnt == DELAY_TOP - 1'b1) ? 1'b1 : 1'b0;
53   assign  wr_data = {cmos_frame_data[7:3],cmos_frame_data[7:2],cmos_frame_data[7:3]};
在程序的第53行实现了8位数据转16位数据的功能,这里将8位的灰度数据按照高位赋值的方式将数据按照RGB565的格式分别赋给各个颜色分量。需要注意的是摄像头的图像数据是在像素时钟(cam_pclk)下输出的,因此摄像头的图像数据必须使用像素钟来采集,否则会造成数据采集错误。
55   always@(posedge cmos_p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56       if(!rst_n)
57           begin
58           cmos_vsync_r <= 0;
59           cmos_href_r <= 0;
60           {cmos_data_r1, cmos_data_r0} <= 0;
61           end
62       else
63           begin
64           cmos_vsync_r <= {cmos_vsync_r[0], cmos_vsync};
65           cmos_href_r <= {cmos_href_r[0], cmos_href};
66           {cmos_data_r1, cmos_data_r0} <= {cmos_data_r0, cmos_data};
67           end
68   end
70   //Wait for Sensor output Data valid 10 Frame of OmniVision
71   always@(posedge cmos_p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72       if(!rst_n)
73           cmos_fps_cnt <= 0;
74       else    //Wait until cmos init complete
75           begin
76           if(cmos_fps_cnt < CMOS_FRAME_WAITCNT)
77               cmos_fps_cnt <= cmos_vsync_end ? cmos_fps_cnt + 1'b1 : cmos_fps_cnt;
78           else
79               cmos_fps_cnt <= CMOS_FRAME_WAITCNT;
80           end
81   end
83   //Come ture frame synchronization to ignore error frame or has not capture when vsync begin
84   always@(posedge cmos_p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85       if(!rst_n)
86           frame_sync_flag <= 0;
87       else if(cmos_fps_cnt == CMOS_FRAME_WAITCNT && cmos_vsync_end == 1)
88           frame_sync_flag <= 1;
89       else
90           frame_sync_flag <= frame_sync_flag;
91   end
93   //Delay 2s for cmos fps counter
94   always@(posedge cmos_p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95       if(!rst_n)
96           delay_cnt <= 0;
97       else if(delay_cnt < DELAY_TOP - 1'b1)
98           delay_cnt <= delay_cnt + 1'b1;
99       else
100          delay_cnt <= 0;
101  end
103  //cmos image output rate counter
104  always@(posedge cmos_p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105      if(!rst_n)
106          begin
107          cmos_fps_cnt2 <= 0;
108          cmos_fps_rate <= 0;
109          end
110      else if(delay_2s == 1'b0)   //time is not reached
111          begin
112          cmos_fps_cnt2 <= cmos_vsync_end ? cmos_fps_cnt2 + 1'b1 : cmos_fps_cnt2;
113          cmos_fps_rate <= cmos_fps_rate;
114          end
115      else    //time up
116          begin
117          cmos_fps_cnt2 <= 0;
118          cmos_fps_rate <= cmos_fps_cnt2[8:1];    //divide by 2
119          end
120  end
122  endmodule
CMOS 图像采集模块第3行定义了参数CMOS_FRAME_WAITCNT(寄存器数据稳定等待的帧个数),这里设置等待帧是为了保证摄像头输出稳定后才采样数据。这里采集场同步信号的上升沿来统计帧数,计数器计数超过10次之后产生数据有效的标志(frame_sync_flag),开始采集图像。
在程序的第94行至101行,是对2s的时间进行计数。
在程序的第103行至120行,是对摄像头的帧率进行计数。在110行至119行,当2s的时间未到且当场信号的下降沿到来时,对帧率计数器进行累加,当 2s 的时间到来时,对帧率计数器进行清零,把帧率计数器除以2的值赋给帧率寄存器。
我们在前面说过,本章实验程序设计和“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相比,我们只是把外设OV7725模块替换成了MT9V034模块,替换了图像采集模块和I2C配置模块,修改了I2C驱动模块,其余模块基本相同。本章节主要介绍了I2C配置模块、图像采集模块和I2C驱动模块,而其它相同模块的程序设计详情请大家参考“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章节。
43.5下载验证
首先将MT9V034摄像头插入开发板上的摄像头扩展接口(注意摄像头镜头朝外);将FPC排线一端与正点原子的7寸RGB模块上的J1接口连接,另一端与ATK-DFPGL22G开发板上的RGB_LCD接口连接;如图 43.5.1和图 43.5.2所示。连接时,先掀开FPC连接器上的黑色翻盖,将FPC排线蓝色面朝上插入连接器,最后将黑色翻盖压下以固定FPC排线。
连接实物图如下图所示:
图 43.5.1 ATK-7’ RGB-LCD模块FPC连接器

图 43.5.2 开发板FPC连接器

最后将下载器一端连电脑,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JTAG端口连接,连接电源线并打开电源开关。接下来我们下载程序,验证MT9V034摄像头RGB-LCD实时显示功能。下载完成后观察显示器的显示图像如下图所示,说明MT9V034摄像头LCD显示程序下载验证成功。
图 43.5.3 RGB-LCD实时显示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