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房间的同轴闭路电视线有点鸡肋,有人扩展成别的用途吗?

楼主(2023-02-28):
开发商预留了从弱电箱到各个房间、客厅有同轴闭路电视线,可是现在互联网电视时代,同轴线几乎淘汰了。
打算从弱电箱接一个12V的电源,通过同轴电线传输至各个房间的同轴面板,这样一些物联网设备取12V的电就很容易。有没有人这样干过?
增加:另外请教一下各位大师,同轴电线正极是铜芯,负极是铝网,中间隔着发泡层,这种电线长期通12V直流电会不会发生电化学反应导致损坏?

网友A:
穿线管里面直接串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线管里面直接串光纤

感觉全屋光纤对我来说意义不是很大。目前已经实现了全屋的千兆网线覆盖,也没有一台设备支持光纤接入,最后还要光转电,成本剧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全屋光纤对我来说意义不是很大。目前已经实现了全屋的千兆网线覆盖,也没有一台设备支持光纤接入,最 ...

有网线就不用整光纤了。

网友:
同轴抽出来,带进去2根6类网线,2根光纤皮线,不看有线电视,同轴线没用了。

网友:
我觉得接24V挺好,接个3A感觉没问题。

网友B:
EOC,同轴转以太网,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OC,同轴转以太网,无源的

EOC挺好,可惜只有百兆

网友:
引用 楼主:
EOC挺好,可惜只有百兆

给机顶盒之类的倒是足够,缺网口情况省个交换机还好

网友:
MoCA有高速的以太网方案

楼主:
咨询了一下万能的chatGPT:

同轴电缆线可以用于传输直流电吗?

是的,同轴电缆线可以用于传输直流电。实际上,同轴电缆线可以传输各种类型的电信号,包括直流电、交流电和数字信号等。
同轴电缆线的结构通常由内部的导体、绝缘层、外部的导体和绝缘层等组成。内部的导体和外部的导体分别承担正负极的作用,从而实现电流的传输。绝缘层则起到隔离和保护的作用,防止电流泄漏或干扰。
同轴电缆线对于直流电的传输具有较低的阻抗,因此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传输直流电。同时,同轴电缆线还具有良好的屏蔽性能,可以有效地抑制干扰信号的影响,从而保证直流电的传输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同轴电缆线在传输直流电时需要考虑电线的直径和电流的大小等因素,以确保线路的安全和稳定。

那么,同轴电缆线的载流量是多少?

同轴电缆线的载流量取决于其设计和制造的材料、尺寸和电气特性,以及所传输的电信号的频率、幅度和波形等因素。因此,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来回答同轴电缆线的载流量。
一般来说,同轴电缆线的载流量是通过其阻抗和耐压等参数来确定的。同轴电缆线的阻抗与导体和绝缘材料的特性、导体和屏蔽层的几何尺寸、以及所传输的信号频率等因素相关。对于常规同轴电缆线来说,其阻抗通常为50或75欧姆,而耐压则可以达到数千伏。
在实际应用中,载流量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同轴电缆线的各项参数以及所需传输的电流、电压和功率等因素。如果需要传输大电流或高功率的直流电信号,可以考虑采用更大直径的同轴电缆线或采用其他更适合的电缆线材。

网友:
外皮PVC,里面发泡PE,绝缘性能没问题,我以前还被电视同轴线电过(有点问题…),
主要是内外皮材料,里面芯也不一定是铜的,那芯比同直径的漆包线硬,没准是镀铜铁线。。所以电流可能不宜高

网友:
直流就不知道,交流十几伏特,在上世纪就一直大量使用,通常室外鱼骨天线放大器都需要室内电源供电,电压是十多伏特交流电

网友:
卫星天线LNB到接收机的同轴线,同时给LNB供14/18V直流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上,EOC是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上,EOC是啥啊?

Ethernet over coax

网友:
12V肯定没问题,chat gpt已经回答了。
同轴电缆在传信号的同时也是带供电的,参考有源PA电路(通常是5V)
我认为24V的问题也不大,但电流估计要做个测试,毕竟中间的发泡PE
承受不了太高的温度

网友:
GH.n可以考虑一哈

网友D:
可靠性先不说,最好出于安全还是放弃这种想法吧,同轴毕竟信号线。要是发热短路了会不会起火。千万别小看12v用电设备的功率一样有短路起火风险。

聚乙烯PE.:软化点为105~135℃、着火点是340℃、自燃点是349℃,氧指数为18~20

聚乙烯PE.:软化点为105~135℃、着火点是340℃、自燃点是349℃,氧指数为18~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靠性先不说,最好出于安全还是放弃这种想法吧,同轴毕竟信号线。要是发热短路了会不会起火。千万别小看12 ...

也怀疑发泡层不耐高温,毕竟不是正规电源线。
规避短路危害的话倒是可以在弱电箱设计一个电源分配器,各回路串联1.5A的自恢复保险丝。12V 1.5A也足够带一些小的交换机和摄像头等设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怀疑发泡层不耐高温,毕竟不是正规电源线。
规避短路危害的话倒是可以在弱电箱设计一个电源分配器,各 ...

正规电源线也不耐高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规电源线也不耐高温吧

3C电源线都能阻燃。发泡线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C电源线都能阻燃。发泡线就不一定了
FS-RVV3*1.0和ZR-RVV3*1.0电源线是不在3C目录范围内的,不需要做3C认证。第一种RVV3*1.0是3芯1.0mm2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线电缆,但是信息没给全,所以不好判断。满足以下要求的RVV3*1.0的电线电缆在3C目录认证范围内,必须要做3C认证,你可以自行确认一下是否满足如下要求:1.交流额定电压不超过450V/750V的动力装置电缆2.聚氯乙烯绝缘和聚氯乙烯护套(若有护套)3.铜芯另外:阻燃电线电缆、耐火电线电缆、裸电线、电力电缆、控制电缆、架空绝缘电缆、通信电缆和光缆、绕组线产品不在3C认证范围内,不需要做3C认证。

好像很多线材不在3C目录,
所谓3C线缆很多是动力线缆,家里不会布这种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