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轴承支撑的小车运行阻力大原因

楼主(2023-02-28):
如题,小车大概150公斤,下面四个滚针轴承支撑,在热镀锌方钢管(表面很平整)上运行,阻力挺大,要使劲推才运行,
我觉得一根指头就能推动似乎才正常,具体推力应多大呢?
需要大推力不知是否与这有关:安装轴承的两根轴不很平行,运行起来周期性(大概十几厘米)吱嘎一次

网友:
去4S店做了四轮定位吧。。。嘿嘿
肯定与轮子定位有关,超市有的购物推车轮子不能转向,推起来死沉死沉的

网友:
不平行,轴承越多,越容易不平行,按你的意思,这个物体下边有4个滑块么?越多越不好调整,把螺丝全松掉,再推是否很轻松?

网友:
滚针轴承滚动摩擦大些,换深沟球轴承会好点

网友:
不可以用轴承外圈当轮子使,轴承外圈厚度不足,受压后会变形导致内部滚动体处于异常的运转状态。很快就会坏。
轴承正常情况下的载荷分布是近似于正弦或抛物线的,不可以单点或一条线承载。
再有直径过小,推动时就类似驱动一个高增速比的齿轮一样会有费力的感觉。
螺栓性滚针滚轮轴承可以直接当轮子用,但也不是没有代价。
另外如果轴不平行,运转时会有轮子轴向的摩擦运动,当然会很费力,也会很废轮子。

滚针轴承本身也有阻力大的问题,这是滚针形滚动体几何形状导致的先天劣势。

150Kg想要一根指头就能推动需要使用静压导轨才能达到,就连一般机床使用的直线导轨都做不到,楼主镀锌方管做的机器就不要想这种了。。。

想要推起来正常一些:
轮子直径要大于50mm,越大越轻松,但也没必要跟自行车似的。
轮子要使用柔性材料,可以是聚氨酯轮或尼龙轮,可以是较硬的柔性材料,但不宜用钢轮。承重不需要担心,几吨的液压货叉也是这种轮子。
每个轮子使用2个6201或6202轴承或承载能力更高的轴承,但6004及以上应该是没有意义的,轴承间距一个轴承宽度,轴向要有隔套,轴向固定死。
轴的安装座要有柔性支撑,可以是橡胶垫,确保没有轮子是悬空的。
轴的平行问题用钢管做个治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