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C02 EEPROM买什么品牌好?

楼主(2023-02-28):
想用来保存配置,系统配置是一个结构体,用2kbit足够存储了。

以前用AT24C02,感觉有点贵,2kbit的EEPROM品牌很多,目前看了一个华虹宏力,上海贝岭,看不过来。

所以到底哪家强?谢谢。

网友:
哪个牌子都无所谓 ,用过好几个牌子,还没发现过坏的

网友A:
不是没坏的,是没正常用坏的,坏的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坏的,是没正常用坏的,坏的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噢噢,那就买一两毛钱的就好了么

网友:
正规牌子的,国产的也可以,不要买山寨的,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用铁电的,寿命无穷大,不用担心坏,就是贵一点点

网友B:
我这有一盘以前项目只用了一点  有兴趣的话开个价便宜出了

网友:
美帝微芯的,打牌了。价格也不贵

网友C:
没啥区别,买国产的就行; 并非容量小价格就便宜,可以看看其他更大容量的价格
<24C32是一种内部结构,≥24C32是另外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一盘以前项目只用了一点  有兴趣的话开个价便宜出了

SOP-8封装的吗?我想买点SOT-23-5的,省点空间。不过我也用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区别,买国产的就行; 并非容量小价格就便宜,可以看看其他更大容量的价格
<24C32是一种内部结 ...

好的,有用的知识,了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SOP-8封装的吗?我想买点SOT-23-5的,省点空间。不过我也用不了多少。

Fmd,上次买了一些SOT-23-5,2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Fmd,上次买了一些SOT-23-5,2毛钱,

挺实惠啊,什么渠道买的?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E:
我记着有5毫秒的也有3毫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着有5毫秒的也有3毫秒的

是的,有这两种规格,上面fmd的就是5ms的,好像贝岭的是3ms

网友:
引用 楼主:
挺实惠啊,什么渠道买的?有没有联系方式?

1688上面搜的,fmd有很多代理,

网友:
这个国产多的很

网友F:
BL的SOT-23在用,没啥问题。

网友:
用过合泰的,搭68013使用,坏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BL的SOT-23在用,没啥问题。

谢谢大佬推荐!

我按照 @ycheng2004 提醒,上阿里巴巴找了找代理商,一咬牙买了一盘,先用它个5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推荐!

我按照 @ycheng2004 提醒,上阿里巴巴找了找代理商,一咬牙买了一盘,先用它个5年。{:sw ...

FMD 靠谱,用量很大。他家的mcu,都是用eerom 工艺的

网友G:
FMD的可以啊,他们最早开始是做EEPROM的,后面他的单片机都是EEPROM的,不像其他的是flash,优点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FMD的可以啊,他们最早开始是做EEPROM的,后面他的单片机都是EEPROM的,不像其他的是flash,优点是便宜 ...

谢谢你,和 @yc2,下次买别的规格的我试试FMD辉芒微的。

网友:
没人用普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