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T14的AUX无法使用(自动减音量),怎么搞

楼主(2023-02-28):
型号:T14 GEN1
现象:1、插入耳机后,电脑音量就自动减少,直至静音,(但音量可以调,而且调大有声音,但是仍然会继续减小),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帮你减小音量
          2、而且音量调到20多(最大音量100)的时候就能听出来有杂音
          3、电脑买回来就发现有这个问题,开始一直以为是四口的耳机问题,后来换三口也会这样,用蓝牙音箱正常,外音正常,
          4、开始也没使用AUX的欲望,就没管,最近想听歌了,就发现受不了

试过重新装驱动,还是无效(不想重装系统,太麻烦)

网友:
现在某想电脑的故障率是真的高。

网友A:
耳机上有音量调节按钮,你这个就像是被按住了音量减。只可能是硬件的事

网友:
我的t14音频口没声音,设备管理器里删掉声卡,重新启动就好了,驱动有问题
百度上能搜到,不是个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上有音量调节按钮,你这个就像是被按住了音量减。只可能是硬件的事

没有,三口的耳机线(没有音量按键),四口的耳机线(有音量按键)都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