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驱动led,led微微亮怎么处理

楼主(2023-02-28):
即使把使能端拉低led 也会微微亮 有什么改善的方法么?

网友A:
灯珠两端并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两端并个电阻

我们另外还有一路同样的电路 那个是控制红外补光灯的,只有把那个pwm开起来,应该说只要有波形出来,当占空比50%的时候,亮的越明显,反而100%的时候白光led才不怎么亮,感觉像是地被干扰了,因为我把adj脚直接接地也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两端并个电阻

大概并多大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珠两端并个电阻

不应该是并电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两端并个电阻

感谢大佬 并了个电阻 真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并电容么?

并电阻是分一部分电流走。

网友:
并电阻,让漏电流流过电阻

网友C:
并电阻,是为了让 恒流电源 能工作吧?  如果负载电阻太大,恒流电源只好拼命提高电压,试图达到要求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电阻,是为了让 恒流电源 能工作吧?  如果负载电阻太大,恒流电源只好拼命提高电压,试图达到要求的电流 ...

不是。
楼主用的这个IC的LX引脚在关闭的时候有0.5uA(最大5uA)的漏电流,并个电阻就是去拉这个电流,
只要电阻在这个漏电流下让其两端电压小于LED串的导通压降总值,LED就不会亮了
这个电阻并不需要消耗很多电流,对电路没有不良影响。

网友D:
网上说并个电容可以解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说并个电容可以解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并电容那个是220V的室内照明灯关闭时微微亮的办法,跟这里并电阻类似,只是这里是直流不能是电容

网友:
降低输入电压或多串几个LED即可。

网友:
极端一点,上个MOS管,直接关断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