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银色的油漆防锈效果比较好?

楼主(2023-02-28):
才4个月,房子四周的避雷针就开始生锈了。

哪一种银色的油漆防锈效果好? 准备重新油漆一次。

网友A:
我觉得要么就把漆涂厚点,要么就是涂漆之前先用砂纸把铁线表面去锈再刷漆。否则啥牌子都没用

网友:
我用E44双组分环氧树脂,加点钛白粉,20年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么就把漆涂厚点,要么就是涂漆之前先用砂纸把铁线表面去锈再刷漆。否则啥牌子都没用 ...

肯定先除锈。

网友:
貌似以前都是先上一层红色的专用防锈漆,再做银漆效果就比较好。
有旧漆的情况用砂纸什么的先除锈,重复上面过程就行,能管不少年。
如果要求更高一些就再上一层防腐漆,海边都能抗好几年。

网友B:
看到过老外用一种铁锈转换剂,可以将黄色的铁锈转换成黑色的氧化层(没锈的地方也会同样变黑),起到一定的防锈效果。

反正我看那个老外将户外的铁制品都刷一遍,效果还挺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过老外用一种铁锈转换剂,可以将黄色的铁锈转换成黑色的氧化层(没锈的地方也会同样变黑),起到一定的 ...

淘宝有 我几年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 我几年前用过

能找一下,贴出来给我?

但我现在表明已经有银色油漆,还适合?

网友:
我家所有的铁窗原先就是除锈后涂红色漆,红色干透后上银漆,十年都很好-

网友:
除漆除锈,红色防锈底漆,然后两遍银色金属面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 我几年前用过

用过说一下效果嘛,我就是看到淘宝有,价格又不贵,想买来试试。

这玩意我觉得最适合已经有一定生锈的场合,因为可以直接将铁锈转化成黑色保护层,不需要先除锈再刷漆这么麻烦,特别是有的拐角地方除锈很难除得干净,漆盖上去时间长了还是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说一下效果嘛,我就是看到淘宝有,价格又不贵,想买来试试。

这玩意我觉得最适合已经有一定生锈的场 ...

淘宝购买链接能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购买链接能贴出来?

你直接搜铁锈转化剂嘛,很多,我也没买过,给不了具体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搜铁锈转化剂嘛,很多,我也没买过,给不了具体链接。

淘宝/闲鱼有看到过,没买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购买链接能贴出来?

应该就是把铁氧化成四氧化三铁,四氧化三铁是一种致密的金属氧化物,可以作为保护层来避免金属的进一步氧化。可以参考铁锅的烤蓝工艺。 可以试试把铁锈打磨干净后用喷灯直接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搜铁锈转化剂嘛,很多,我也没买过,给不了具体链接。

反正不贵,买了一瓶。店家说生锈的地方才有用,没有锈的地方不用涂,涂也没有用。反正以后看到有锈我就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不贵,买了一瓶。店家说生锈的地方才有用,没有锈的地方不用涂,涂也没有用。反正以后看到有锈我就涂 ...

我看到老外用的那种是没生锈的地方都有用的,通常用来处理铸铁和钢板。

老外用的是这种:

涂刷中:

隔天早上的转化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把铁氧化成四氧化三铁,四氧化三铁是一种致密的金属氧化物,可以作为保护层来避免金属的进一步氧 ...

应该是这个原理,但不知道涂的那玩意是什么成分。

网友:
我家下水铸铁管刷的银富锌漆,应该是利用锌比铁更活泼的特性防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原理,但不知道涂的那玩意是什么成分。

应该是化学反应,以初中化学知识来看浓硫酸是可以的,但是显然淘宝卖的不是。